使用把手螺丝,解决洗菜桶漂浮起来,无法接触到底部齿轮的问题

楼主(2018-10-03):
洗菜桶的材料密度稍比水大。正常的时候,洗菜桶会沉到水底,被机器底部齿的轮带动转动。

我发现下面两种情况,机器会无法工作:

1。当放入的丝瓜整条卡住洗菜桶,丝瓜泡在水里,浮力让洗菜桶不再沉到水底,所以,洗菜桶无法转动。

2。一把通菜,也会让滚筒浮起来。

也就是说,目前的洗菜机,只能清洗水果,基本无法清洗蔬菜,因为蔬菜会带动着洗菜桶浮起来。

楼主:
机器底部的齿轮:

楼主:
洗菜桶的底部,跟上面的齿轮结合,正、反方向转动。

楼主:
这时是我改装前的图片。 洗菜篮如果浮起来,就无法跟齿轮结合了。

楼主:
取下机器底部的齿轮。

楼主:
这是齿轮的背面。

楼主:
在洗菜桶中央钻一个孔。直径4mm的钻头。

楼主:
原来的螺丝不够长,要换一个M4*20的。

楼主:
将长螺丝穿过洗菜桶,跟齿轮拧紧在一起。

这样,洗菜桶就不会再浮起来,开始转动的齿轮“咯 咯”声音也大为改观。

楼主:
20长度有点长。我在淘宝买了几种规格的手拧螺丝(M4*12, 16, 20)。

等我收到货,测试完后,再告诉大家比较适合的长度。

网友:
原来设计成卡榫形式应该是为了方便取下洗菜桶,用手拧螺丝比较靠谱

网友A:
在洗菜筒底部加个小磁铁吸住螺丝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洗菜筒底部加个小磁铁吸住螺丝行不?

这是我首先想到的方法。我有一块强力磁铁。

发现那个螺丝是不锈钢的。我更换成铁螺丝,隔开了一层塑料,也是没有多少吸力。

如果有四块强力磁铁,2块安装到齿轮下面,2块安装在菜篮里,或者可以。

但磁铁不能太厚,否则齿轮下面安装不了。

另外如何固定磁铁也是一个大问题。

我手上没有适合的磁铁。所以放弃了。

目前使用的方法非常适合DIY, 钻一个孔,换个带把手的螺丝就行。

按我的使用经验,洗菜桶其实不用拿出来的。除非是偶尔清洁机器。所以,带把手的螺丝其实不会影响使用的便利性。

楼主:
已经采购了以下几种规格:

网友B:
普通螺絲不行,臭氧腐蝕性太強,普通鐵螺絲很快生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螺絲不行,臭氧腐蝕性太強,普通鐵螺絲很快生鏽的

我订购的是304。304可以承受臭氧。

网友C:
硬盘里的磁铁的磁性就更强,还有316L不锈钢更耐腐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盘里的磁铁的磁性就更强,还有316L不锈钢更耐腐蚀。

这个问题上,磁铁肯定是一个解决方法。只是固定困难,并且增加电机的驱动负担。

我测试过,磁铁靠近齿轮,会跟电机壳体有作用力的。要抵消这个作用力,并且克服至少4块磁铁的重量,电机的负荷会加剧。

但我的螺丝成本更低,更美观。而且洗菜桶平时使用不用拿出来。

楼主:
收到货了。

中间M4*16的最适合。

最短的M4*12 完全用不了。

使用效果非常好。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是我首先想到的方法。我有一块强力磁铁。

发现那个螺丝是不锈钢的。我更换成铁螺丝,隔开了一层塑料, ...

磁铁方案我已经测试完了。

效果可以。但是,找不到好的固定磁铁的方法,总担心什么时候会掉下来,或担心磁铁会生锈。

我另外发帖。结果先告诉大家: 我已经拆走磁铁,认为这种方法不靠谱。

楼主:
补2张照片。

简单、漂亮、实用、可靠,永远不掉链子。

网友D:
孔好像钻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孔好像钻偏了~~

角度问题。

我是用齿轮中心孔做钻孔引导,就算偏也是可以使用范围内的。

这个角度是否看起来很正了?

楼主:
我这个螺丝解决方法,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优点:

如果清理有泥巴的东西,比如生姜、红薯、土豆, 齿轮下面会积有泥浆。必须将齿轮拆开才能清理。

我的方法,就非常容易了 :)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这个螺丝解决方法,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优点:

这里是不是偏了,还是角度问题呀?

网友:
磁铁会生锈的,还是螺丝好。

网友E:
我感觉在篮子上压个玻璃锅盖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里是不是偏了,还是角度问题呀?

角度问题。其实已经钻得很正。

另外,你手上有这台机器吗?齿轮跟洗菜桶的接触虚位至少2mm, 所以,就算钻到了绝对的圆心也没有多少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感觉在篮子上压个玻璃锅盖就行。

你考虑过,压个玻璃锅盖,洗菜桶还能转起来?电机还够力带动?

网友:
这东西是不是跟洗衣机的使用原理一样,筒多转几下就洗掉污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