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洗菜机两边各加一个扣子,相信可以解决上盖漏水问题,求推荐合适的扣子

楼主(2018-10-03):
我曾详细测试上盖漏水的情况。

上盖在滚动高速旋转时漏水,表明它的密封有缺陷。

除了漏水,它的臭氧还会跑出来,污染环境,影响健康。

我观察到,逆时针转动时,上盖不会漏水。

但顺时针转时,有以下两个地方会漏水:

楼主:
盖子上有防水密封垫(白色部分)。防止洗菜筒转动的时候,水会洒出来。用料好像很好。

可惜这台机器的盖子没办法盖的很紧,导致了上盖漏水。

楼主:
目前我的临时应急办法是:

找了一块6斤,直径30cm的砧板,压住洗菜机。这样滚筒高速旋转的时候,上盖才不会漏水。

楼主:
我设想:如果在下图2个位置加2个扣子, 能将盖子强制压紧,应该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请大家推荐适合的扣子。要求操作尽量简单,打开和上锁不太麻烦。

网友:
全是斜面不好弄啊。要不从底下绕一圈。一个带自粘的带子就好了

网友A:
用四个魔术贴如何?用超粘热熔胶分别粘在外壳和上盖。

网友B:
这个东西。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四个魔术贴如何?用超粘热熔胶分别粘在外壳和上盖。

超粘魔术贴、超粘热熔胶哪里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西。应该可以

这东西看起来很适合。

但却无法安装到这台机器上。

由于是需要受力的扣子,而洗菜机的外壳是塑料,所以,安装的时候,必须在另外一边,加装一块一定厚度的金属片,上面有钻孔和攻丝,然后使个用短的M4螺丝(而不是木牙自攻螺丝)固定。

上盖看看起来没有问题,也有一定厚度。

楼主:
主体外壳无法安装。

它有10mm左右的厚度,一体注塑成型,而且肯定是空心的。

里面那一层不能钻穿,否则漏水。

外面那层无法安装外加的金属片。如果只是拧自攻螺丝,估计用不了几次,很快就会松。

网友A:
引用 楼主:
超粘魔术贴、超粘热熔胶哪里找?

热熔胶棒: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531724970950  选:黄色高粘 的。
魔术贴: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53833169672

网友C:
我推荐橡皮筋十字捆绑,侧面是挂钩就行了,魔术贴没有弹力,想捆扎紧不容易。橡皮筋一直有力道的。

网友D:
用胶固定两个强力磁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推荐橡皮筋十字捆绑,侧面是挂钩就行了,魔术贴没有弹力,想捆扎紧不容易。橡皮筋一直有力道的。 ...

我现在有点怀疑,我的砧板土法,可能是最优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胶固定两个强力磁铁呢?

不强不够力。太强了不容易打开。

楼主:
我以前推荐过一个锁冰箱门的扣子,可调松紧的。

谁能帮忙找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熔胶棒: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531724970950  选:黄色高粘 的。
魔术贴:https://ite ...

1。相当怀疑力量是否足够。

2。有点怀疑臭氧作用下,用几次就没力。

楼主:
终于找回2013年的帖子了: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559614-1-1.html?_dsign=89b20457

这个扣子,安装得相当牢靠,并且,不用在洗菜机上钻孔。而且可以调节松紧。

寿命估计每年都需要更换一次。这不是问题。

楼主:
店家已经不卖这产品了。产品名称我截图上来。

淘宝搜索: 宝宝安全防护锁 就能找到

楼主:
21.6元3个:

网友E:
只用两个扣子可能因为受力不均匀或者塑料变形,导致最终效果不理想,压圆形重物可能是最简单易行的解决方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用两个扣子可能因为受力不均匀或者塑料变形,导致最终效果不理想,压圆形重物可能是最简单易行的解决方案 ...

我这台估计一个扣子就能解决。

压砧板不好的地方,是看不到洗菜桶里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1。相当怀疑力量是否足够。

2。有点怀疑臭氧作用下,用几次就没力。

换成邮购部卖的“可调式扎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成邮购部卖的“可调式扎带”呢?

1。不方便频繁解开和收紧。

2。固定困难。

楼主:
已经采购。买3送1,折合6.6元/个。

网友F(2018-12-18):
引用 楼主:
已经采购。买3送1,折合6.6元/个。

扣子使用效果如何?

网友F:
我买的机器也是漏水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扣子使用效果如何?

没有使用。

我买了3台,找出一台漏水不严重的用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买的机器也是漏水严重。

就当做看不见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