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铝基板做1kw无刷电机驱动器,单层板能画得了吗?

楼主(2018-10-04):
如题,有没有含内层电路的铝基板?
单层板要把6个MOS管和3个半桥驱动器,以及霍尔电流传感器放下,目前只想到飞线了。

网友A:
6个MOS倒是有可能,半桥驱动器够呛,也没必要放上面
要飞线可以用贴片跳线或者大封装0欧电阻
你想好铝基板跟电源如何连接了吗?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啊

网友:
把俩片单面板背对背粘一起,过孔要注意套绝缘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6个MOS倒是有可能,半桥驱动器够呛,也没必要放上面
要飞线可以用贴片跳线或者大封装0欧电阻
你想好铝基板 ...

①我的想法是,驱动器和MOS挨着放,可以减少对VGS充放电回路的寄生参数;
②铝基板和电源的连接指的是?
    要是输入电源,我是通过焊盘,用电线引出

网友:
驱动器做双面板(小板) 贴铝基板上 合理安排走线及零件位置

网友:
铝基板只放功率器件,FR4板子放控制电路,然后贴上去;另一个就是次啊用陶瓷基板,可以双面

网友:
铝基板只放功率元件

网友:
采用双面铝基板。

楼主:
双面板不合适,因为机器结构是金属的,我需要把一面的铝基板作为散热面,安装到机器上,把机器的结构当做散热器使用。

楼主:
FR4+铝基板/陶瓷基板的方式,我明白了,谢谢各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①我的想法是,驱动器和MOS挨着放,可以减少对VGS充放电回路的寄生参数;
②铝基板和电源的连接指的是?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6%E4%B8%80%E4%B8%AA   供参考
1、你说说的VGS寄生参数影响并没有你想象那么严重,线不要太长减小环路就可以
2、建议把母线电容也放铝基板上,再从电容处接入电源,尽量少飞线,可以用贴片接插件

网友:
楼主可以找个半砖或者全砖的dcdc电源看看人家咋处理的?

网友:
FR-4双面板,也合适呀。只要底层没有焊盘(或者尖锐物)就行,底面再贴一层导热硅胶(1.5-4mm后,都有,而且绝缘),和壳体压紧,散热也很OK的。

网友:
可以布的下,之前看到的一个老年代步车就是都在铝基板上,用了几个跳线电阻应该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