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二台洗菜机收到,这一台不会改装,做后备零件

楼主(2018-10-04):
在我们论坛的开源主板生产出来之前,我还得依赖原厂的主板和其它配件。

比如我第1台(使用中)主板坏了,厂家会要求整台机寄过去。如果我的机器已经改装到面目全非,厂家会拒绝保修。

正确做法:将后备的第2台主板拆下来后,换上坏的主板,然后将第2台寄给厂家。

第2台我迟些也会测试,看看上盖漏水、滚筒噪音等问题是否有改善。

网友A:
今天中午收到了!材料的确算漂亮的,洗了红提,水放半桶,红提买回表面很脏,有一层灰的样子,直接放进去洗,洗完表面很干净。试了下洗菜,很痛苦,因为装得满,转动的时候水不停晃,从前面的卡扣处不停的流水,另外声音真的很大,我把阳台落地玻璃关上都能听到很大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中午收到了!材料的确算漂亮的,洗了红提,水放半桶,红提买回表面很脏,有一层灰的样子,直接放进去洗 ...

要洗菜,必须改装。因为洗菜桶被蔬菜带着浮起来了,无法接触机器底部的齿轮。看我的教程,将洗菜桶跟齿轮固定一起。

这样处理,噪音也会大为减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要洗菜,必须改装。看我的教程,将洗菜桶跟齿轮固定一起。

这样处理,噪音也会大为减少。 ...

我觉得洗菜可能不用转动,直接泡就可以了,泡个半小时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洗菜可能不用转动,直接泡就可以了,泡个半小时就够了!

肯定转动最好。达到冲刷的效果。

静止浸泡,蔬菜表面的气泡,和某些地方可能浸泡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