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功率级上的结构件叫什么,有卖的吗?

楼主(2018-10-04):
红色圈
可以当大电流跳线用

网友:
淘宝:贴片分流器  合金分流器。这种定做也不贵。

网友:
分流器当跳线和结构件用也是蛮土豪的。
普通铁片可能批量几分钱,阻值精度高的分流器就是几块钱吧。

楼主:
应该不是分流器,就是普通金属片

网友:
边上不是有采样电阻了嘛,所以这个就是跳线

网友:
请问,这是什么地方用的板?

网友:
看起来像无刷电机功率板

网友:
铝基板上当过桥的铜片,走大电流

楼主: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6%E4%B8%80%E4%B8%AA  原链接在这里

网友:
就叫大电流贴片跳线。

网友:
这个应该是保险丝,低成本短路保险丝。

网友:
镍片保险丝

网友:
没见到开尔文检测线应该是跳线而已  电流检测电阻已经有了

网友:
直线电机驱动器上驱动板吧,看样子是跳线 colepy家

网友:
是不是这种

楼主:
像,叫什么名字?

网友:
长见识了,以前只见过铜板贴pcb上增强电流的。这个做法还第一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