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焊好的板,用什么洗板,效果 好?

楼主(2018-10-04):
前一段,用的洗板水,洗后有种粘的感觉 。哪种用的多?

网友:
香港维修佬洗板水不错

网友A:
我一直用的无水乙醇,洗两遍,就不黏了。

网友:
不知道楼主怎么洗的,如果只是拿刷子随便刷是很难刷干净的,因为洗板水极易挥发,松香被洗板水溶解后还没来得及被带走洗板水就挥发干了,然后板子上到处都是再次凝结的松香,也就粘手了。这种情况的解决办法就是多蘸洗板水,待松香被洗板水溶解后迅速从板子上刷走,这样才能有效带走松香。如果楼主够土豪直接拿洗板水冲

网友:
关键是洗了之后立即用干布擦干

网友:
维修佬洗板水清洁能力的确很强

网友:
工业酒精足够便宜,板子直接放工业酒精里边泡,泡完后用刷子刷,热吹风快速吹干,喷点防水漆,妥妥的...

网友:
  老办法,洗衣粉,鞋刷,,,,太阳,日!日!日!   ------------根本原因:便宜又大碗

网友:
工业酒精泡

网友B:
我们公司是这样做的,在板子上盖无尘布,然后用刷子蘸酒精刷,这样刷的板子挺干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公司是这样做的,在板子上盖无尘布,然后用刷子蘸酒精刷,这样刷的板子挺干净的。 ...

这个方法很好,特别巧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公司是这样做的,在板子上盖无尘布,然后用刷子蘸酒精刷,这样刷的板子挺干净的。 ...

这个启发不错,正在发愁板子怎么洗,要试一试

网友:
酒精洗了会有白色的松香残留物,洗板水有些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用的无水乙醇,洗两遍,就不黏了。

整板放里面泡吗   我试过无水乙醇  用牙刷刷   有白色黏糊的物质 残留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整板放里面泡吗   我试过无水乙醇  用牙刷刷   有白色黏糊的物质 残留

整版泡,刷完后用干净的酒精再清洗一遍就好了。白色的黏糊物质是助焊剂,如果不冲掉,酒精挥发以后,它就是黏糊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整版泡,刷完后用干净的酒精再清洗一遍就好了。白色的黏糊物质是助焊剂,如果不冲掉,酒精挥发以后,它就 ...

喔  以前一直担心用洗板水  会挥发不充分,后来出现芯片引脚出现虚短,后来不敢用了
近期刚准备买超声波   看到你用午睡乙醇  我决定 再试一下
3KS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公司是这样做的,在板子上盖无尘布,然后用刷子蘸酒精刷,这样刷的板子挺干净的。 ...

这个好!

网友:
无水乙醇加 超声波清洗机呢?

网友:
维修佬洗板水

网友D:
超声波清洗,加上无水乙醇,效果杠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超声波清洗,加上无水乙醇,效果杠杠的

无水乙醇,和超声波波,不会损坏芯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公司是这样做的,在板子上盖无尘布,然后用刷子蘸酒精刷,这样刷的板子挺干净的。 ...

盖无尘布,目的是什么

网友E:
引用 楼主:
无水乙醇,和超声波波,不会损坏芯片吧。

洗几个小时都不会损坏芯片,但是晶振和一些不抗震的元器件就不能超声波洗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无水乙醇,和超声波波,不会损坏芯片吧。

会,BGA的FPGA 我们已经损坏过了,对普通板子用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洗几个小时都不会损坏芯片,但是晶振和一些不抗震的元器件就不能超声波洗了。 ...

以前也用超声波,不过担心超声波洗过的板子有暗伤。芯片是一层玻璃一样的硅片,不会被振裂吗?
有没有人能总结一下,哪些器件是怕超声波的,比如晶振?

网友:
要想干净,就用洗板水多洗几遍,洗到干净为止,一般3-4次就干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会,BGA的FPGA 我们已经损坏过了,对普通板子用可以

我也担心超声波振裂芯片内部的硅片,所以现在都不用超声波洗了。尤其有些特殊的芯片,比如MPU6050这种加速度传感器里面应该含机械元件。

网友:
三氯乙烯,洗的非常干净,不过要做好防护。

网友G:
实际情况是,焊接厂都是用水性焊锡,焊完以后,直接用自来水洗一洗就好了
而且必须用水冲洗,不然板子在后续使用会变色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实际情况是,焊接厂都是用水性焊锡,焊完以后,直接用自来水洗一洗就好了
而且必须用水冲洗,不然板子在后 ...

水性焊锡?焊接质量好吗,是那种?哪里可以买到呢.
确认是自来水冲洗吗?
一直也比较头痛洗板的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水性焊锡?焊接质量好吗,是那种?哪里可以买到呢.
确认是自来水冲洗吗?
一直也比较头痛洗板的问题 ...

常见的焊锡丝内部都有助焊剂,一般填充的主要是松香,所以焊接的时候有明显的松香味。焊完后,焊点周围一般会有残留的松香,不溶于水,用洗板水或酒精能够擦去。

水溶性焊锡内部的助焊剂则不是松香,焊接时烟雾较小,助焊也较好,焊接后的残留物可以被普通的水冲洗去除。

松香优点是电阻很大,一般应用的可以不必去除残留;
水溶性焊锡则要清洗洁净烘干后才能使用,否则因其助焊剂电阻很小,会对被焊电路产生很大的电气性能影响,如精度变低,出现无法预估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常见的焊锡丝内部都有助焊剂,一般填充的主要是松香,所以焊接的时候有明显的松香味。焊完后,焊点周围一 ...

哥们讲的很专业

网友:
焊接厂现在是用锡膏吧?

网友J:
今天我去五金店买了工业酒精,把板子洗成没办看,芯片引脚长出白的毛毛,板表面一层白的粉状;卖货的老板还说工厂都是用这种洗板!修手机的也是用这种!!后面不得不去加工厂找洗板水

网友:
引用 网友J:
今天我去五金店买了工业酒精,把板子洗成没办看,芯片引脚长出白的毛毛,板表面一层白的粉状;卖货的老板还 ...

用刷子刷了么?

网友:
无尘布加洗板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整板放里面泡吗   我试过无水乙醇  用牙刷刷   有白色黏糊的物质 残留

是得,买的95%,洗完之后有白色物质,有没有其他办法啊

网友:
洗板水+超声波才是王道
顺便出个闲置不用的机器,之前用过10几次吧,后来全部发出焊接了,180包邮

网友:
纯手工焊接的板子,并不需要专业洗板水的,这东西,一方面价格贵,易挥发,另外有一定的毒性,操作一定要通风才可以。

好一点点的工业酒精,并不需要无水乙醇高纯度的,一般95%足矣,有条件的超声波洗,没条件的,先浸泡半小时,然后用废旧牙刷对着焊点刷一遍,刷完放酒精里再漂一次,洗掉被刷成浮物的松香等,沥干后,再用干净酒精一样的方法再清洗一次,捞出来烘干就可以了。用过的酒精分开瓶子存放,下次继续可以用的。

网友:
看到回复心理就踏实了!!!!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