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单线电源的零线和三相电源组成三相4线制跳闸的问题

楼主(2018-10-04):
之前在这里请教过兄弟们用变频器对380v电机调速以及运行时间定时的问题,目前初步已经没问题了,380v经过空气开关到变频器,然后变频器接到三相电机,这部分已经没问题,运行时间定时部分先直接使用220v插座给220v转12v的开关电源供电来调试,定时继电器的控制信号接到变频器控制端子,这样分别供电联调功能也正常,现在碰到的问题是因为那个三相插头那里不好引零线出来,所以就把单相插座上的零线引出来接到空气开关的输入端这样组成三相四线制后统一给变频器以及定时继电器的那个开关电源供电,但这样接法只要一合闭380v的4P空气开关,380v前一级的开关就跳闸,倒腾半天没找到什么原因造成,希望有经验的兄弟指点一二,是不是我这样测试方法不对或者怎么改正,谢谢!(画了几张示意图,比我文字描述应该好理解点)

网友A:
图三,你一合闸,L3那路的电流从别处跑了,前面那个开关认为漏电就跳了

网友:
为什么不用 380V 转220 变压器啊,用了就行了。

用380 AC-DC 12V  也行。

变频器有24V输出的,用那个也行的,功率不大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三,你一合闸,L3那路的电流从别处跑了,前面那个开关认为漏电就跳了

确定用的漏电开关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三,你一合闸,L3那路的电流从别处跑了,前面那个开关认为漏电就跳了

220v电压不都是这样从三相中的一根相线和零线引出来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三,你一合闸,L3那路的电流从别处跑了,前面那个开关认为漏电就跳了

合格的二楼!干过弱电,哪里来,哪里去

网友B:
首先要检查你用的N是不是真正的N,方法是量3相电中的任意一相对N的电压,如果是220,则说明是真正的N,如果不是,则说明有问题。
如果确定了用了正确的N,还是跳闸,则要看前级开关是不是带漏保了。

网友C:
N线必须要过“380v前一级的开关”不然肯定漏电跳闸。  可以把“380v前一级的开关”换成不带漏电保护的空开。

网友D:
380V前级开关是3P带漏电保护的开关吧!
你在后级加了根零线,前级开关认为是漏电了,所以就跳了。
要么把前级开关换成4P的,要么加一个380V转220V的控制变压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要检查你用的N是不是真正的N,方法是量3相电中的任意一相对N的电压,如果是220,则说明是真正的N,如果 ...

这个量过,是真正的N,就是正常单相插座使用的220v里的一根,我把它和三相里的三根分别量了都是220v,已经确认前级开关是带漏电保护的,看来不是我这个接线的问题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N线必须要过“380v前一级的开关”不然肯定漏电跳闸。  可以把“380v前一级的开关”换成不带漏电保护的空开 ...

已经确认这个380v前一级开关带漏电保护的了,估计就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380V前级开关是3P带漏电保护的开关吧!
你在后级加了根零线,前级开关认为是漏电了,所以就跳了。
要么把前 ...

准备换前级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把4P开关的N接线上下端短接起来试试看

短了还是跳闸,按照楼上几个兄弟的分析应该是这个前级开关是漏电开关的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准备换前级开关

不建议取消漏电保护功能,这东西也许一万年都用不上,但是碰上一次就值回来了。
建议前面兄弟们提出的两个方案:
1、变频器一般有24V输出,如果功率够的话就直接用吧
2、用 380转24 的ACDC,网上便宜的几十块钱而已应该足够你的应用了。你换个一般点的空开也不止几十块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取消漏电保护功能,这东西也许一万年都用不上,但是碰上一次就值回来了。
建议前面兄弟们提出的两 ...

谢谢,我查一下看看你说的380的ACDC模块看看

网友F:
还有更直接的,后面所有的元器件换成AC的,不要搞那么多ACDC转来转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有更直接的,后面所有的元器件换成AC的,不要搞那么多ACDC转来转去的~

后面还有些配件是用直流的,没办法都换成AC的

网友G:
你这个L1,L2,L3,N只要这四条线都是从你前级漏电开关出线引出的,你这样接线就一点问题没有,就是你两相设备有问题(对地漏电,一般N对地)。如果这四条线中的N线不是从前级漏电引出的,那改从漏电引出就行了。顺便说一下,有些大型的变频器是不适合接漏电开关的(这一点要你自已确认的)。还有一点,漏电开关不要轻意换成空开。以上意见供你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L1,L2,L3,N只要这四条线都是从你前级漏电开关出线引出的,你这样接线就一点问题没有,就是你两相设备 ...

你这个L1,L2,L3,N只要这四条线都是从你前级漏电开关出线引出的,你这样接线就一点问题没有,就是你两相设备有问题(对地漏电,一般N对地)。如果这四条线中的N线不是从前级漏电引出的,那改从漏电引出就行了。顺便说一下,有些大型的变频器是不适合接漏电开关的(这一点要你自已确认的)。还有一点,漏电开关不要轻意换成空开。以上意见供你参考

谢谢,这个N不是从前级漏电开关引出来的,调试用的这个380v前级漏电开关是3P的,那里的零线没法引出来,因为我想模拟三相四线制的效果,就自己从另外一个单相220v插座上把零线引出来用,然后就出现前级漏电开关跳闸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