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准备给洗菜机的供电增加时间继电器: 15分钟后彻底切断电源

楼主(2018-10-04):
我发现洗完菜后,总忘记拔掉洗菜机的电源。

这样,主板会长期通电。这样会大大降低主板的使用寿命。

我的构思是:

1。220V插头处有一个开关,可以切断220V供电。

2。每次通电后,激活欧姆龙时间继电器,产生15分钟的通电时间。15分钟到后,时间继电器自动切断220V电源。

3。下次使用,需要先关闭220V的开关,然后重新打开,以重新获得15分钟的通电时间。

我购买了公牛的2位带开关的扩展座,一个给洗衣机,一个给洗菜机。

楼主:
洗衣机那一位用可乐盖遮住开关,防止不小心关闭了洗衣机电源:

楼主:
欧姆龙时间继电器我找淘宝上最大销量的。

H3Y-2
0-60分钟
220V

楼主:
35元包邮。店家说是原装正品,全新,送原装底座。

怎么这么便宜?有点不相信。

楼主:
已经采购。

到时制作完成,我再上传图片。

网友A:
没有蜂鸣器提示很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蜂鸣器提示很不方便

是的。没有声音。

我们直接开发主板,一定要加上蜂鸣器。洗完菜报警10秒。

不过我这个时间继电器,有一组触电多出来,刚好可以接一个220V的声音报警。

只要洗菜完成,就会一直的响。但一直响又不科学,因为有时候希望,洗完菜,再泡它一下,同时让臭氧挥发一会儿。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的。没有声音。

我们直接开发主板,一定要加上蜂鸣器。洗完菜报警10秒。

使用时间继电器,也可以设计成洗完菜,报警10秒。

但代价是:需要多使用一个时间继电器。这个好办。我再发帖问一下,220V的蜂鸣器有没有。

如果有的话就好办。

网友B:
用时间继电器有点大材小用了,而且不好安装,直接用个定时插座不是更方便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时间继电器有点大材小用了,而且不好安装,直接用个定时插座不是更方便么? ...

每次都要拧动设置时间不方便。

有没有只要开电源,不需要设置和拧动任何东西,就能提供15分钟通电的方法?

其实时间继电器35元,可以隐藏在接线盒里。我做好你就知道,可能比你的定时插座还便宜。

网友B:
设置一次倒计时时间,下次可以一键启动,而且定时器本身不用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一次倒计时时间,下次可以一键启动,而且定时器本身不用断电

这种东西使用起来不方便的。小孩按错功能,连菜都洗不了。

我还是使用时间继电器制作吧。

网友:
omron那类    电气标准时间继电器,使用方便旋钮一转即可,,,,拆过几款不知道是不是山寨货,里面多少555+电容

网友:
看了站长的这个帖子,我找出大约4年前帮珠海一个朋友设计的一个臭氧龙头控制板,实物还有10片,可以免费送给大家(不含遥控器)
基本功能就是遥控按键开启和定时关(分钟为单位,上电默认是10分钟? 15分钟?),
另外可以通过遥控按键加减时间,定时过程每几秒蜂鸣器会响一次; 定时结束后,蜂鸣器会有3次响声。
工作电压12V,当时他们选用的气泵和臭氧发生管是12V。

后来该朋友的身体健康出了问题,所以他的家用臭氧项目算是放弃了。
现在这些东西拿出来开源应当不会被追究侵权。
我可以开源的东西有原理图、烧录文件(源码就不开了),pcb layout不是我做的,如果找到文件,就公开吧。

最近比较忙,不一定能及时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