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买的三星860EVO换到电脑上无法格式化

楼主(2018-10-04):
京东上买的,笔记本是宏基V5-471G。买了三星的860EVO。
换到电脑上用U盘引导安装无法格式化。

进PE格式化也不行,以为硬盘有问题,申请换了一个,回来现象一样。
以前也换过很多硬盘,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进PE磁盘管理器里看到为RAW格式的分区。

有遇到这样问题的吗?

网友A:
我也买了个一样的379是吧  还没用呢 做备用的 同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买了个一样的379是吧  还没用呢 做备用的 同关注

我买的时候359,买了半个月多了,所以想退也退不了。

网友:
应该是电脑的问题吧

网友B:
哈哈,楼主估计没有用过新的三星SSD.

安装上去,是无法直接使用的。

要到Windows(或PE下),我的电脑,鼠标右键,磁盘管理, 新SSD就会提示发现无法识别的硬盘,点击OK。

这样才去可以开始使用。

网友:
msata还是sata

网友:
说明书上有咋办,我买的东芝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楼主估计没有用过新的三星SSD.

安装上去,是无法直接使用的。

哈哈哈,是的,在DOS下或低版本PE下无法格式化,我也入坑一次的

网友:
今天的价格也是359,正准备入手。顺便升级下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楼主估计没有用过新的三星SSD.

安装上去,是无法直接使用的。

原来如此,问客服也是不知道。
在PE下格式化也失败,可能是PE版本太低了。

现在是买了个硬盘盒,在WINDOWS下可以格式化了,没想到三星固态硬盘还有这样的步骤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问客服也是不知道。
在PE下格式化也失败,可能是PE版本太低了。

我一直用大白菜 win8.1 pe 的。你可以网上下载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用大白菜 win8.1 pe 的。你可以网上下载一个。

嗯。回头下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用大白菜 win8.1 pe 的。你可以网上下载一个。

现在格式化后,进PE或者直接U盘启动安装有问题了。
PE的话一直黑屏中
直接U盘启动安装卡在安装程序正在启动...

如果进PE用移动硬盘盒插上去能识别能格式化,难道是笔记本和这个硬盘兼容有问题。
笔记本是V5-471G。

网友:
U盘装个微PE试试
http://www.wepe.com.cn/

网友A:
新买的860 evo装到硬盘盒中 打开三星的那个软件怎么不识别   说不支持该驱动器      RAPID关闭   怎么回事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买的860 evo装到硬盘盒中 打开三星的那个软件怎么不识别   说不支持该驱动器      RAPID关闭   怎么回事 ...

装硬盘盒不行,要直接sata接。

楼主:
硬盘装好后用了2天又出问题,停在寻找启动设备界面
把硬盘拿下来装到硬盘盒上,C盘变成了RAW格式,提示需要格式化,看来是损坏了,怕再有问题,已经申请退货了
重新买了东芝的Q200EX,说是MLC。。
本来想看看intel的,不过比Q200EX贵了50,看东芝的评价没有说硬盘本身有问题的,试下看了。

网友:
刚才看到三星860 500G的599,真的是便宜了好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