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适合高分屏的横向双页或者三页的代码编辑器?

楼主(2018-10-05):
现在屏幕分辨率都很高,动辄2K/4K,而代码的长度基本也就是几十个字符的宽度,大量的横向空白区域无法利用,有没有像WORD那样可以同一文件双页或者三页显示,减少代码编辑翻页的麻烦。

不是多文件多窗口显示模式哦

网友A:
一般情况下可以考虑把屏竖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可以考虑把屏竖起来

想找软件,屏幕来回折腾也麻烦,毕竟后面还拉着线

网友B:
很多编辑器都可以分割窗口,分割一下不就行了吗

网友:
换  4:3,  3:2 之类的显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编辑器都可以分割窗口,分割一下不就行了吗

是的,这样的编辑器是有,类似UE,但是只是提供多文件或者单文件比较功能,并不能双窗口或者三窗口对一个文件多页显示和编辑。

网友:
eclipse 可以,多窗口編輯同一個文件,自動同步內容。

网友:
vs code就可以,现在非常流行vs code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这样的编辑器是有,类似UE,但是只是提供多文件或者单文件比较功能,并不能双窗口或者三窗口对一个 ...

UEstudio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