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机器手做DIP焊接, 请问这个可能性有多大?

楼主(2018-10-05):
想买个机器手做DIP焊接, 请问这个可能性有多大?
我在网上看到有家厂的机器手可以做DIP焊接, 我就想试试看, 但是对这个没有了解, 想征集一下大家的意见, 谢谢!

网友A:
你是想做着玩玩还是当成事去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做着玩玩还是当成事去做?

我当然是要当成正儿八经的事去做啊

网友:
+AI 大有前途啊

网友B:
这个在产线上好多应用,比较成熟.你可以放心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在产线上好多应用,比较成熟.你可以放心做.

我如果放了那个机械手的牌子, 怕怀疑打广告, 但是在它家的网页上, 我看是可以做DIP焊接的, 这样可以省不少的时间, 它速度慢我一点也不在乎.

网友B:
一般都是整个板子基本上都是贴片,个别是DIP的才用机械手焊接,DIP多的话直接就波峰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整个板子基本上都是贴片,个别是DIP的才用机械手焊接,DIP多的话直接就波峰焊了 ...

对的, 就是这样的情况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对的, 就是这样的情况啊

没有哪位已经搞过的吗?

网友:
几年前就已经有这样的产品,但是不太好用

网友C:
我拿这个玩意日以继夜的在干活,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拿这个玩意日以继夜的在干活,呵呵

你的厂在哪里, 能不能过去学习一下?

网友:
机械臂+图像识别+激光/普通焊接?

网友:
很普通的设备都是龙门架式,简单普通的工作基本没问题,复杂点的还是波峰焊吧,如果想代替人工暂时不可能。

网友:
lz加油搞, 有见过类似产品, 但是效果比较差

网友:
快克的锡焊机器人在大厂看过,被焊接产品不复杂,主要用来替代人工焊接,要做专门的治具固定产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厂在哪里, 能不能过去学习一下?

学习谈不上,就是阿莫雕刻机那总改装的,适合插件的板子,4-5轴联动,就可以,一台电脑放边上,一天干到晚。

网友(2019-11-24):
引用 楼主:
没有哪位已经搞过的吗?

你好!我搞焊锡机器人!

楼主:
我的板子太五花八门了,不上量, 想搞机器人也没有办法搞

网友:
插件机啊,80万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