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不到ALTERA的ep4ce6e22c8n芯片的IO说明,管脚分布,封装信息

楼主(2018-10-05):
最近在做一个altera的ep4ce6e22c8n芯片的项目。没有找到他的IO说明,管脚分布,封装信息等说明,都是一些大而全的对项目没有大的作用的资料,如附件这样。
我想要得到管脚说明(用来区分电源,那些IO用来做输入,输出等),管脚分布(用来规划PCB走线),封装信息。就看看stm32系列的芯片这样,IO管脚说明很清楚。
难道逻辑芯片的看芯片的资料方式又不一样?请群里的朋友指点一下,到哪里可以找到我想要的IO说明,管脚分布,封装信息等说明。

网友A:
只有EP4CE22吧 没有EP4CE6E22  ,IO管脚可以去官方 下载器件库 ,库里自带不同封装的IO管脚定义,这颗芯片我画过  就是这么弄的 有个官方的器件库 官网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EP4CE22吧 没有EP4CE6E22  ,IO管脚可以去官方 下载器件库 ,库里自带不同封装的IO管脚定义,这颗芯片 ...

请教官方库的链接地址,我没找到。不要意思。有ep4ce6e这个系列的。我在网上查,altera被因特尔收购了。资料都没地方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官方库的链接地址,我没找到。不要意思。有ep4ce6e这个系列的。我在网上查,altera被因特尔收购了。 ...

哦 查了下确实有你这个器件  只是不是BGA封装的

楼主:
嗯,能提供一下怎么找这个芯片有用资料的方法吗?我是帮别人设计原理图,用来做高速的IO,通过地址线和数据口和前面的cpu配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能提供一下怎么找这个芯片有用资料的方法吗?我是帮别人设计原理图,用来做高速的IO,通过地址线和数据 ...

我都是把quartus打开,然后把引脚分配图打开,然后就知道哪个引脚是啥功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把quartus打开,然后把引脚分配图打开,然后就知道哪个引脚是啥功能了。 ...

我只是帮别人设计原理图,没有要逻辑编程的。还有其他方法吗?要不然,真的要下载安装这个软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是帮别人设计原理图,没有要逻辑编程的。还有其他方法吗?要不然,真的要下载安装这个软件。 ...

官网肯定有这个文档的,很久没有用a家的东西,忘记在哪里下载了。

网友A:
找资料是门技能   楼主我帮你找了

网友C: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https://www.intel.com/content/ww ... erature/lit-dp.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资料是门技能   楼主我帮你找了

牛逼,这么厉害,哪里找的,我在网上晃了一天了,都没有找到这么有用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https://www.intel.com/content/www/us/en/programmable/support/literature/lit-dp. ...

厉害,我点飓风4的那一栏里,那几个文件打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