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动手改造洗菜机的排水和进水(图)

楼主(2018-10-05):
大家有没有感觉,这洗菜机的排水很烦人?

要将背后挂起来的排水管,取下来,才能排水:

1。上次排水后忘记挂回去,进水时哇哇的流走了,好一会才发现,浪费感情。

2。后面的钩子有点难挂,有时要摸索一会。

下面是我的改造过程:

我想将这排水管取下来,换成6分的水管。

箭头方向拧松。

楼主:
这才发现接口由一个锥度,就算使用了锁紧扣,也无法固定水管。

只好放弃这种方法。

楼主:
装回原排水管。在管子末端,接上6分水管。刚好能插进去的。用电工胶布固定和防漏水。

楼主:
接上一个水龙头,控制排水。

水龙头的出水口接6分水管,排水到下水道。

网友:
进水排水都用这管?

楼主:
进水也是使用6分管,套在自来水龙头上。

末端塞进一个S型的扁平不锈钢钩子,厨房挂钩上拆下来的。

楼主:
这钩子可以挂在洗菜桶旁边。

楼主:
放水。

不用手拿着水管,很省事。

楼主:
放满水,钩子挂在高处,多余的水就不会滴下来。

楼主:
实际测试,发现排水速度竟然很慢。原来不用1分钟,现在要4分钟才能排完。

我才意识到,这种普通家用水龙头,不适合做排水。因为排水没有多少压力。

为了证实这个推测,我拿出洗菜机,接上水龙头排水,这是实拍图,可见很慢。

楼主:
取走水龙头,排水立即很快。

楼主:
明天去换一个排水更通畅的开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都这么折腾了,设计开模批量生产吧

不如用小型波轮洗衣机来改造

网友C:
家用水龙头好像是半开的,所以有压力还好,压力小就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如用小型波轮洗衣机来改造

看这个帖子的120楼,你就知道不行的了: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99753-1-1.html?_dsign=cc67664a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家用水龙头好像是半开的,所以有压力还好,压力小就慢了

我明天买个PVC的管道开关,而不是水龙头。

网友:
这个十一假期,大伙过的很充实,羡慕一下。

网友D:
进水也可以走排水管,进排水一体。
出水管长点,并放置低位,末端接水龙头,大一号口径的。
出水管靠机器位置中间串三通,旁通接带开关的进水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进水也可以走排水管,进排水一体。
出水管长点,并放置低位,末端接水龙头,大一号口径的。
出水管靠机器位 ...

进水管如何做?

将水龙头安装到机器上部? 怎么打开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进水也可以走排水管,进排水一体。
出水管长点,并放置低位,末端接水龙头,大一号口径的。
出水管靠机器位 ...

我也是这样想的,但做起来有困难!

楼主:
好了,我买了PVC的水管开关了。

打开猴,100%畅通没有阻挡的(图2)。排水速度问题解决了。

这么一堆东西,连胶水,门口小店买的,才21元。而且都是联塑这个好品牌 。

网友:
水龙头是陶瓷阀芯,阀芯上有两个小孔,受此限制压力小流量很小。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明天买个PVC的管道开关,而不是水龙头。

那个很硬,不好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很硬,不好拧

习惯就好。

最不好的地方,是需要记住方向。拧错方向就拎不动了。如果360度没有方向就好。只需要记住把手跟水管方向一致就是放水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习惯就好。

最不好的地方,是需要记住方向。拧错方向就拎不动了。如果360度没有方向就好。只需要记住把 ...

是的,我第一次拧这个阀门就出过丑,有方向,硬又涩,旋钮容易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