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macbook_OSX下使用sw4stm32(SystemWorkBench)+stm32cubeMx开发stm32

楼主(2018-10-06):
我使用的板子是nucleo f103rb。 然后感谢ref里面的帖子,也感谢各位支持的朋友

步骤:
1. 安装(stm32CubeMX)地址如下
https://www.st.com/en/embedded-s ... ia=productId=LN1897

2. 安装System Work Bench. 地址如下(注意貌似要注册也就是说要提供邮箱,这个不是问题)
http://www.openstm32.org/HomePage

3. 使用CubeMX创建工程
安装好的软件

单击New Project

选择对应的芯片型号或者官方开发版型号 单击start project

选择yes

进入到管脚功能配置界面
我选择性质的打开了canbus,wwdg,usart,还有rtc  //可以看到,每个选择了的功能,相应右边的配置图也显示相应的信息

后面的clock,configuration大家也可以看一下,也可以不看//如果不熟悉建议还是看一下。
最后的power calculation用于计算耗电量,一般可以忽略

单击project--setting。

配置project名称为test4 //名称你可以随意  我没试过中文名称,你们可以试试
关键“Toolchain  / IDE”请选择 sw4stm32

单击 generate code

此时此刻,工程建立完毕,下一步导入到systemworkbench里面
4. 导入工程到System Work Bench.
打开systemworkbench,选择工程文件存储的地址,这个你随意,不是那么那么的重要

import刚才的工程文件。点这里 file --- import

在general 中选择existing projects into workspace

在出现的对话框中选择 browse

在自己存储的文件夹目录中找到创建的工程test4,单击open,然后单击finish。
记住不要copy project to workspace

在打开的工程中找到main.c

在祝循环中添加 HAL_GPIO_WritePin (GPIOA, GPIO_PIN_5, GPIO_PIN_SET);
这个意思是点亮用户led 绿色的那个

然后点击run

出现下面对话框,选择ac6 stm32 c/c++ application

然后灯就亮了

ref:

STM32CubeMX+SW4STM32:在Linux下开发STM32程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33015-1-1.html?_dsign=99add802

(水贴)stm32CubeMX在osx上运行的很好啊,又一个不用win10的理由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extra=#pid10425419

ubuntu下安装stm32开发环境 秒杀keil和IAR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568167-1-1.html?_dsign=5620142b

网友A:
首先我得有个mac,然后我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我得有个mac,然后我没有

没事,我还想操奶茶妹妹呢,然后我没有

开发环境么,喜好都不一样的

网友B:
>首先我得有个mac,然后我没有
It can cost up to $2600 each just for a macbook pro. The newer releases may not have USB port.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我得有个mac,然后我没有
It can cost up to $2600 each just for a macbook pro. The newer releases ...

yeh and a type-C to general USB adapter cost another 60 Chinese $

网友B:
>type-C to general USB adapter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网友C:
更香了。等着闪退和各种莫名其妙的问题吧。老老实实用win吧,mac下玩玩就行

网友D:
把有限的精力放到真正有用的地方,工具类的东西新鲜一下就行了,还是回到win下边各种成熟的ide。其实有这么多时间好好学习一下c语言,外设驱动怎么写比你换个平台再学习怎么安装轮子要有用的多。当年在学校时我跟楼主一样,各种折腾,linux mac下边折腾单片机开发,幸好掌握了vim makefile gdb仿真,如果用eclipse的话可能真的一点有用的东西都学不到。另外这种开发环境是如何秒杀keil iar的?楼主不妨帮我们分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更香了。等着闪退和各种莫名其妙的问题吧。老老实实用win吧,mac下玩玩就行 ...

哈哈,有闪退我一定第一时间和你报告好让你高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有限的精力放到真正有用的地方,工具类的东西新鲜一下就行了,还是回到win下边各种成熟的ide。其实有这么多时间好好学习一下c语言,外设驱动怎么写比你换个平台再学习怎么安装轮子要有用的多。当年在学校时我跟楼主一样,各种折腾,linux mac下边折腾单片机开发,幸好掌握了vim makefile gdb仿真,如果用eclipse的话可能真的一点有用的东西都学不到。另外这种开发环境是如何秒杀keil iar的?楼主不妨帮我们分析一下

c语言就那么硬啃我是啃不动的,最近想做的事情,图像识别之后如何分辨男女,一直在想这个没什么思路。只做到识别到人

哪有,折腾这个加起来的时间不到3小时,很快啊。
另外我哪里有到处换平台折腾了,以前都是windows 下 keil+mdk库文件做东西。
现在换成了eclipse + cube。其实效率更高了啊

eclipse也就是sw4stm32最大的优点就是免费,完全没费不要钱 秒杀了吗

其实初衷是因为keil一直要破解,然后最近装keil提醒我文件损坏,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换平台了
//另外我90%的时间是用mac的,所以也算值得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type-C to general USB adapter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sorry, I should make it clear.
I mean type-C to type-B adapter
like this one:
https://www.apple.com/au/shop/pr ... sb-adapter?fnode=8b

网友E:
哈哈,玩esp32也是发现官方的IDF和ADF原生支持mac和linux,如果上win才叫折腾,只能依靠cygwin了
个人觉得以后的MCU会越来越倾向于跨平台、GCC编译器、更高级的语言甚至脚本编程。电脑安装什么操作系统越来越次要了。从这一点也可以引申到PCB软件领域。
所以也不用纠结这么多,我个人笔记本就默认macos,parallels下安装一个win7,能看到的是,开win7的机会越来越少了,用鼠标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了。

网友F:
楼上掉了一地鸡毛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图像识别男人女人这还不简单?给你个思路:
让他们脱下裤子后,再边缘卷鸡…哈哈哈哈 ...

这种思路我一大把,用红外摄像头,有鸡鸡的就是男的,裤子都不用拖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玩esp32也是发现官方的IDF和ADF原生支持mac和linux,如果上win才叫折腾,只能依靠cygwin了
个人觉得 ...

我也感觉明显是趋势,比如说STM32的hal库,STM32cube MX。很明显是为了弱化单片机配置。
再比如说本论坛的逻辑分析仪也在做Linux 和osx客户端
很多工业robot 也是基于Linux开发环境用Ubuntu。

感觉国内Windows如此强势是有原因的,国家封闭,大家为房子奔波,很明没闲心考虑其他系统,但是一旦走出国门,软件win osx Linux全兼容,大部分软件网络化是趋势,挡不住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上掉了一地鸡毛

哈哈,只有鸡才会掉鸡毛,习惯就好

网友H:
都是人才,什么都要想,然怎么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H:
都是人才,什么都要想,然怎么都没有

啥意思???没看懂,想要什么,然后没有什么???

网友:
我是在win下用eclipse + gcc 编译,不过用其jlink的仿真有些奇怪的问题

网友:
有阵子调试spi液晶屏需要用到逻辑分析仪,去假货宝上找支持macOS的Saleae USB saleae16 100M,没想到给的软件还挺好用。

网友I:
路過支持一下
應該樹莓派+linux也適用,GCC換一下版本

网友J:
不错,我也从win换到了macos。mac下面可选择的方案还是比较多,比如还有segger出的SES。不过我用的VSCode进行编码,GCC编译,Ozone进行调试。感兴趣可以看看我写的https://xorl.ink/2018/09/21/%E5%9F%BA%E4%BA%8EVSCode%E5%92%8CQzone%E7%9A%84%E8%B7%A8%E5%B9%B3%E5%8F%B0%E5%B5%8C%E5%85%A5%E5%BC%8F%E5%BC%80%E5%8F%91%E7%8E%AF%E5%A2%83%E6%90%AD%E5%BB%BA/

网友K:
引用 楼主:
sorry, I should make it clear.
I mean type-C to type-B adapter
like this one:

TYPE-C to USB肯定是必备的,U盘,打印机等等。

对了,MAC没有home, end键比较郁闷啊,还有ESC是touch bar上的也不是很爽,我是vim党

楼主:
引用 网友I:
路過支持一下
應該樹莓派+linux也適用,GCC換一下版本

树莓派应该是可以的,但是拿来当作正常用的电脑,还是很缺东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错,我也从win换到了macos。mac下面可选择的方案还是比较多,比如还有segger出的SES。不过我用的VSCode进 ...

有兴趣回头研究一下。标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TYPE-C to USB肯定是必备的,U盘,打印机等等。

对了,MAC没有home, end键比较郁闷啊,还有ESC是touch b ...

u盘已经很久没用了,都是google doc或者其他的东西分享。
家里打印机连到网络了

touch bar刚刚开始不习惯,现在发现很好用。我是个正常程序员

网友K:
引用 楼主:
u盘已经很久没用了,都是google doc或者其他的东西分享。
家里打印机连到网络了

嗯,大家情况不一样,我好多台电脑啥的要共享,打印机也是老的,不支持网络。其实我工作中还必须有一台Linux。

楼主:
引用 网友K:
嗯,大家情况不一样,我好多台电脑啥的要共享,打印机也是老的,不支持网络。其实我工作中还必须有一台Li ...

你还需要一个nas,比如群晖 //确实情况不一样

楼主:
哈哈,你不理解正常。。。 没事,我原谅你了

网友L:
Jlink 有MAC版的吗?如果没有,仿真和下载怎么处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错,我也从win换到了macos。mac下面可选择的方案还是比较多,比如还有segger出的SES。不过我用的VSCode进 ...

果断收藏

楼主:
引用 网友L:
Jlink 有MAC版的吗?如果没有,仿真和下载怎么处理的?

应该是可以的,具体你可以参考23楼的链接。。。

目前我用的是stlink。

网友M:
如果纯玩也就罢了。如果是商用,IAR,keil的优秀稳定的商用编译器霸占了。如果正经做点事,还是要走常识的路。

楼主:
引用 网友M:
如果纯玩也就罢了。如果是商用,IAR,keil的优秀稳定的商用编译器霸占了。如果正经做点事,还是要走常识的路 ...

我们的逗哈是全球首个下置式可侧倾偏摆双前轮智能机车,可适应各类复杂地形(山地、楼梯无压力),安全稳定超强续航,and定位防盗一键解锁等等智能操控,车锁钥匙警报什么的一部手机全部搞定,当然你还有能想到的idea,我们都会很感兴趣地去实现它。至于用户群体,当然是everyone啦 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网http://www.doohan.cn/,这里有你想要知道的一切……
/*********************************************************************************************************************************************/

你确定三个轮子是走常识的路???正常电瓶车都是两个轮子 // 玩笑玩笑

stm32cube和eclipse,哪里不常识了,

stm32cube是st开发的,很稳定是不是

eclipse当年是ibm开发的也很稳定啊

大名鼎鼎的gcc编译也很稳定啊,是不是

如果从国内公司的角度,你是对的,走常识的路可以少犯很多错误。但是从某种程度来说,给我的感觉总是,那么这家公司肯定很普通 //我不是说普通不好

网友M:
引用 楼主:
我们的逗哈是全球首个下置式可侧倾偏摆双前轮智能机车,可适应各类复杂地形(山地、楼梯无压力),安全稳 ...

同你讨论这个技术方向问题,你扯我公司产品普通。算了,我真是不想说了。
1、趋势就是:arm放弃了armcc已经放不再更新了,转向armclang。apple也放弃gcc,现在xcode基本是llvm,而且不是现在才放弃的,大概是几年前就放弃了。
2、商业用:专用工具有厂家支持出,出了问题,有技术服务,有各种成熟组件用。如果自己玩玩当然肯定无所谓。
3、在macos平台下,工具少,支持少,出了问题不好找,在线看内存也看不了,MSP、PSP寄存器也看不了,肯定会给自己带来没必要的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M:
同你讨论这个技术方向问题,你扯我公司产品普通。算了,我真是不想说了。
1、趋势就是:arm放弃了armcc已 ...

同你讨论这个技术方向问题,你扯我公司产品普通。算了,我真是不想说了。
1、趋势就是:arm放弃了armcc已经放不再更新了,转向armclang。apple也放弃gcc,现在xcode基本是llvm,而且不是现在才放弃的,大概是几年前就放弃了。
2、商业用:专用工具有厂家支持出,出了问题,有技术服务,有各种成熟组件用。如果自己玩玩当然肯定无所谓。
3、在macos平台下,工具少,支持少,出了问题不好找,在线看内存也看不了,MSP、PSP寄存器也看不了,肯定会给自己带来没必要的麻烦。

额,你理解错了,我是说你的产品不普通,三个轮子哪里普通了,正常都是两个轮子//大概想表达的意思是你走的路也不是很“常识”啊

另外你说的是对的,我承认你说的三点都很有道理。

另外发现个问题,只要怒钢过去,小人么就会露出马脚骂起来。。。//不是说你啊,真的

但是你这类高人,总能给出很有说服力的内容出来,谢谢指正我的错误,和你比我确实只能说是在玩罢了

网友:
https://atollic.com/resources/download/ 楼主可以试试这个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