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买了第3台臭氧洗菜机了

楼主(2018-10-06):
399元的价格实在太超值。关键是: 市场上找不到好用的臭氧洗菜机。

而这一台虽然毛病很多,甚至拿回来只能洗水果,蔬菜基本洗不了(设计缺陷)。但所有的缺陷我都能自行DIY克服。

买3台不过分。

第1台洗鱼、肉类、蔬菜、大米。  凡是煮熟才吃的东西就用它洗。

第2台洗水果、可以生吃的蔬菜。

第3台机不做任何改装,当有零件损坏,就拆零件下来维修。然后将坏的零件安装到第3台机,寄给原厂保修。只要机器改动过,原厂就不会维修,所以这台机可以保障以后的维修问题得到解决。

无图无真相,show一下我的三个订单。

网友A:
有没有办法测试臭氧浓度?

还有那个机械高压的寿命问题。

洗菜框框,是不是增加重物,保证和下面的齿轮咬合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办法测试臭氧浓度?

还有那个机械高压的寿命问题。

1。最简单的自己闻一下是否有味道就行。当然,我油3台,我肯定想买一个简易的探测器。

2。我们开源主板时,肯定会使用成熟的电子高压发生器。不会使用这种机械式的。

3。压重物不可行。要压很重,增加了电机负荷,容易出问题。

网友B:
如果增加一个顶盖通风装置并且把出风口引出到室外,是不是就可以在室内安全使用这个机器了?

原理是做一个自动装置,洗完把桶内臭氧尽快抽取到室外。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增加一个顶盖通风装置并且把出风口引出到室外,是不是就可以在室内安全使用这个机器了?

原理是做一个 ...

直接在通风处用最方便,如果引出,必然不能太远,基本也就在窗口了,而且还要考虑打孔什么的,还不如放在阳台,打开阳台窗,关上到房间的门最直接彻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增加一个顶盖通风装置并且把出风口引出到室外,是不是就可以在室内安全使用这个机器了?

原理是做一个 ...

你厨房也安装了抽油烟机。

你厨房从此没有油污了吗?

楼主:
昨晚提交的订单,已经在运送途中了。

网友C:
水管被剪断的事后来没发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水管被剪断的事后来没发生?

你是说荣士达洗菜机里面的透明管,收到货全部脱落?

连续几台都是这样。看来不是人为的,是使用的透明管,无法抗臭氧,厂家出货后测试,自行脱落的。

网友:
老大你好,我在一个美食公众号上看到有人推荐:保食安食品净化机家用果蔬清洗机消毒解毒水果蔬菜杀菌BSA-J806。

原理有点隐晦,机器也不便宜,我也没用过。

我不是来砸场子的,看老大在食品安全上非常用心,斗胆说说,看论坛里有没有人了解。

网友D:
这是原理描述,不用超声波,不用臭氧,用水触媒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原理描述,不用超声波,不用臭氧,用水触媒

这类所谓自主研发的“高科技” 东西,很多是骗局。

看看我踢爆的德国洗菜机骗局。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99382-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原理描述,不用超声波,不用臭氧,用水触媒

这原理等于什么都没说,看起来像是骗局。

网友E:
洗菜机,新的东西,有些小家电厂商也在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洗菜机,新的东西,有些小家电厂商也在做

不新。很多年了。只是没有一家做得好。

网友:
现在习惯性的,只要标榜高科技 国内自主研发,条件反射的反应就是搞传销的RZ做的骗子产品。

网友:
想起当年在空调上有一个叫光触媒的消毒技术,那时是骗局,不能骗了改名水触媒了。

网友(2018-11-10):
我也买了一个,友人的,Y30,方形的,开机洗了一下青菜,打开看,没有闻到臭氧的味道,不知道是不是没有臭氧。

有什么办法判断是否有产生臭氧清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