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洗菜机是否有臭氧产生的方法:PH试纸【35楼测试结果:碘化钾淀粉试纸成功】

楼主(2018-10-06):
作为电工,肯定是希望电子仪器,而不是试纸。但我们不得不向现实低头:淘宝上的臭氧检测仪都是2000元以上的。

臭氧试纸,最便宜的要1.5元/次,而且最低买50张。

我来放大招: PH试纸,4.99元80条,而且包邮!

每次检测6分钱。

原理是我想象的,等我买回来,实测就知道是否可行 :

1。用自来水的PH值作为参考,基本是7左右的。

2。含有臭氧的水,PH值应该会有比较大幅度的变化(双氧水是强氧化剂,ph10.5-11)。这样就知道是否含有臭氧,和臭氧强度是否大致正常。

我已经下单购买,等我收到货,测试完再先大家汇报。

网友:
如果溶解于水中的臭氧成为双氧水,可以用双氧水这种不稳定的东东检测了;
搅动时会有氧气放出,至少可以看到气泡;
以前医生开药是用双氧水漱口,可以杀菌,那个口感,好多泡泡;清洗好之后用清水漱口试试,和清水两个感觉;
也可以用强氧化特性测试;
不过,不知道浓度;

楼主:
淘宝联盟下单,还可以节省2分钱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鼻子闻啊

我上次测试,闻了一会儿,恶心了我3小时。

网友B:
淀粉碘化钾试纸应该更好用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淀粉碘化钾试纸应该更好用点…

价格和ph一样 理论上应该更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价格和ph一样 理论上应该更准确

我在销量最大的淘宝店买了一盒。包邮6.8元,比PH贵36%

网友:
坐等化学帝现身说法

网友C:
应该是发白,因为臭氧有强氧化性,色素会被氧化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发白,因为臭氧有强氧化性,色素会被氧化分解

又不是长期泡在水里。

只是检测一下,1秒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不是长期泡在水里。

只是检测一下,1秒就行。

这个办法不错,我的机器有水洗菜时鼻子闻不出,或者很微弱不能确定。本来以为臭氧发生是不是坏了,但是如果把水排空后空转就可以闻出,看来还有浓度一说。

网友:
我觉得我的头像能很直接的看得出是否有臭氧产生。但是,不是普通的臭氧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销量最大的淘宝店买了一盒。包邮6.8元,比PH贵36%

哈哈。这东西一盒是100条。。是不是不那么贵了?   (6.8/100) /(4.99/80)

臭氧可以把碘化钾氧化成碘单质。遇到淀粉就变蓝色了。检测酸碱性可能不如检测氧化性可靠

以上根据我的化学知识推测。静等站长实验结果

网友:
1. 双氧水溶液是弱酸性的,ph大概在4-6附近……和浓度有关
2. 臭氧对水酸碱性的影响,讲道理的话应该会让溶液偏弱酸性,但是因为是微溶应该不会很明显。

网友:
期待检测结果

网友D:
淘宝联盟是单独的一个app吗?使用淘宝的账号和密码登入购买?现在每次要用电脑上用淘客助手,想找个手机端的,哪怕只是看下有多少返利也行

网友:
找到个3。9的还买二送一,立马下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淘宝联盟是单独的一个app吗?使用淘宝的账号和密码登入购买?现在每次要用电脑上用淘客助手,想找个手机端 ...

1。是单独APP

2。使用淘宝账号登入。

3。在淘宝里设置成收藏的商品,就在淘宝联盟上看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1。是单独APP

2。使用淘宝账号登入。

谢谢阿莫。刚安装了淘宝联盟测试了下,生成分享再跳到淘宝购买自己分享的商品很方便。

楼主:
开始评测了。

两种试纸一起评测:

楼主:
先测试自来水。

图1: 测试前
图2:放水里10秒
图3:结果

楼主:
PH试纸我是不是买到假货?

水里怎么留下一绺蓝色?

楼主:
洗菜机运行6分钟。

打开盖子,很浓的臭氧味。立即放入试纸。

图1:测试前
图2:放入10秒
图3:结果

结果:试纸没有变化。这个方法不可行。

网友:
也许如前面所说,强氧化剂嘛,即使变色了,也立马就被氧化了。

网友:
PH试纸不是检测酸碱的么?双氧水氧化性强,但酸性不强,应该不会怎么变吧

网友:
臭氧在水中的溶解性并不算强吧,要不你把碘化钾淀粉试纸丢进去洗个1分钟看看……?

另外好像一般是把臭氧往碘化钾淀粉溶液里面通……而不是用试纸。。

网友B:
把臭氧通到淀粉碘化钾试纸那里就行了…放水里不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把臭氧通到淀粉碘化钾试纸那里就行了…放水里不行…

不好操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臭氧通到淀粉碘化钾试纸那里就行了…放水里不行…

可以这样做。

淀粉碘化钾试纸就是干的? 或先搞湿它?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好操作吧……

拆掉齿轮。齿轮下面有一个臭氧出气口。不放水,试纸放这里就行。

网友F:
引用 楼主:
拆掉齿轮。齿轮下面有一个臭氧出气口。不放水,试纸放这里就行。

市面上有一種電解水飲水機, 弱酸水部分可以美容也可以洗滌去化學物質.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这样做。

淀粉碘化钾试纸就是干的? 或先搞湿它?

是的。。先弄湿。

楼主:
引用 网友F:
市面上有一種電解水飲水機, 弱酸水部分可以美容也可以洗滌去化學物質.

吹牛谁都会。

楼主:
我将齿轮拆走,露出臭氧出气孔(靠近中央的圆形小孔)。放了一张碘化钾淀粉试纸(已湿水)。

在出水口(旁边的大圆孔)附近也放了一张。

洗菜机不放水,然后开机。

很快(十几秒),碘化钾试纸开始变紫,几分钟后,也是紫色。

发现臭氧出口中间冒气的地方,竟然反而是白色额。

楼主:
上面的结论是: 不用拆齿轮,不用放臭氧初出气口。放到随便提供地方,比如排水口附近就行。我同时放入PH试纸 和碘化钾淀粉试纸。

做完对比,我放了两种试纸在外面接触不到臭氧的地方。

楼主:
几分钟后,将洗菜机里的试纸拿出来,放到外面对比的地方。

外面的试纸基本没有变化。
洗菜机里的PH试纸基本没有变化。
洗菜机里的碘化钾淀粉试纸变成了紫色。

试验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