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板上一个芯片封装四脚尖尖,请问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8-10-06):
今天拆开一个电磁炉,芯片部分是如图所示,画成四脚尖尖,请问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
四个脚都是接地的吗?,应该是放电的!

网友:
偷锡焊盘(盗锡焊盘),防止红胶工艺焊接贴片元件的时候IC最后几脚连锡。

网友:
偷锡设计,波峰焊经常用到的一种工艺,改进连锡的

网友:
盗锡焊盘,常用工艺

网友A:
间谍芯片,用来给某国政府发送信号的

网友:
波峰焊才需要的工艺,防止引脚连焊,回流焊就没有了

网友:
辟邪用的。这样可以改善风水。

网友:
应该是偷锡焊盘,解决连锡的问题。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间谍芯片,用来给某国政府发送信号的

网友:
长见识了 +1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B:
自动插件机,因为要方便插入,管脚过孔做的比正常大一些,管脚都要打弯处理的,防止倾倒!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动插件机,因为要方便插入,管脚过孔做的比正常大一些,管脚都要打弯处理的,防止倾倒! ...

芯片四角的是偷锡焊盘!

楼主:
论坛里面个个都是人才,说话又好听,超喜欢在里面的

网友:
头次见,长见识了

网友:
拖锡焊盘,过波峰焊防止焊接短路用的。

网友:
单面板的贴片面,常见的工艺

网友:
偷锡的,过波峰焊避免搭锡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见识了,明白了。

网友:
想了想理解了

网友:
呵,我也觉得奇怪,以为是放电用,原来是波峰焊工艺,涨见识了!!

网友:
左边那几个小电阻还是啥的,封装太诡异了

网友:
涨知识了!

网友:
给波峰焊拖锡准备的

网友:
做这么夸张的还是第一次看见

网友:
也不用担心手工拖焊的时候最后几个管脚连锡了。。

网友:
第一次看见这样设计

网友:
论坛里面个个都是人才,说话又好听,超喜欢在里面的+1

网友:
长见识了  +1
发现好几个适合去二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