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微型步进电机驱动方案?

楼主(2018-10-06):
各位:
       大家好,最近需要给一个微型滑台步进电机(2相4线, 相电阻40欧,相电压3V-5V)做控制驱动电路。有啥大神做过吗?求推荐一个控制方案或者驱动芯片。

网友:
如果不需要细分,drv8833.如果需要细分,供电大于8v,可以用a4988,如果需要细分,而且是低电压供电,可以用lv8712t

网友A:
你这个滑台是什么牌子啊?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
光驱的那个步进电机~

网友:
用单片机四个IO口+双H桥(如L298N),按2相4线步进电机的转动时序进行驱动

网友:
TB78S600 最低5V左右,电流可以设定,最大16细分。不过这类电机的步进角度比较大,高细分不一定有效

网友:
LV8712 带细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滑台是什么牌子啊?哪里可以买到?

某宝搜就找到

网友B:
这个电机价格怎么样?

楼主(2018-12-02):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机价格怎么样?

很便宜呀

网友:
适合搞来玩玩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