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用安卓手机的串口来发送数据??安卓6.0

楼主(2018-10-07):
各位好:
      三星手机C500,,安卓6.0,,一直想用它的串口,来发送数据到电脑上,或 电路板上。但一直不成功,
不知各位有没有成功过,,求方法,谢谢!

网友:
用过安卓5.0版本的小米手机测试过USB转TTL
1、通过安卓手机的OTG口,可以实现USB转TTL

2、识别出FTDI

3、通讯测试

楼主:
谢谢回复,,找到个好软件,,测试也成功了,,

楼主:
上传APP。。
感谢,APP的作者李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传APP。。
感谢,APP的作者李工。

贴个图上来

网友(2019-03-09):
可以进行STC单片机烧写程序吗?

网友:
原理上可以烧,不过你要自己写程序实现

网友:
用手机蓝牙,然后买个蓝牙串口模块连接你外设,手机上用或自己写蓝牙串口软件就可以无线控制你的外设

网友:
这也太累了…

网友:
我做过用蓝牙转串口,连接通讯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