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试下嘉立创的一条龙服务,不知道要注意些什么?

楼主(2018-10-07):
以前只在嘉立创做过PCB和买过元件,现在有10块板子,大小42mm x 42mm,没有BGA,想试下都从嘉立创生产:
PCB:双面都有元件,是不是每一面都要加两个定位孔?位置有什么要求吗?
芯片采购:有款芯片(STM32F051K4T6)立创商城没货,是不是要自己备齐?自己备齐后快递给嘉立创?
钢网:
焊接:立创商城有库存的元件,还需要自己备齐吗?

另外下单的话,是要分开下,还是一起下?

网友:
下PCB样板时选,需要SMT;只能选贴一个面(其它不能贴的,需要收到后自行补焊下);可贴片元件列表里所有的基础库都能选贴,扩展库会据账户等级限选几种;贴片图里无法替换的元件,显示为红色不能贴的,需要您自备元件;这边能贴的(有备料),不需去商城购买元件;这边是开的工作板的大钢网(免费,也不分发给大家,没贴片的地方没有开孔即不会刷上锡膏);拼大工作板一起贴片的,定位孔是据当时工作板不同情况随机加的,无法事先指定。谢谢。

网友:
一条龙服务 流程其实非常简单, 只需要下一个PCB订单和一个SMT订单即可.    大部分情况下只需一份PCB文件   就能 拿到一个焊好常用元件的成品.

不用自己去单独购买物料,
不用自己准备工装夹具之类的,
可以不用画工艺边,
可以不用画Mark,
可以不画定位孔,

SMT贴片打样快速入门:
https://www.sz-jlc.com/home/serv ... =0.6098562828667173

网友A:
嘉立创标准库里没有的元器件不能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嘉立创标准库里没有的元器件不能贴吧

这个列表中 现在列出了近6千多种类物料.  只要这里列出了.就是可以贴.

网友:
就等你们的双面贴了  这个出来价格实惠的话就无敌了

网友:
已经用了一段时间里,挺好用的。   用的提供的封装库,在找器件时,经常要手动再匹配选择

网友:
为了适应嘉立创的贴片,我们都把常用料改成了嘉立创的元件库了,基本80%能覆盖,很好,很赞

网友B:
只要用的封装库兼容,基本上就是傻瓜式的操作吧。  前几次都没有仔细看过,直接就生成了,最近这两次看了 有些位置不对的,还给人工修正了。

我板子上98%的阻容都能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用的封装库兼容,基本上就是傻瓜式的操作吧。  前几次都没有仔细看过,直接就生成了,最近这两次看了  ...

元器件还有位置不对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