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4个强磁铁,解决洗菜桶与齿轮的可靠连接问题【12楼评测:不好用】

楼主(2018-10-08):
这是之前帖子的继续: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99903-1-1.html  (使用螺丝固定洗菜桶和齿轮)

跑到惠福路,买了4个强力磁铁,准备测试洗菜桶与齿轮的连接

大家说说,怎么固定好?

AB胶很难看。而且以后无法回恢复原样。

网友:
中间开孔的,典型是  沉头螺钉 打紧方式啊!

网友A:
这种是上螺钉的,我用了很多,车顶设备吸附。但是稍微隔一点东西就吸力大减,比如一层薄薄的橡胶垫防止磕碰车顶

网友:
手机拍的?手上的纹理拍得很清晰呀,占用还不到60K……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是上螺钉的,我用了很多,车顶设备吸附。但是稍微隔一点东西就吸力大减,比如一层薄薄的橡胶垫防止磕碰 ...

磁力本来就是按距离的立方衰减的。

网友B:
这种磁铁遇水很容易生锈,臭氧里面估计更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磁铁遇水很容易生锈,臭氧里面估计更容易。

有道理。

我看到他们卖的样品,很多都生锈了。

网友:
钕铁硼磁铁表面镀镍,镀层只要有一点点缺陷,就容易锈蚀进去,镀层逐渐脱落。像汽车车漆一样,挂到金属层就必须得补
可以在磁铁工作的那一面,贴一层薄不锈钢,最好是400系不锈钢,然后其它面用胶灌封起来,是不是太麻烦了?

楼主:
4颗磁铁可以安装在如下位置。

磁铁之间隔开两层塑料:齿轮+洗菜桶。

由于磁铁比较强,实测仍然产生大概2kg左右的吸力。

楼主:
使用透明热熔胶固定磁铁。为了可靠,使用的热熔胶比较多。

楼主:
评测:  可以工作。产生大概2kg的吸力。

但发现一个问题: 导致了洗菜盆不好拿出来。因为由于磁铁吸住,齿轮跟洗菜桶咬死着,不是多出2kg力这么简单,位置不对,你10kg也拉不开洗菜桶。

这可能就是厂家不使用磁铁固定的最大原因。

另外,我始终觉得,热熔胶不太可靠。1年后大几率会掉下来。

还有磁铁生锈问题。

还有维修时,厂家看你改动了机器,可能拒绝维修等。

所以,使用了半天,我决定拆走它。

开始使用热风机,后来直接泡到热水里,花了半小时才清理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