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 fpga管脚电平的问题

楼主(2018-10-08):
现在想用cpld来做1.8V/3.3V电平转换和切换,准备直接将cpld设置成2.5V电平,但有一个问题还不确认。
在cpld(max10)内部直接将两个管脚相连的话,输入管脚接的1.8V电平,那被驱动的管脚电压是2.5V还是1.8V?
如果是后者的话,那就没法接3.3V了。

网友A:
2.5V有依据么?CPLD的IO不能设置不同的电压域么?

网友:
cpld的io分bank是独立的,各自用各自的电平。内部逻辑跟外部没关系。

网友B:
楼主把逻辑上的相连当成了物理上的直连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把逻辑上的相连当成了物理上的直连了吧

不是的,我了解内部是逻辑相连,但不确定是不是就是cmos那种开关,
毕竟没有做过实际测试,还是有点担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V有依据么?CPLD的IO不能设置不同的电压域么?

bank电压全部连2.5V供电,但IO有的连1.8V,有的连3.3V,
现在担心的是1.8V的IO和3.3V的交互会不会有问题。
之前我做过2.5Vbank电压单独和1.8V或3.3V交互没有问题,但后两者经过cpld直接连通没有其它逻辑转换,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bank电压全部连2.5V供电,但IO有的连1.8V,有的连3.3V,
现在担心的是1.8V的IO和3.3V的交互会不会有问题 ...

非得把不同电平的IO连接到一个bank上? 就算你测试能用,你敢量产么?IO不够用的话,外部家一片电平转换芯片,速度不高的话串电阻也行啊,非得冒险用不靠谱的办法做

网友:
内部逻辑跟输出级是分开的 输出级其实有个图腾柱的推挽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得把不同电平的IO连接到一个bank上? 就算你测试能用,你敢量产么?IO不够用的话,外部家一片电平转换 ...

用2.5v bank沟通外部的1.8或3.3是常规做法啊,量产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