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F103精英开发板,显示屏显示速度慢.

楼主(2018-10-08):
买了F103精英开发板带4.3寸的触摸屏,用例程一次成功,显示,触摸的功能都很棒.老板嫌4.3的屏小,要换5"
屏,就买了深圳好钜润 的5寸屏,该屏显示驱动是ILI9806,触摸是FT5336,插在精英板上也同样移植STemwin 5.26,
移植后,能显示和触摸,就是显示的速度很慢,象放动画片。请教各位,这样的问题,如果加外部RAM,能提升
显示速度吗?或不加外部RAM,MCU改用STM32F407VET6,能解决吗?谢谢大家。

网友:
换407,比103强很多。

网友:
加外部RAM可以提高显示速度
编辑原因:修改错别字

网友:
还是换  405  407  比较好,不要为难自己。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
407比103刷屏快三倍

网友:
ram能提升缓存,但是改变不了总线速度,
F103使用dma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