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LD应用问题

楼主(2018-10-08):
想用CPLD模拟这样的元件,下图是该元件的信号处理时序,简单讲就是一个光转I/O信号输入元件后,元件输出两路向下图时序的I/O信号,输出信号1要求不高,但是输出信号2的时间要求比较高时间差50ns以内吧。
难点是CPLD要模拟12个这样的元件,并且每次会有6路信号同时输入,也要求他们同时按时序图被处理。

问题:
1.这种并行处理的应用要求正是CPLD所擅长的吧? 会有时间差吗,比如处理第一路信号时第二路得等着,那样的话到第6路就太晚了。
2. 我还不能熟练使用CPLD,所以想有偿寻找可以帮我用VHDL实现此功能的朋友。

网友A:
“难点是CPLD要模拟12个这样的元件,并且每次会有6路信号同时输入,也要求他们同时按时序图被处理。”
这个是CPLD和FPGA最擅长做的事情
只要逻辑资源和引脚够,你同时几百个输入都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点是CPLD要模拟12个这样的元件,并且每次会有6路信号同时输入,也要求他们同时按时序图被处理。”
这个 ...

谢谢您
我还不太会CPLD,延时就靠,做个分频器然后以+1的方式做吗?

楼主:
至少需要3*12个I/O,是不是得先编程,编译后才能确定逻辑资源数量?

网友B:
输出信号2应该问题不大,但是信号1如果一定要求上升沿和下降沿有个斜面,那就不太容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信号2应该问题不大,但是信号1如果一定要求上升沿和下降沿有个斜面,那就不太容易了. ...

呵呵输出信号1的斜面指的是I/O转模拟信号,那个模拟信号从0到高电平的时间,要求不严格。
谢谢您的关注

网友:
这是fpga的最简单的活了。延时+移位寄存器。但是注意fpga进去再出来最快也得10ns。

网友:
引用 楼主:
至少需要3*12个I/O,是不是得先编程,编译后才能确定逻辑资源数量?

建模出一个来就可以确定需要多少逻辑资源了

网友C:
学习能力。。。

LZ肯定是个老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能力。。。

LZ肯定是个老板

献丑了,我只了解CPLD应该能干这个,但是真没用过

网友:
楼主这应用 能想到用CPLD来解决,证明 还是知道点的。

网友:
CPLD的延迟是5~10ns级的,你放心用吧,只要程序写正确

网友D:
我觉得实现起来应该没问题的,不知道楼主难点在哪里?延时的话,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实现起来应该没问题的,不知道楼主难点在哪里?延时的话,问题不大 ...

难点在于我做过任何CPLD设计
只是有些了解,向大家确认一下。

网友:
上面时间间隔精度要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