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Quartus和modelsim联合仿真报错问题

楼主(2018-10-08):
在modelsim中建立仿真库后,使用Quartus联合modelsim仿真出现下面的error。请教下怎么样才能解决
# ** Error: License checkout has been disallowed because
# only one session is allowed to run on an uncounted nodelock
# license and an instance of ModelSim is already running with a
# nodelocked license on this machine.
# Error loading design
Error loading design

Error.

网友A:
说人话就是:单用户license不允许多开modelsim,只能开一个sess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人话就是:单用户license不允许多开modelsim,只能开一个session

那请问应该怎么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