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硬盘里分别装win7和ubuntu,折腾2天还是放弃了

楼主(2018-10-08):
固态盘里原来装的win7,最近使用得感觉反应迟钝。就在另一个机械硬盘里收拾出了90G的一个分区,装了ubuntu,结果各种困难。
用unetbootin做的U盘安装。
先装的18.04,装完提示无法写入grub啥的,具体记不住了。无论把启动引导放到机械盘还是固态盘,都是这样。放弃。
重新做了16.04,装倒是装完了,使用也正常。用update grub更新了启动引导,准备进win7,结果进去就卡得不行不行的,无论点哪里都是要等几分钟。搜索了好多关键词,没有符合我遇到 情况的。
cpu是i5-4200U,淘宝上的无风扇小主机。
最终还是放决定放弃了,继续用win7吧。下回再用久了继续重装。
有遇到过类似现象的坛友请不吝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为啥不用虚拟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用虚拟机?

光一个系统都觉得迟钝了,再装个虚拟机能解决这个事?

网友C:
好像mbr和gpt下都试过同一个硬盘和不同硬盘的win+ubuntu双系统,没发现楼主类似的问题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光一个系统都觉得迟钝了,再装个虚拟机能解决这个事?

我一台10年的老1366服务器开了8个虚拟机,照样稳如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mbr和gpt下都试过同一个硬盘和不同硬盘的win+ubuntu双系统,没发现楼主类似的问题啊 ...

我的2个盘都是mbr模式,还没敢改gpt,得先把硬盘数据备份了。
固态盘下2个分区,机械盘下4个分区。者没有超过mbr的4个主分区的上限。当初新硬盘在分区的时候没有特别处理,都是mbr的,里面分的区也都是主分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一个系统都觉得迟钝了,再装个虚拟机能解决这个事?

还想着在ubuntu里虚拟个win7或者用wine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一台10年的老1366服务器开了8个虚拟机,照样稳如飞。

8个win7还是8个ubuntu?
那你只跑一个系统的时候会卡顿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8个win7还是8个ubuntu?
那你只跑一个系统的时候会卡顿吗?

所有系统都是用来干活的啊。3个ubuntu最少了。

网友:
为什么不用虚拟机呢?

网友:
坚持用虚拟机跑linux,  我试过找台旧电脑装linux,也不够虚拟机来的方便,相信我. (毕竟linux不是常用,要用的时候,大部分情况都要用到win.不可能同时开两个电脑)

网友:
硬盘不行,换了

网友:
虚拟机,性能不比单机差,还方便很多

网友:
能装win10吗?  用自带的Linux系统呗!

网友:
装过,把WIN的引导搞到没了,现在怎么整都是GRUB引导~~~N个系统在笔记本上

网友:
装双系统后。每次都在想。要进哪个系统。。。

网友:
蹿了一个NAS的主机,花了2400,用的J3455的主板,本来想跑win10+ubuntu16的,最后也是折腾半天不行,就直接搞了个ubuntu16了。

网友E:
2块硬盘装2个系统很方便,很简单,
一块硬盘装一个系统,启动时选择从哪块硬盘启动,这样数据也安全,

网友:
推荐还是虚拟机,方便易用,系统切换的时候要是双系统就感觉生不如死了。PS:win7等切到linux还可以先睡眠关机,然后启动到linux,干完活在切换到windows醒过来,linux->windows好像这个不行

网友:
估计是固态盘的问题,换一个吧,还有固态盘不要塞太满,要留一定空间,不然会影响寿命

网友F:
引用 网友E:
2块硬盘装2个系统很方便,很简单,
一块硬盘装一个系统,启动时选择从哪块硬盘启动,这样数据也安全, ...

        建议新手把linux和windows分开装在不同的硬盘,开机F12选择要启动系统所在的硬盘。
        对linux系统不熟悉的,在windows下安装VMware,虚拟机里再安装Linux。Vmware分区时选择使用整个物理硬盘,然后在里面折腾Linux,折腾好后重启你的电脑(不是重启虚拟机),开机选linux所在的硬盘可以直接进入Linux。如果linux有问题,返回Windows开vmware继续折腾。这样可以节约你宝贵的生命,linux可变成虚拟机也能变为物理机。
        一个10年archlinux使用者,可以向你提供帮助,有事PM我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所有系统都是用来干活的啊。3个ubuntu最少了。

剩下五个是win7? 人家只装一个系统都觉得卡顿,你觉得在这个系统上装个虚拟机,再装8个系统就能不卡了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剩下五个是win7? 人家只装一个系统都觉得卡顿,你觉得在这个系统上装个虚拟机,再装8个系统就能不卡了吗 ...

当初为了装openstack一台机器上装过6台linux虚拟机,主要是费内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剩下五个是win7? 人家只装一个系统都觉得卡顿,你觉得在这个系统上装个虚拟机,再装8个系统就能不卡了吗 ...

服务器,192g内存,12核24线,linux虚拟机全给12核,win给4核,但是不是所有虚拟机都在干活啊。主机占用率25%

网友:
引用 网友G:
当初为了装openstack一台机器上装过6台linux虚拟机,主要是费内存

卡顿主要在UI上才会体现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服务器,192g内存,12核24线,linux虚拟机全给12核,win给4核,但是不是所有虚拟机都在干活啊。主机占用 ...

跟楼主这个主题有关系?你的意思是让楼主换电脑?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跟楼主这个主题有关系?你的意思是让楼主换电脑?

没有啊,只是说明虚拟机并不会大幅影响性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啊,只是说明虚拟机并不会大幅影响性能。

嗯,你说得对.

网友:
装了几个系统,都是直接换硬盘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建议新手把linux和windows分开装在不同的硬盘,开机F12选择要启动系统所在的硬盘。
        对li ...

还有这种玩法?

网友:
我想问下大佬们用Linux要图形界面吗?

网友:
双硬盘双系统比单硬盘双系统好装,记住一个关键点就是linux的启动引导不要放到window的引导盘就好了

网友:
manjaro与win无痛共存

网友F:
引用 网友H:
还有这种玩法?

估计很多人都不知道,所以专门写出来了

网友:
win7 vmware ubuntu rhel 一直在用呀 i5 2520的

网友:
两块硬盘,一块装一种系统,然后利用BIOS选择启动盘,最简单。

楼主:
我自己的笔记本就是在一个硬盘里装的2个系统,就没有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
笔记本双硬盘Win7+Ubuntu 14.04的路过

网友:
都说 ubuntu 14.04 LTS 才好用,
不过我的最爱是CentOS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估计很多人都不知道,所以专门写出来了

你说的是vmware下面操作整个物理硬盘,还是windows所在硬盘的某一个整的分区?

网友:
我是先装win7,后装ubuntu正常,启动是ubuntu菜单。

网友(2018-11-23):
还是用虚拟机 方便灵活

网友:
10 年前 就这样装过 没啥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H:
你说的是vmware下面操作整个物理硬盘,还是windows所在硬盘的某一个整的分区? ...

看你的需求,都可以,很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你的需求,都可以,很安全

高手,能不能开课呢,我要搬个小板凳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