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SMT贴片:贴片2片也可以选择扩展库的器件!

楼主(2018-10-09):
1)基础库:如果对于产品样品验证,贴片2片足够,所以在嘉立创SMT打样之初对于基础库就支持2片
2)扩展库:随着嘉立创SMT打样的发展,以发展到第四期支持6000多种扩展库,后续可能支持几万种扩展库,焊接5片就是一个挑战,更何况是2片(几个料接料带,上飞达,一天动不动几百种扩展库,做过SMT焊接的都知道是一种挑战),但就在大家对于嘉立创SMT的肯定,支持,期待下,我们终于今天上线了2片也支持选择扩展库!

但是也真诚的建议:大家尽量采用基础库的器件,这样对于我们的效率更高,对于我们这种火车式的贴片模式,扩展库会严重影响整体效率!

下面可能大家会问:1)嘉立创SMT什么时候上线及会增加器件,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本周内就会开放新的器件上线,功能以上线,如果没有问题增加新的器件速度将会每天都开放!

网友:
厉害了,越做越好了,楼主早点休息…

网友A:
这个一如既往的支持。
扩展库的封装库,什么时候能如基础库一样提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如既往的支持。
扩展库的封装库,什么时候能如基础库一样提供呢? ...

也在最近会尽快上线,基本上以OK!

网友:
支持增加器件

网友:
赞!就等扩展的封装库了!
现在用扩展还要网页上查,好烦躁

网友:
好消息。 做板子确认方便了很多

网友:
加油弄集成库!哈哈哈

网友:
支持,丰富SMT焊接器件种类!

网友B:
我今天试了,扩展库的TLP291-4还是不能支持。另外,可贴片器件中,红色的物料代表什么意思呢?

网友C:
怎么不能贴双面的,昨天我只好在另一家PCB/元件/SMT一条龙了。希望嘉立创能贴双面,并且能批量贴,免得我们PCB/元件/SMT几家来回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不能贴双面的,昨天我只好在另一家PCB/元件/SMT一条龙了。希望嘉立创能贴双面,并且能批量贴,免得我们 ...

价格不会这么低。JLC的模式应该是尽量全自动化,降低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今天试了,扩展库的TLP291-4还是不能支持。另外,可贴片器件中,红色的物料代表什么意思呢? ...

如果方便的话 能否 加下我的QQ:3001269142   我们复现一下问题点,  找一下是否是系统BUG.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今天试了,扩展库的TLP291-4还是不能支持。另外,可贴片器件中,红色的物料代表什么意思呢? ...

刚刚 自己下单了一个 测试 能选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刚 自己下单了一个 测试 能选的呢.

扩展库只能5种的限制能不能放开?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刚 自己下单了一个 测试 能选的呢.

明白了。原来是这样选贴2片。

网友:
我在这做了500块板子居然焊盘有有大有小

网友:
返单做了很多回,这一回要坑死人的节奏

网友:
不错,最近打板有希望试用一下

网友:
像扩展库中的ss24这样的片子
有几种不同封装就好了
相同封装还要弄不同品牌,个人觉得浪费库容了

网友E:
强烈建议去掉扩展库5种物料限制(我宁可多花加工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强烈建议去掉扩展库5种物料限制(我宁可多花加工费)!

首先要明白嘉立创SMT打样的模式及机制:
嘉立创SMT打样为什么能做到极高的性价比,无需钢网费只需要50元工程费+1分钱/每个点,而且速度极快,数量能接受2片起贴,原因如下:
1)采用了火车式的连机方式,这些机器上满了基础库器件,基础库上上去了就不会下下来的,所以效率极高,而且不容易出错
2)这也就是为什么扩展库要加费用20元/种 及扩展库进行品种限制的原因,扩展库只是用于锦上添花,而不是做为主打,主打用于基础库解决,大家在设计的时候尽量偏向于基础库
3)如果不做一定的引导及导向跟限制,大家全部采用了扩展库,那将会直接导致嘉立创SMT打样的直接失败!

会员等级及限制数量:
注册会员5种类. 重要会员5,VIP 6, 白金会员7, 黄金会员8种

网友:
什么时候增加器件?

网友:
看到在加器件了,可惜啊,SMT这边还没加好,立创商城马上没货了

网友F:
不是很清楚,我模拟下单时,打样5片PCB,贴两片,扩展库每一个能用的

网友:
ATMEGA128A-AU [SMT4期 JLC1015]
1-30个:17.56956
31个以上:14.94010
分两档真的合适吗,刚想试一下,结果每片贵4元,也就是贵40%左右,实在下不了手

网友:
立创商城也才:30 ~ 99 片: ¥13.91,打96折,也就是13.3536,差价也是1.5865

网友:
我查了其它两档器件的价格,都是比立创商城低的,为什么就ATMEGA128A-AU偏高,什么原因啊,能查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是很清楚,我模拟下单时,打样5片PCB,贴两片,扩展库每一个能用的

演示订单,确实有个BUG. 不能搜索扩展库的元器件. 正在修复.

网友G:
atmega128a-au本来立创商城的价格已经比别的商城贵3块多,SMT还不满足,在商城的基础上再加价1块多,敢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自己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有定价权,客户反映问题,也不回应,希望SMT按这种思路越做越大!袁老板说过,会在进货的基础加10%做为仓库费用,按这样推算atmega128a-au进货价就是13.582元,这个价格采购,也只能说明,嘉立创对采购物料的管理是非常友好的,采购人员及相关管理人员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

网友D:
引用 网友G:
atmega128a-au本来立创商城的价格已经比别的商城贵3块多,SMT还不满足,在商城的基础上再加价1块多,敢这 ...

我也申请查了一下  C6510 进货价.  这个元件确实进货价就比较高.  因为第一次进货只进货了90片, 供应商要加很高.    后面批量进货.  进货价自然就会下降.
另外我也顺便查了一下其他AVR, 大部分都比立创便宜.  只是也不能这么比较, 现在区间都完全不一样了.  基本上都没法对比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申请查了一下  C6510 进货价.  这个元件确实进货价就比较高.  因为第一次进货只进货了90片, 供应商 ...

谢谢王工回复,90片都不够我一次用,建议进多点货吧,这个芯片我现在用量在300-400个/月,目前都在你们这里贴的,如果只是少量,我也不会计较价格

网友:
如果 C6510 不打算多进货,就改为立创商城库存好了,等了一年多,终于上线了,结果又是这样,实在伤心啊!

网友:
SMT感觉变味了,变成赤裸裸的高价卖器件搛钱!

网友G:
想请问一下嘉立创SMT,价格你们想调多高就多高,在现在的情况下,你们的忠实老客户也会被逼接受,你们赢了!你们觉得这样的方式能长久吗,不要因为成也"世界首创SMT",败也"世界首创SMT",客户转换供应商很容易的,一旦大量失去客户,投资的设备及固定资产可不好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想请问一下嘉立创SMT,价格你们想调多高就多高,在现在的情况下,你们的忠实老客户也会被逼接受,你们赢了 ...

请你看好“32楼”的回贴,请仔细看看

你的眼光总是盯着价格高的,那些价格低的你没有看到么,如果不客观的对待问题,我们也会很生气,32楼王工的剪切图片我再发一下!
进货价格跟着时间不一样,进货源不一样都有区别,对于元器件不像PCB一样,价格能把控,不同商城间也会完全不一样,对于SMT我们只能按一道体系也订制,我们也没有办法保证说我们的料一定是最低价!

下图中基本的价格第一阶段都低于商城价格,1-30片基本上是我们的主流,不要一二再,再二三的不根据客观事实发布不客观的主观意见!

网友:
我想贴160套,能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