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发布STLINK V3.0,主控采用F723带高速USB PHY,集成SPI/CAN/I2C下载

楼主(2018-10-09):
说明:
1、STLINK V2.X调试工程最大的问题就是很容易卡死,速度跟不上,特别是外设寄存器比较多和工程比较大的时候。

2、本次升级也比较奢侈,采用了176脚,BGA封装的F723IE,此芯片自带USB高速PHY,好处就是芯片占PCB面积很小。

3、除了之前STLINK-V2.1增加的虚拟串口和模拟U盘方式的代码更新,本次新增了SPI/CAN/I2C接口方式的下载,需要借助ST去年出的STM32CubeProgrammer下载。

4、当前的售价是35$,在ST官网,得捷和贸泽上面都可以购买。
     官方地址:https://www.st.com/en/development-tools/stlink-v3set.html

5、有了STLINK-V3,之前的Event Recorder就可以跑的更溜了: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93757-1-1.html

最关心的还是本次升级支持的最大时钟速度,由之前可怜的4MHz,升级到了24MHz,另外虚拟串口速度最大可以做到15Mbps。

作为对比,下面是JLINK和ULINK的:

规格:

正反面:

网友:
不错。价钱也还合适

网友:
好棒,我要去收藏一个

网友A:
对比正版jlink这个就是白菜价,另外体积看图应该是比较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比正版jlink这个就是白菜价,另外体积看图应该是比较小的

Jlink edu 和edu mini也是白菜价,edu mini也才100出头

网友B:
https://www.digikey.com.cn/produ ... ND?recordId=9636028

http://www.mouser.cn/ProductDeta ... 3W1GxiAR47ESQ%3d%3d

https://www.mouser.com/ProductDe ... 3W1GxiAR47ESQ%3d%3d

网友:
这个可以支持一下

网友:
好东东
值得收藏

网友C:
好像没有集成CAN的收发器,只看到C_TX和C_RX

网友:
可惜最近手头拮据。。不然买一个。。

网友:
性价比很高啊

网友:
还是ST-LINK好,价格一直比较亲民。

网友:
不錯,這價格合適。

网友D:
恕我愚钝,那个pcb正反面是一个东西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恕我愚钝,那个pcb正反面是一个东西吗? :)

看样子,明显不是的哇

网友:
这次功能增加了不少啊!价格也提高了很多....

网友:
这是要搞死JLink啊,,Segger公司要哭了

网友:
不是USB  TYPE C的啊 、、、、安卓小口的线现在越来越不好找了。也不好用

网友:
这个速度不错,更新太快了

网友E:
看来又可以搞个DIY计划了,把STLinkV3的缺点用DIY的方式解决
比如上面提到的TypeC,CAN收发

网友:
对啊,不用TypeC,看来ST的设计思想也滞后

网友F:
看起来好像是  两板板,通过插针连接的吧,看这功能介绍,很牛逼的工具呀

网友G:
还是要配套的软件强大才行

网友H:
速度已经超过jlink了,看看这次segger是否会出适配的固件

网友:
挺不错的调试器。

网友:
引用 网友H:
速度已经超过jlink了,看看这次segger是否会出适配的固件

不会  ST的软件弱爆了
体验上还是被秒杀

网友:
看样子还不错,不知道体验如何

网友:
不是TYPE-C,差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恕我愚钝,那个pcb正反面是一个东西吗? :)

观察细致,那个是官方的介绍图,实物如下(来自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没有集成CAN的收发器,只看到C_TX和C_RX

是的,没有集成CAN收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I:
支持离线下载吗?

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来又可以搞个DIY计划了,把STLinkV3的缺点用DIY的方式解决
比如上面提到的TypeC,CAN收发 ...

支持

网友J:
Bridge Interface功能挺好,不知怎么用,说明书上也没详说。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起来好像是  两板板,通过插针连接的吧,看这功能介绍,很牛逼的工具呀 ...

是的,一个主板一个扩展板,实物开箱图放在33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是要配套的软件强大才行

Event Recoder配合V3可以相当给力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9375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J:
Bridge Interface功能挺好,不知怎么用,说明书上也没详说。

这个需要下载STM32CubeProgrammer V1.2.0,在对应的用户手册里面有说明

网友K:
原先的stlinkv2 下载和仿真痛苦死,现在好多了,如果支持全离线的cortx就好了 其他厂家的也可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需要下载STM32CubeProgrammer V1.2.0,在对应的用户手册里面有说明

谢谢!真好用的话可以代替不少接口转接板了。

网友L:
感觉连保护电路都没有,都是芯片管教直接连输出的,不拍烧调试器

网友:
引用 网友L:
感觉连保护电路都没有,都是芯片管教直接连输出的,不拍烧调试器

这种封装的,烧了就只能丢垃圾桶,心会碎

楼主:
引用 网友K:
原先的stlinkv2 下载和仿真痛苦死,现在好多了,如果支持全离线的cortx就好了 其他厂家的也可以用 ...

其它厂家的,V2就可以用,其实是通用的。只是不不支持离线。

网友K:
引用 楼主:
其它厂家的,V2就可以用,其实是通用的。只是不不支持离线。

硬汉已经入手了?

网友M:
居然不加入电压电流监测,比较可惜

网友:
什么时候都流向玩正版了?几十块的山寨鸡link都看不上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硬汉已经入手了?

没有买,,,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www.digikey.com.cn/products/zh/STLINK-V3SET/497-18216-ND?recordId=9636028

这说明字体啊?感觉很不一样

网友:
已在Digikey下单,谢谢楼主提供信息

网友N:
没看明白,can下载是直接连接can tx,rx就可以吗?

网友:
StLinkV3 lsusb verbose output
https://gist.github.com/martonmi ... f800f269353fe256f11

Bus 001 Device 031: ID 0483:374f STMicroelectronics
Device Descriptor:
  bLength                18
  bDescriptorType         1
  bcdUSB               2.00
  bDeviceClass          239 Miscellaneous Device
  bDeviceSubClass         2 ?
  bDeviceProtocol         1 Interface Association
  bMaxPacketSize0        64
  idVendor           0x0483 STMicroelectronics
  idProduct          0x374f
  bcdDevice            1.00
  iManufacturer           1 STMicroelectronics
  iProduct                2 ST-LINK/V3
  iSerial                 3 004100213137510839383538
  bNumConfigurations      1
  Configuration Descriptor:
    bLength                 9
    bDescriptorType         2
    wTotalLength          151
    bNumInterfaces          5
    bConfigurationValue     1
    iConfiguration          4 Default Config
    bmAttributes         0x80
      (Bus Powered)
    MaxPower              500mA
    Interface Descriptor:
      bLength                 9
      bDescriptorType         4
      bInterfaceNumber        0
      bAlternateSetting       0
      bNumEndpoints           3
      bInterfaceClass       255 Vendor Specific Class
      bInterfaceSubClass    255 Vendor Specific Subclass
      bInterfaceProtocol    255 Vendor Specific Protocol
      iInterface              5 ST-Link Debug
      Endpoint Descriptor:
        bLength                 7
        bDescriptorType         5
        bEndpointAddress     0x81  EP 1 IN
        bmAttributes            2
          Transfer Type            Bulk
          Synch Type               None
          Usage Type               Data
        wMaxPacketSize     0x0200  1x 512 bytes
        bInterval               0
      Endpoint Descriptor:
        bLength                 7
        bDescriptorType         5
        bEndpointAddress     0x01  EP 1 OUT
        bmAttributes            2
          Transfer Type            Bulk
          Synch Type               None
          Usage Type               Data
        wMaxPacketSize     0x0200  1x 512 bytes
        bInterval               0
      Endpoint Descriptor:
        bLength                 7
        bDescriptorType         5
        bEndpointAddress     0x82  EP 2 IN
        bmAttributes            2
          Transfer Type            Bulk
          Synch Type               None
          Usage Type               Data
        wMaxPacketSize     0x0200  1x 512 bytes
        bInterval               0
    Interface Descriptor:
      bLength                 9
      bDescriptorType         4
      bInterfaceNumber        1
      bAlternateSetting       0
      bNumEndpoints           2
      bInterfaceClass         8 Mass Storage
      bInterfaceSubClass      6 SCSI
      bInterfaceProtocol     80 Bulk-Only
      iInterface              6 ST-Link mass storage
      Endpoint Descriptor:
        bLength                 7
        bDescriptorType         5
        bEndpointAddress     0x83  EP 3 IN
        bmAttributes            2
          Transfer Type            Bulk
          Synch Type               None
          Usage Type               Data
        wMaxPacketSize     0x0200  1x 512 bytes
        bInterval               0
      Endpoint Descriptor:
        bLength                 7
        bDescriptorType         5
        bEndpointAddress     0x03  EP 3 OUT
        bmAttributes            2
          Transfer Type            Bulk
          Synch Type               None
          Usage Type               Data
        wMaxPacketSize     0x0200  1x 512 bytes
        bInterval               0
    Interface Association:
      bLength                 8
      bDescriptorType        11
      bFirstInterface         2
      bInterfaceCount         2
      bFunctionClass          2 Communications
      bFunctionSubClass       2 Abstract (modem)
      bFunctionProtocol       1 AT-commands (v.25ter)
      iFunction               7 ST-Link VCP Ctrl
    Interface Descriptor:
      bLength                 9
      bDescriptorType         4
      bInterfaceNumber        2
      bAlternateSetting       0
      bNumEndpoints           1
      bInterfaceClass         2 Communications
      bInterfaceSubClass      2 Abstract (modem)
      bInterfaceProtocol      1 AT-commands (v.25ter)
      iInterface              7 ST-Link VCP Ctrl
      CDC Header:
        bcdCDC               1.10
      CDC Call Management:
        bmCapabilities       0x00
        bDataInterface          3
      CDC ACM:
        bmCapabilities       0x06
          sends break
          line coding and serial state
      CDC Union:
        bMasterInterface        2
        bSlaveInterface         3
      Endpoint Descriptor:
        bLength                 7
        bDescriptorType         5
        bEndpointAddress     0x84  EP 4 IN
        bmAttributes            3
          Transfer Type            Interrupt
          Synch Type               None
          Usage Type               Data
        wMaxPacketSize     0x000a  1x 10 bytes
        bInterval             255
    Interface Descriptor:
      bLength                 9
      bDescriptorType         4
      bInterfaceNumber        3
      bAlternateSetting       0
      bNumEndpoints           2
      bInterfaceClass        10 CDC Data
      bInterfaceSubClass      0 Unused
      bInterfaceProtocol      0
      iInterface              8 ST-Link VCP Data
      Endpoint Descriptor:
        bLength                 7
        bDescriptorType         5
        bEndpointAddress     0x05  EP 5 OUT
        bmAttributes            2
          Transfer Type            Bulk
          Synch Type               None
          Usage Type               Data
        wMaxPacketSize     0x0200  1x 512 bytes
        bInterval               0
      Endpoint Descriptor:
        bLength                 7
        bDescriptorType         5
        bEndpointAddress     0x85  EP 5 IN
        bmAttributes            2
          Transfer Type            Bulk
          Synch Type               None
          Usage Type               Data
        wMaxPacketSize     0x0200  1x 512 bytes
        bInterval               0
    Interface Descriptor:
      bLength                 9
      bDescriptorType         4
      bInterfaceNumber        4
      bAlternateSetting       0
      bNumEndpoints           2
      bInterfaceClass       255 Vendor Specific Class
      bInterfaceSubClass    255 Vendor Specific Subclass
      bInterfaceProtocol    255 Vendor Specific Protocol
      iInterface              9 ST-Link Bridge
      Endpoint Descriptor:
        bLength                 7
        bDescriptorType         5
        bEndpointAddress     0x86  EP 6 IN
        bmAttributes            2
          Transfer Type            Bulk
          Synch Type               None
          Usage Type               Data
        wMaxPacketSize     0x0200  1x 512 bytes
        bInterval               0
      Endpoint Descriptor:
        bLength                 7
        bDescriptorType         5
        bEndpointAddress     0x06  EP 6 OUT
        bmAttributes            2
          Transfer Type            Bulk
          Synch Type               None
          Usage Type               Data
        wMaxPacketSize     0x0200  1x 512 bytes
        bInterval               0
Device Qualifier (for other device speed):
  bLength                10
  bDescriptorType         6
  bcdUSB               2.00
  bDeviceClass            0 (Defined at Interface level)
  bDeviceSubClass         0
  bDeviceProtocol         0
  bMaxPacketSize0        64
  bNumConfigurations      0
Device Status:     0x0001
  Self Powered

楼主:
引用 网友K:
硬汉已经入手了?

准备入手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M:
居然不加入电压电流监测,比较可惜

加了功耗测量功能,再配合MDK的Event Recorder的功耗测量功能,简直爽翻,当前仅ULINKplus,而JLINK近期也将要增加功耗分析组件。

楼主:
还没买

准备入一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没看明白,can下载是直接连接can tx,rx就可以吗?

可以直接tx,tx对接,rx,rx对接。

也可以外接PHY后,对接同样也带PHY的CAN

网友O:
赶紧的,大神们,固件搞粗来,记得V2.1的时候也是旷日持久,各路大神历尽大半年,才把固件拷粗来。V2.1 的C8T6还是非常便宜的,这回V3,恐怕是不好搞了,BGA的芯片,而且不是几块钱的c8t6搞的定了,期待固件和自制解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P:
openocd支持不啦?

不了解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O:
赶紧的,大神们,固件搞粗来,记得V2.1的时候也是旷日持久,各路大神历尽大半年,才把固件拷粗来。V2.1 的C ...

主要是带了USB2.0 高速 PHY,可以单芯片解决方案。

网友Q:
以后调试更快了,感谢分享信息

网友K:
引用 楼主:
可以直接tx,tx对接,rx,rx对接。

也可以外接PHY后,对接同样也带PHY的CAN ...

硬汉有时间山寨一个

另外问一下JLINK 现在最新的是V10? 最新的用的什么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Q:
以后调试更快了,感谢分享信息

以前的那个v2速度慢的直接不敢用,调试个大工程,直接无语

网友:
已下单,坐等收货。

网友R:
STLINK可以仿真其他arm芯片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它厂家的,V2就可以用,其实是通用的。只是不不支持离线。

STLINK V2可以调试国产的很多M0的芯片?能的话STLINK V2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
坐等大量供货

网友S:
好像都不支持邮寄到中国,看来只能等淘宝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S:
好像都不支持邮寄到中国,看来只能等淘宝了!

在digkey上下单,货期10天

楼主:
引用 网友K:
硬汉有时间山寨一个

另外问一下JLINK 现在最新的是V10? 最新的用的什么芯片? ...

具体用的什么芯片不太清楚,当前最强的是J-Trace PRO Cortex,已经更新到USB3.0接口,速度1.2GBit。

楼主:
引用 网友R:
STLINK可以仿真其他arm芯片吗?

可以,实测调试其它厂家M7芯片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LINK V2可以调试国产的很多M0的芯片?能的话STLINK V2还是很方便的

M0没用过,实测调试其它厂家M7芯片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J:
在digkey上下单,货期10天

好久呀,一会儿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K:
硬汉有时间山寨一个

另外问一下JLINK 现在最新的是V10? 最新的用的什么芯片? ...

JLINK V10 taobao 上看下就是了,有图片的

网友T:
有高仿的没有。淘宝店?

网友U:
不知道 实现CAN 下载的过程是怎么样的?

有没有这方面的详细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T:
有高仿的没有。淘宝店?

这个搞D版,成本有点高,感觉不如35$搞个正版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U:
不知道 实现CAN 下载的过程是怎么样的?

有没有这方面的详细介绍!

下载STM32CubeProgrammer V1.2.0,在对应的用户手册里面有说明

网友T:
引用 楼主:
这个搞D版,成本有点高,感觉不如35$搞个正版划算。

正版开始销售了,能给个链接不??

网友V:
国庆前也刚看到,已经下单买了几套先是试试,等ST的交货了,看看回来到底有没有吹的那么好。

当时看到介绍的时候也觉得奇怪,CAN这类的接口,没有对应的软件啊,要是能支持自定义协议就太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T:
正版开始销售了,能给个链接不??

7楼网友发的就行,或者进入官网地址后,点击这两个地方均可:
https://www.st.com/en/development-tools/stlink-v3set.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V:
国庆前也刚看到,已经下单买了几套先是试试,等ST的交货了,看看回来到底有没有吹的那么好。

当时看到介绍 ...

要是支持自定义的话,那就更给力了。

网友W:
请教一下,spi下载,是说调试器接到目标cpu的soi口吗?

网友X:
ST-Link没法用SEGGER_RTT啊~~~~

楼主:
引用 网友X:
ST-Link没法用SEGGER_RTT啊~~~~

有Event Recoder,效果更棒: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9375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W:
请教一下,spi下载,是说调试器接到目标cpu的soi口吗?

对,就跟早前的串口ISP下载一样,只是支持了SPI,CAN和I2C,需要借助ST出的STM32CubeProgrammer下载。

楼主:
官方发布STLINK V3的上手视频说明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 ... m=a2hzp.8244740.0.0

网友:
看来又要升级了

网友Y:
如果要是支持trace那就无敌了,code coverage之类的。

网友Z:
期待 sch 文件,固件已在路上。 ;-)

比较好奇,扩展板和主板是如何连接的。

网友:
这个价格无敌了。考虑买个用用。

网友AA:
引用 网友Z:
期待 sch 文件,固件已在路上。 ;-)

比较好奇,扩展板和主板是如何连接的。 ...

你这是要逆向的节奏

网友:
引用 网友AA:
你这是要逆向的节奏

这个封装,逆向成本也不低,不如直接买买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Y:
如果要是支持trace那就无敌了,code coverage之类的。

支持Trace,真的就逆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Z:
期待 sch 文件,固件已在路上。 ;-)

比较好奇,扩展板和主板是如何连接的。 ...

90楼发了个小视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支持Trace,真的就逆天了。

Trace是做啥的

网友AA:
引用 网友Y:
如果要是支持trace那就无敌了,code coverage之类的。

Trace是什么功能,没用过

楼主:
以J-Trace为例,这里有详细介绍:https://www.segger.com/products/debug-probes/j-trace/

网友Y:
引用 楼主:
支持Trace,真的就逆天了。

几年前我使用V8的JTAG接口调试STM32实现果code coverage,可是后来怎么弄都不行了,硬汉前辈,能不能指导下。这个功能还是很实用的。尤其是后面要做GUI,用这个来优化程序再合适不过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A:
Trace是什么功能,没用过

高级调试的利器,专治疑难杂症,

楼主:
引用 网友Y:
几年前我使用V8的JTAG接口调试STM32实现果code coverage,可是后来怎么弄都不行了,硬汉前辈,能不能指导 ...

应该不行吧,那个Trace功能需要ETM的支持,现在用的都不支持这个功能,只有J-Trace有。

网友:
引用 网友O:
赶紧的,大神们,固件搞粗来,记得V2.1的时候也是旷日持久,各路大神历尽大半年,才把固件拷粗来。V2.1 的C ...

自制太不方便了这个

网友Y:
引用 楼主:
应该不行吧,那个Trace功能需要ETM的支持,现在用的都不支持这个功能,只有J-Trace有。

找了一遍,看上去真的不行,应该是必须使用J trace或者ulink pro才可以,keil软件模拟的时候可以使用这个功能,估计当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实现的吧。

网友:
这个好!终于出了个嗔头点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Y:
找了一遍,看上去真的不行,应该是必须使用J trace或者ulink pro才可以,keil软件模拟的时候可以使用这个 ...

是的,当前只有J trace和ulink pro了

网友Z:
固件只有 100 多 kb。 STM32F723IEx 的 Flash 512K, RAM 256K,移植一个 DAPLink 上去,Fake 一下 bootloader,实现双固件动态切,物尽其用。

楼主:
引用 网友Z:
固件只有 100 多 kb。 STM32F723IEx 的 Flash 512K, RAM 256K,移植一个 DAPLink 上去,Fake 一下 bootload ...

可以把JLINK的固件也加进去,整个三合一就更给力了,之前有个网友这么搞的。

网友AB:
app固件从软件里提取的么,这么大flash 真可以搞个3合一之类的,就是这bga封装太麻烦了。

网友AC:
速度还可以 不知道使用起来与jlink有多大差别

网友AD:
芯片再奢侈也没关系,反正自家生产的
这个价格还是很给力的,性价比很高,有希望用上正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B:
app固件从软件里提取的么,这么大flash 真可以搞个3合一之类的,就是这bga封装太麻烦了。 ...

BGA其实好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C:
速度还可以 不知道使用起来与jlink有多大差别

是的,如果正如所说的24MHz,那绝对爽歪歪。

楼主:
引用 网友AD:
芯片再奢侈也没关系,反正自家生产的
这个价格还是很给力的,性价比很高,有希望用上正版了 ...

是的,不差钱,大家用着也舒心。

网友AE:
這個外型做的不錯。

楼主:
STLINK V3.0提供了底层API供用户调用,大大增加了灵活性

https://www.st.com/content/st_co ... tem.html/n4078.html

网友AA:
引用 楼主:
可以把JLINK的固件也加进去,整个三合一就更给力了,之前有个网友这么搞的。 ...

在哪里,是指stlink V2 可以在三个之间切换?链接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A:
在哪里,是指stlink V2 可以在三个之间切换?链接在哪里

此贴14楼网友:链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此贴14楼网友:链接

三克油,感谢推荐

网友AF:
好东西,比jlink良心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F:
好东西,比jlink良心多了

因为他不靠这个挣钱

网友AG:
对STM-STUDIO的使用有什么性能提高吗?

网友:
见到STM产品带USB2.0 PHY了,不容啊。

网友:
价格给力

网友S:
引用 楼主:
有Event Recoder,效果更棒: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93757-1-1.html

IAR 有这种功能吗?

网友:
板子有卖了吗?

楼主:
官方,得捷和贸泽上面都有卖。

楼主:
引用 网友S:
IAR 有这种功能吗?

IAR没有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G:
对STM-STUDIO的使用有什么性能提高吗?

看手册里面,没有提到这个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E:
這個外型做的不錯。

是的,现在比较流行这种小巧的盒装了。

去年新出的ULINKplus也是这样的:

网友:
可以搞一个. 好的工具可以提高工作效率.

网友AH:
周五收到,功能强大、小巧精致

网友:
看来楼主可以去定购一披卖给坛里的兄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H:
周五收到,功能强大、小巧精致

你这晒娃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H:
周五收到,功能强大、小巧精致

这么快就收到了,看来是从国内根据地发货的。

ps:你家娃很帅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快就收到了,看来是从国内根据地发货的。

ps:你家娃很帅

周一下单的话,肯定是美国发的

网友AH:
引用 楼主:
这么快就收到了,看来是从国内根据地发货的。

ps:你家娃很帅

俺在澳洲,Digikey从美国发UPS,周三发货周五送到

替娃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H:
俺在澳洲,Digikey从美国发UPS,周三发货周五送到

替娃谢谢了

发货速度好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www.digikey.com.cn/products/zh/STLINK-V3SET/497-18216-ND?recordId=9636028

长得与官网不一样呀。

网友T:
引用 网友AH:
周五收到,功能强大、小巧精致

价格,在什么地方买的?有链接吗?

网友J:
引用 楼主:
STLINK V3.0提供了底层API供用户调用,大大增加了灵活性

https://www.st.com/content/st_com/en/about/med ...

底层API如何调用,有说明吗?正想找个能集成进测试系统的烧录器。

楼主:
引用 网友T:
价格,在什么地方买的?有链接吗?

得捷上几十套貌似已经卖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底层API如何调用,有说明吗?正想找个能集成进测试系统的烧录器。

现在还没有找到对应的API说明,估计要过段时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T:
价格,在什么地方买的?有链接吗?

Mouser 和 Digikey 上面都卖光了,不过 Mouser 好像有一批货10天左右到,你可以关注一下

网友:
这个看起来不错哟

网友:
调试利器,不错不错~

网友:
这里也没少掉你的身影 哈哈哈

网友J:
到货,看起来不错: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有空买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J:
到货,看起来不错:

你竟整了两套,真不错。

网友AI:
引用 楼主:
可以,实测调试其它厂家M7芯片没问题。

V3版貌似连兼容型号都认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I:
V3版貌似连兼容型号都认不到了

现在MDK带的驱动是2.X的,还不行,现在只有他们的软件STM32CubeProgrammer能很好的支持V3,估计等下一版MDK就好了。

网友AJ:
国内还没有吧

网友J:
引用 楼主:
你竟整了两套,真不错。

就是看到你提及的ST能提供底层API,可集成到自动测试平台中去才手痒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J:
国内还没有吧

国内还没,估计还得过段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J:
就是看到你提及的ST能提供底层API,可集成到自动测试平台中去才手痒买的  ...

厉害了

网友AK:
引用 网友J:
就是看到你提及的ST能提供底层API,可集成到自动测试平台中去才手痒买的  ...

Jlink不一样可以调用dll?api 也简单的要死

网友:
引用 网友AK:
Jlink不一样可以调用dll?api 也简单的要死

有资料说明吗?

网友AI:
引用 楼主:
现在MDK带的驱动是2.X的,还不行,现在只有他们的软件STM32CubeProgrammer能很好的支持V3,估计等下一版M ...

No.

CubeProgrammer之前能支持国内兼容的型号,现在认不到了。

Keil 5.26.2已经支持V3,也是认不到兼容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I:
No.

CubeProgrammer之前能支持国内兼容的型号,现在认不到了。

5.26支持的V3,网友反馈仿真时会卡死。

兼容型号问题,下午有时间我测试下。

网友:
移植一下怎么样

网友:
不错。应该会更快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I:
No.

CubeProgrammer之前能支持国内兼容的型号,现在认不到了。

测试了下,没问题,正常下载调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试了下,没问题,正常下载调试。

你这个不对吧?怎么还是2.1?

网友:
坐等固件。。。

网友AH:
打了个底盖保护起来了

https://www.thingiverse.com/thing:3163349

网友:
引用 网友AH:
打了个底盖保护起来了

https://www.thingiverse.com/thing:3163349

看起来蛮好的

网友AL:
背面是怎么样的?是否有可能重做一块接口板加上隔离?

网友O:
引用 网友Z:
固件只有 100 多 kb。 STM32F723IEx 的 Flash 512K, RAM 256K,移植一个 DAPLink 上去,Fake 一下 bootload ...

sch也就是抄个板的事了,关键是固件搞出来,会不会有什么坑,FAKE BOOTLOADER 这种骚操作听起来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O:
sch也就是抄个板的事了,关键是固件搞出来,会不会有什么坑,FAKE BOOTLOADER 这种骚操作听起来不错 ...

固件通过什么方法可以搞出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L:
背面是怎么样的?是否有可能重做一块接口板加上隔离?

有个底板,可以自己搞个带隔离的底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H:
打了个底盖保护起来了

https://www.thingiverse.com/thing:3163349

这个整真心不错。

楼主:
Tracealyzer也增加了对STMLINK V3的支持,是之前的V2速度的3倍

https://percepio.com/2018/10/18/tracealyzer-support-stlink-v3/

网友:
引用 网友AH:
打了个底盖保护起来了

https://www.thingiverse.com/thing:3163349

三层的巨无霸汉堡

网友:
不错啊,价格还能接受啊~

网友:
看起来真帅啊, 价格也不错

网友N:
lz,这东西用spi,can仅能下载吗?还是可以在线调试,打断点?

网友V:
我懒,买了6套,就不开箱了,工具还没上电测试。
顺带搭车还买了三个专门用来测量MCU系统动态/静态耗电电流的评估板。

网友AM:
引用 网友V:
我懒,买了6套,就不开箱了,工具还没上电测试。
顺带搭车还买了三个专门用来测量MCU系统动态/静态耗电电流 ...

大神,能否出一块给我用,最近调项目,需要个乘手的工具,上mouser 已经看到没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V:
我懒,买了6套,就不开箱了,工具还没上电测试。
顺带搭车还买了三个专门用来测量MCU系统动态/静态耗电电流 ...

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N:
lz,这东西用spi,can仅能下载吗?还是可以在线调试,打断点?

ARM去年发布的调试架构CoreSight SoC-600,抛弃调试器,支持WIFI,以太网,CAN和USB接口调试。

应用到单片机上还不知道什么时候。

网友V:
引用 网友AM:
大神,能否出一块给我用,最近调项目,需要个乘手的工具,上mouser 已经看到没货了。 ...

我是ST的正式代理商做技术支持的,购买工具只要是为了方便下面几个FAE有好东西用,有利器干活不累,还是要追捧的。
因为是公司购买的用于工作使用的,不方便转让,实在抱歉。

网友:
引用 网友V:
我是ST的正式代理商做技术支持的,购买工具只要是为了方便下面几个FAE有好东西用,有利器干活不累,还是 ...

已知晓。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V:
我是ST的正式代理商做技术支持的,购买工具只要是为了方便下面几个FAE有好东西用,有利器干活不累,还是 ...

发现arrow 和Future 有货了。然后叫公司的采购买了2个。。在路上,谢谢

网友:
arrow  还有50个现货库存,要的可以下单了。33美刀。比别家便宜2美刀

网友:
实际体验绝对不如J-Link edu V10

网友:
我也不知道我什么版本!!! 往上信息好乱!!

网友(2018-11-12):
充值了一波信仰

楼主:
厉害了,整了两套。

网友:
采购直接在马云家买了一个现货  体验下还可以

网友AM:
有谁知道这个板子上的连接器是啥型号啊? 想做个转接板,现在的转接板用的难受

网友:
引用 楼主:
厉害了,整了两套。

没有想象的那么好用

网友AN:
ulink plus 才是正解,这个没法调OS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N:
ulink plus 才是正解,这个没法调OS啊

没问题,这个帖子了解下。

【原创】终极调试工具Event Recorder的使用方法,各种link通吃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93757-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M:
有谁知道这个板子上的连接器是啥型号啊? 想做个转接板,现在的转接板用的难受  ...

那个1.27间距的?   用排母不久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问题,这个帖子了解下。

【原创】终极调试工具Event Recorder的使用方法,各种link通吃

谢谢,这个手册上有讲,RTOS2 线程视图 时间片调度什么的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