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DC-DC芯片的反馈电压改小

楼主(2018-10-09):
第一个图:比如TPS61088这个升压芯片,我想用来恒流驱动LED,恒流3A左右,但是这个的反馈电压是1.204V,R10上的功耗就非常大了。希望有什么办法可以减少采样电阻的功耗,并且还可以调亮度(单片机PWM可以控制亮度)
第二个图是目前我自己的方式:小的采样电阻,单片机ADC采集电流,再用PWM给反馈脚,但是单片机控制的不好,电流就恒不住。
希望能硬件恒流,加运放什么的都可以,尝试过小的采样电阻,然后运放把采样电阻的电压放大30倍给反馈脚,不知道为什么会不可以,用的LM321运放,是不是运放速度不够
莫元不多,能完美解决,嫌莫元少的话可以发红包

网友A:
FP6276A是0.6v FB的,你为啥不找专用的led升压驱动芯片呢?

网友B:
这个,有偷懒的办法,也有正经的办法。
偷懒的办法,直接用单片机给一个电流源到FB,就可以调整FB引脚上的电压了。
正经的办法,用一个运放做同相放大,补偿比较麻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偷懒的办法,也有正经的办法。
偷懒的办法,直接用单片机给一个电流源到FB,就可以调整FB引脚上的 ...

不是补偿麻烦,而是一般lm系列压根就没法输出1v以内的电压啊。我被358坑了一次。

网友D:
供参考,和楼上说的一样 358注意输出不是轨到轨

网友:
用LMV358 就可以 注意供电电压

网友E:
1、R6,R11太大,针对LED升压一级RC够了,提高PWM频率,RC取值R取K级尽量小
2、没必要去采集LED的电流,根据需求算好电阻即可,即以PWM为0时电压最高LED电流最大来推算,为了方便调试R1可以用电位器
3、也可以通过PWM控制IC的EN端来调亮度,注意此时PWM频率较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FP6276A是0.6v FB的,你为啥不找专用的led升压驱动芯片呢?

找不到啊,单锂电池输入,输出6.3V左右-4.5A恒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1、R6,R11太大,针对LED升压一级RC够了,提高PWM频率,RC取值R取K级尽量小
2、没必要去采集LED的电流,根据 ...

不采集电流的话,温度高了LED压降小了电流就大了,比如我设置的3A,过5分钟后,就会有4A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采集电流的话,温度高了LED压降小了电流就大了,比如我设置的3A,过5分钟后,就会有4A多了 ...

自动反馈的,电流增大,采样电阻电压变高,电压自然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供参考,和楼上说的一样 358注意输出不是轨到轨

这个做法我用LMV321做过,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不稳定。我再按这个电路试试把

网友:
这种应用应该使用LED驱动专用DCDC, 这种DCDC的电流反馈电压 一般在0.1V。
你加运放放大电流采样电压的话,要用较高速度的运放,一般压摆率要达到10V/uS以上,这种速率的运放还是有较廉价的国产运放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做法我用LMV321做过,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不稳定。我再按这个电路试试把 ...

LMV321带宽太小,1M的增益带宽积,放大8倍左右,带宽只有125K了,125K频率处有45°相移,更高频率相移更大
你的开关频率是200K,放大电路的相移会对电源芯片的补偿回路造成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补偿麻烦,而是一般lm系列压根就没法输出1v以内的电压啊。我被358坑了一次。 ...

用R-R运放啊···你的LMV321就可以呀···补偿麻烦是你要补偿运放多一层的环路,相位····算起来麻烦····

网友F:
应该满足楼主需求了,我看楼主还是改方案的好,IC价格也不贵。台湾上市公司。
资料应该很多,很成熟的芯片,度娘一下,如果需要原厂代理(提供技术支持)也可以PM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不到啊,单锂电池输入,输出6.3V左右-4.5A恒流

实在找不到可采用3脚升压IC升压到5V,找个专用LED驱动芯片,外置、内置管子都可以,这样整体会好处理很多,价格也不会高

网友:
毫欧电阻取样反馈分压后运放放大后给FB,运放要性能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满足楼主需求了,我看楼主还是改方案的好,IC价格也不贵。台湾上市公司。
资料应该很多,很成熟的芯片 ...

这个芯片用过了,效率低了,发热大,输出3A以上就不行了

网友:
换IC多好,去改反馈电压代价太大了

网友:
看看xlsemi有没有合适的?  http://www.xlsemi.com/product.html

再就是用一个PNP把取样点的电压跟随一下, 能抬高0.6V左右, 这样1.25V的vfb就能降到0.65V.
用运放的话, LMV321之类是可以的, 我试过
还有就是FB脚和取样点中间加个电阻, FB脚再加电流源来控制电阻上的压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芯片用过了,效率低了,发热大,输出3A以上就不行了

还有款新出的FP7209,我12V 升26V,输出1.5A,效率95%,应用说明你看下。有提到单节锂电池是如何接的。
这种外挂MOS的控制器,效率低了,是否是MOS管的开通电压低了,搞个小升压,专门用来开通MOS管试试。
就是IC引脚通过三极管,去控制MOS管的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