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斯拉脉冲小黑盒挺厉害的,智能锁和门禁都开了

楼主(2018-10-09):
同事买的特斯拉脉冲小黑盒,在办公室测试了一遍,公司的门禁,中央空调,智能锁基本都被秒开,目前只有某黑科技的智能锁没被打开
应该用对讲机干扰效果是一样的。价格据说两百多

扩展阅读:
做特斯拉线圈强电磁脉冲炮 卖吧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9%E6%96%AF%E6%8B%89
智能门锁,只是一场闹剧,封锁的恐怕只有自己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99917-1-1.html

网友A:
现在很多假货宝上智能锁的卖家都说能防小黑盒开锁

网友B:
我们也买了一个,公司的锁没有一个能被打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也买了一个,公司的锁没有一个能被打开的

我们公司是那种门禁卡,一点就开,还有一千块的智能锁都被秒开了

网友C:
要看一下这个智能锁是什么时候生产的,据说今年7月份以后 很多销售的实体店都会配小黑盒给客户测试 ,很多厂家应该已经克服这个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公司是那种门禁卡,一点就开,还有一千块的智能锁都被秒开了

那是有点意思,反正开不了我们公司做的锁,智能锁也有,门禁卡的也有,都不能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看一下这个智能锁是什么时候生产的,据说今年7月份以后 很多销售的实体店都会配小黑盒给客户测试 ,很多 ...

很有可能现在出厂的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我们买的锁至少一年了

网友:
新闻报道前生成产的可能会打开,现在都进行了升级

网友:
现在基本都开不了了。

网友D:
不拆开看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拆开看看么?

同事的东西,不好拆。不过都能猜到里面是什么,一个锂电池,振荡电路和线圈而已

网友:
  拆开,说不定有   惊喜,,,惊吓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们公司是那种门禁卡,一点就开,还有一千块的智能锁都被秒开了

我艹,看来开锁信号也得发命令了,这种一点就开的就一根信号线,高电平不动低电平开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艹,看来开锁信号也得发命令了,这种一点就开的就一根信号线,高电平不动低电平开锁。 ...

对对对,应该就是这种电平控制的都被秒开

网友:
我以为能开特斯拉的汽车呢,哈哈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估计干扰到单片机死机了。

网友:
假货宝上把关键词给屏蔽了,没有渠道购买

网友F:
我是安防行业的,安防的锁大部分是断电开锁型的,这个东西只能让单片机死机就会开锁的门禁开锁

网友F:
像需要大电流的上电开锁型的电控锁,是开不开的

网友F:
总结  控制门禁电源类,或直接控制电磁锁电插锁的,部分酒店门锁,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总结  控制门禁电源类,或直接控制电磁锁电插锁的,部分酒店门锁,是可以的, ...

看来你们都测试过了

网友:
其实这个问题很低级的,有些门锁的电机用控制芯片驱动,芯片只要给低或高电平(一个IO脚)就可以开或关门了,所以MCU一被干扰出现对应的IO为高或低时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如果电源做得好,MCU的防干扰能力不差的情况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就是emc 不过的产品

网友:
拆开,长长见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很多假货宝上智能锁的卖家都说能防小黑盒开锁

把卖小黑盒的和卖智能锁的拉在一起聊

网友:
用电警棍可以吗?

网友:
这个。。。上分器啊

网友G:
想知道能干扰老虎机吐币么?

网友H:
一年前是可以的,现在还拿个说事 就有点晚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我艹,看来开锁信号也得发命令了,这种一点就开的就一根信号线,高电平不动低电平开锁。 ...

最后执行不都是高低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一年前是可以的,现在还拿个说事 就有点晚了

好像投币式的给电动自行车的充电箱还可以用,那就是一条信号线,一个币就有一个高电平出到主板

网友:
拆开学习一下

网友J:
引用 网友F:
我是安防行业的,安防的锁大部分是断电开锁型的,这个东西只能让单片机死机就会开锁的门禁开锁 ...

那公司停电,岂不开不了门?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年前是可以的,现在还拿个说事 就有点晚了

不晚啊,在这事曝光前,市面上之前生产销售有多少这种缺陷的产品,是不可能全部都被替换掉的

网友:
对原理比较感兴趣,想了解下,先找找看

网友:
引用 网友J:
那公司停电,岂不开不了门?

应该配有蓄电池

网友:
用这货测试过三星728,无效!

网友:
引用 网友G:
想知道能干扰老虎机吐币么?

这个就是上分器,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最后执行不都是高低电平?

最终驱动的是电流驱动电磁阀

网友:
这个难道不是EMC没过吗?

网友:
吓得我赶紧问了下卖我指纹锁的淘宝卖家
他答复说,之前就得到消息了,一听到这个消息,他们就测试过了,打不开他们的锁。

网友:
能不能拿去开共享单车的锁?

网友:
这玩意折腾OFO是不是也可以

网友:
这下EMC测试要严格了

网友:
单片机死机就能开锁。那些说不能被打开的,是不是因为这家伙能量不够强,换个功率更大的呢?

网友K:
貌似某宝已经屏蔽搜索了找不到类似东西,哪里能弄到?

网友:
引用 网友K:
貌似某宝已经屏蔽搜索了找不到类似东西,哪里能弄到?

搭车同问!

网友L:
我就是设计智能锁线路板的,深有体会,线路板硬件设计有缺陷才会被打开

楼主:
某宝搜“超强场效应发生器”试试

网友:
会不会锁没开成反而把锁打坏了?哈哈

网友:
这个厉害了,也想买一个

网友:
所有电路弄个屏蔽罩,难道不行吗?

网友:
之前用这个给自己设计的几款锁测试,锁会重启,但不会自动开锁。干扰够猛的。

网友:
从哪儿买的 网上搜不到啊

网友:
买个回来测PCB板子,哈哈

网友:
吓死宝宝了,还以为自己捡到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就是设计智能锁线路板的,深有体会,线路板硬件设计有缺陷才会被打开

什么缺陷?  是不是mcu外壳省材料, 金属缝隙留得太大了?

网友M:
写字楼锁大部分是断电就开的,你一干扰当然开了,不然发生火灾人都跑不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M:
写字楼锁大部分是断电就开的,你一干扰当然开了,不然发生火灾人都跑不出去 ...

你这个逻辑有问题,断电=开锁,没问题。干扰=开锁?

网友:
特斯拉神一样的存在

网友:
断电开锁能理解 MCU复位就会开锁?没想明白  上电没个初始状态?

网友:
会不会把锁打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写字楼锁大部分是断电就开的,你一干扰当然开了,不然发生火灾人都跑不出去 ...

干扰出现的情况可能出现死机  由于看门狗的原因存在重启 所以。
电容触摸按键 很容易引进干扰,还有家具锁和办公用的电磁锁原理不一样

网友:
这东西不是万能的

网友:
以前在公司 忘了带卡 就是直接断门禁系统的电

网友:
买过,这东西能破坏电路,就是个简单粗暴的EMI,和大功率对讲机一样。能破坏电路,能不能开锁,看机械结构

网友:
没看到宝上有卖的呀

网友N:
引用 网友F:
像需要大电流的上电开锁型的电控锁,是开不开的

消防应该是要求断电开锁的,否则火灾的时候人可能就被困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消防应该是要求断电开锁的,否则火灾的时候人可能就被困死了

电控锁不用断电就开,有旋钮,一转就开了

网友(2019-06-27):
我觉得用打火机上的打火石应该效果也差不多吧?

网友:
我还以为是  直接电磁感应到  继电器 吸合开锁了呢
如果是的话 是不是所有带继电器控制的场合 都能被干扰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解决了吧,都9012年的,有些知名度的都应升级了,小品牌可能还有小

网友L:
我就是做智能锁的,这个东西只针对硬件设计有缺陷了,脉冲强制控制锁马达或者电磁铁的驱动电路。如果硬件和软件设计的好,是打不开的。
我们这边(中山)有一家智能锁企业,名字就不提了(取了个日本企业的名字),去年到今年5月份,因为这个事情(里面还有一些是使用深圳一家指纹头不稳定的问题),被代理商退了17W把锁回来(相当于半年的出货量),现在老板头都大了,拖供应商货款,欠代理商产品,公司都在倒闭的边缘了。所以,智能锁还是要购买大锁厂的锁,有保证。
智能锁厂选方案,不能贪图便宜,一分钱一分货,不是吹的

网友(2019-10-22):
锁上的电容触摸式按键,基本在特斯拉线圈 面前无解。基本打几下,按键会跳动。其他纯属设计问题,不值得一提。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就是做智能锁的,这个东西只针对硬件设计有缺陷了,脉冲强制控制锁马达或者电磁铁的驱动电路。如果硬件和 ...

你专业,,应该破解过不少,,哪一家值的买呢

网友:
哪里可以买啊,测试下我的电控锁

网友:
哪里可以买,TB好像屏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