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数码管扫描同时又带有输入功能的IC

楼主(2018-10-09):
在做一个长条形产品,对外接口是通过一块转接板实现,2个PCB之间的距离不到10cm,相互垂直。
转接板双面插件,成本太高了,受不起。现在打算用一个IC把数码管和输入整合起来,输入是通过光耦隔离的。
看了TM1650,输入是扫描矩阵的,PDF上面注明不支持组合信号。
So 现在求助一下坛友,有没有玩过这种应用,求介绍款IC

网友:
zlg 有这种IC,不知道现在还生产不

网友:
AIP1629D/TM1629D

https://item.szlcsc.com/99694.html

网友A:
楼主的输入指的是按键?有几路输入呢?可以用三极管模拟K脚和KS脚短接就达到按键输入

网友:
TM1620B数码管显示外加按键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输入指的是按键?有几路输入呢?可以用三极管模拟K脚和KS脚短接就达到按键输入 ...

不是按键输入,是外部线路信号输入,比如微波感应输入,限位开关输入,开关停信号输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按键输入,是外部线路信号输入,比如微波感应输入,限位开关输入,开关停信号输入 ...

  你这要求,只能去,定制ic了,,,十几二十w而已,,,

网友B:
限位,开关停信号与按键不是同一类型吗?实在不行加个便宜点的单片机

网友C:
直接用MCU扫描顺便检测输入信号,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限位,开关停信号与按键不是同一类型吗?实在不行加个便宜点的单片机

按键是无极性的,限位信号是光耦隔离开漏输出,有极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MCU扫描顺便检测输入信号,通信

此乃下策,因为还要编程,并且不如专用IC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键是无极性的,限位信号是光耦隔离开漏输出,有极性的

不管你有无极性,最终都可以控制一个三极管使驱动芯片的K和KS脚短接实现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