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封装原点是优先用第一脚/焊盘做还是封装中心?

楼主(2018-10-10):
有用户喜欢第一个脚/焊盘做原点,也有用户喜欢用封装的中心做原点,

我的理解是:
        第一个脚做原点:对于标准间距的封装会利于绘制导线,非标的就需要修改栅格;
        封装中心做原点:利于元件旋转和SMT定位校正,有引脚不方便画导线。

请问大家画封装时是优先用哪种方式的?

1、第一个脚/焊盘做原点

2、封装的中心做原点

先谢谢大家。

网友A:
我用中心点做原点,方便替换和换方向

网友B:
中心!中心!
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器件确定了坐标位置,但是需要旋转一下,如果中心是原点,直接旋转不影响,如果是1脚,旋转一下所有的位置需要重新确定,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中心点做原点,方便替换和换方向

同感,感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心!中心!
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器件确定了坐标位置,但是需要旋转一下,如果中心是原点,直接旋转不影 ...

确实这个情况很麻烦。感谢回复

网友C:
不管是芯片 还是别的物件~都喜欢用几何中心啊 多方便。

网友:
当然是几何中心,做封装的时候就是这样,用起来也方便,也能没有你说的缺点

网友:
必须是中心  画PCB  的人自己清楚为啥

网友:
中心确实方便一点

网友:
连接器有的时候用第一脚,如果在PCB上对位置有要求的一般设置为中心点

网友:
怎么方便做就用那个做原点。最后定位中心就行

网友:
封装中心,有些要用来对齐的,可能定在其他位置

网友:
好像芯片基本都是中心的,AD自己的封装就是,但个别排针和某些连接器是用第一脚的

网友:
贴片机吸管抓料不就是抓中心吗?

网友D:
方便贴片机的话,重心才是最正确的姿势。但是让工程师找出重心几乎不可能。好在大部分元件的重心几乎重合元件的中心。于是大家都默认是元件的中心了。

网友:
自己diy我一般以第一脚做原点,你用惯了都一样,至于遇到楼上说的旋转问题只是多几部操作,原则上来说确实方便,如果上贴片机还是中心,建议还是以中心为原点好点

网友E:
两种都用,画封装时是第一脚,画完不修改了,改为中心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种都用,画封装时是第一脚,画完不修改了,改为中心

是啊, 我也是这样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管是芯片 还是别的物件~都喜欢用几何中心啊 多方便。

AD画库有一个设置原点功能是在焊盘中央。也差不多属于几何中心了。
感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方便贴片机的话,重心才是最正确的姿势。但是让工程师找出重心几乎不可能。好在大部分元件的重心几乎重合元 ...

AD有一个功能设置封装的中心,是设置的焊盘中央的不是图形中心,应该类似你说的重心作为原点了吧

网友F:
要考虑到生产贴片,当然是要中心,如果是第一脚,SMT人员搞死了。

网友G:
中心和第一脚都用过。。。。

网友H:
以前,习惯优先第一脚焊盘中心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考虑到生产贴片,当然是要中心,如果是第一脚,SMT人员搞死了。

是啊,不好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中心和第一脚都用过。。。。

请问你们公司现在是用哪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以前,习惯优先第一脚焊盘中心

现在改中心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们公司现在是用哪个的

中心多一点。。。
看了其他网友,我觉得应该选中心。

网友:
用中心,贴片方便。

网友:
封装的中心做原点  这样翻转元器件方向的时候位置不会变动

网友I:
封装原点是Pick Place输出的坐标位置,给贴片机吸头用

机器安装的,对称器件,原点放中心(重心);非对称器件放重心或者专门设计的吸头吸取位置
手工的,就不太有所谓,方便翻转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I:
封装原点是Pick Place输出的坐标位置,给贴片机吸头用

机器安装的,对称器件,原点放中心(重心);非对称 ...

有道理。。。

网友:
中心!中心!不二的选择。

网友J:
阿理狗   在输出坐标时 可以选择一脚 或者中心输出

网友:
中兴,方便调换方向和替换

网友:
中心,导线差一点就差一点好了,慢慢的强迫症就会治好

楼主:
引用 网友J:
阿理狗   在输出坐标时 可以选择一脚 或者中心输出

这个功能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