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Bus总线套件开售

楼主(2018-10-10):
之前的报名帖,还有部分已报名的没有下单,套件还有多余,需要的直接拍下,周末统一发货,库存为真实库存,拍完即止。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99461-1-1.html

套件淘宝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3F6&id=579195327749

源文件毫无保留上传

网友:
这个还挺好的

网友A:
这ic的价格,受不了,足够改方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ic的价格,受不了,足够改方案了

主机是贵点,但是可以带几百个从机的,一对一的应用肯定不划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机是贵点,但是可以带几百个从机的,一对一的应用肯定不划算

感觉以前的 座机电话FSK调制,就类似供电通讯一体化啊

网友:
有套件卖不?

楼主:
一楼有,刚忘了贴了

网友A:
从机端 HT9032   https://so.szlcsc.com/global.html?c=&k=HT90  把类似的活也干了,不过主机端的  电话交换机 是个大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机端 HT9032   https://so.szlcsc.com/global.html?c=&k=HT90  把类似的活也干了,不过主机端的  电话交 ...

你这个没法直接替换串口或者485,也不算方便,主机也麻烦,我的可以直接替换现有的485或者串口总线应用

网友B:
9600,又是256个节点,是不是有点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9600,又是256个节点,是不是有点慢了

这个看工作类型了,控制类数据量小的话轮循一次也够,大部分485总线设备也都是9600波特率,可以直接替换。

网友C:
拍下套件,不需要单独买芯片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拍下套件,不需要单独买芯片了吧?

不用单独买,套件已经是完整的了,回来焊几个芯片就可以用

网友D:
我之前就报明了,很少上QQ,没留意啊。马上下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之前就报明了,很少上QQ,没留意啊。马上下单

不急,还有

楼主:
好的,周末统一发货

楼主:
版主给标题加红更好

楼主:
昨晚打包部分订单,今天继续,拍完为止,周末统一发货。

网友E:
订单号:232294349648377403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订单号:232294349648377403

收到,周末统一发货

楼主:
昨晚又分装打包了50个订单,板子不多了,需要的亲们及时下单。

编辑原因:图片不合适

楼主:
上周的已经全部发货完成,需要的这周可以继续。

网友:
刚收到,下午开焊测试

网友:
今天能收到。。。。。。。

楼主:
已经有人焊好了

网友F:
从机芯片不带3.3V输出,最大的弊端。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从机芯片不带3.3V输出,最大的弊端。

只能加DCDC了,根据自己实际情况加吧,芯片本身不好加,有些电压48V的。

网友G:
有pdf版本的原理图和PCB吗?我们不用AD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pdf版本的原理图和PCB吗?我们不用AD

网友H:
不是说前面的100套会焊接好的吗?我焊工比较差,那个qfn的估计焊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是说前面的100套会焊接好的吗?我焊工比较差,那个qfn的估计焊不好

是说有完整的套件,零件不用买,大部分焊好了,QFN那个你用烙铁先焊一边,再慢慢焊其它三边,也不难的。

网友I:
收到了 现在没时间 等有时间了搞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收到了 现在没时间 等有时间了搞下

不急,可以先等其他人的测试结果

网友:
收到了,还没弄,明天搞一个试试看

网友J:
忍忍       过完这段时间,还有多余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忍忍       过完这段时间,还有多余的吗

只剩20多套了,需要还可以直接拍

网友K:
需要没用过PowerBus总线,但顶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K:
需要没用过PowerBus总线,但顶起来

那就来一套试试

网友K:
有个疑问,多个从站时,是不是需要为每个从站设置ID区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有个疑问,多个从站时,是不是需要为每个从站设置ID区分

是的,主机发送数据所有从机都可以收到,同一时刻只能一个从机发送,所以从机需要根据地址或ID判断是否需要回复。和485总线一样的,软件不需要改。

楼主:
新开帖统计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00653-1-1.html

楼主:
更正下,刚发现26楼图片焊错了,U4和Q4封装一样,焊反了,刚反馈说测试十几小时通讯正常就是温度有点高,都把手烫出泡了,检查才发现是焊接错误,还好芯片们都比较皮实,换回来后正常了。
感谢jerkoh发现的错误和提供的图片,希望你的手赶快好起来。

网友G:
原理图中提到的注意事项:
1.TTL、485、232三种接口模式同时只能使用一
种,TTL需短路J1、J2(默认已焊接两个0R电阻
),232和485必须断开这两个电阻。
2.因为模块上行使用电流反馈,调试时需要电
源隔离,推荐笔记本用电池供电调试,否则可
能会导致通讯异常。
3.必须严格遵循主从模式,同一时刻只能有一
个从机发送数据,否则可能导致通讯异常甚至
烧坏芯片。
4.EN使能端控制总线输出,高电平或者悬空则
正常输出,低电平关闭总线输出,不使用可以
不用理会。
5.波特率选择跳线P4断开为9600(对应总线电流
最大5A),连接为2400(对应总线电流最大20
A) 。
6.本设计为验证板,电容为35V耐压,不支持48
V电源系统,建议使用24V
,12V也可以正常使用,但需注意线损不能太大

其中第3点,是不是一个可靠性问题?比如软件问题导致2个从机同时回送,硬件就坏了,那谁还敢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原理图中提到的注意事项:
1.TTL、485、232三种接口模式同时只能使用一
种,TTL需短路J1、J2(默认已焊接两 ...

这个只是保险点的说法,实际使用只是数据异常,没有发生硬件损坏,但是理论上这样对硬件是有损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