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win10 2016ltsb的累积安全升级包吗?

楼主(2018-10-10):
就是一个安装文件,可以把到现在所有的累积安全更新都升级的那种升级包。

网友A:
没有。win10已经不提供1703的支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win10已经不提供1703的支持了。

企业版ltsb的应该是长期支持吧

网友:
出2019de的Ltsc,一次到位

网友B:
2019的ltsc如何能可靠的down下来iso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19的ltsc如何能可靠的down下来iso文件?

msdn.itellyou.cn

网友:
不建议现在用2019的LTSC,有一些奇怪的问题,不知道是不是我的个例。
列举如下:
1、很多软件都无法找到中文名的字体,比如找不到微软雅黑,只能找到 Microsoft Yahei,这对于一些写死必须用中文字体的软件来说就会出问题;
2、待续

网友:
2019的LTSC和那个常规版的1809版都被微软官方撤下了,我下载了ISO都删掉了。

2016LTSB的所有升级包加一起也没多少,别折腾那个累积安全升级包了,不怕折腾,就自己装到虚拟机里,然后打完所有升级补丁,用DISM++清理配置好,重新打包成install.wim,再替换掉原版的那个文件就好,以后用这个ISO安装,就是已经打好补丁的,虽然DISM++号称可以直接不安装打补丁,但是实际用起来根本不适用,因为很多补丁之间,要求打完前面的补丁重启计算机,然后再打后面的补丁,你都没安装,就一个解压后的文件夹,怎么重启

Win10除了输入法配置太操蛋,其它的地方,真的都是不错的,包括对很多老版本的各种应用软件的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win10已经不提供1703的支持了。

2016 LTSB  的版本号是1607…我正在是使用的。

@楼主,可以直接从更新那里自动更新,或者索引到MS的官方地址下载离线包。昨天刚试了下,但是离线包不好安装。

网友C:
请问谁有远景的账号啊,帮忙转贴一下 “女娲工坊:Windows 10 Ent LTSC 2019 X64 (17763.55)”的下载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谁有远景的账号啊,帮忙转贴一下 “女娲工坊:Windows 10 Ent LTSC 2019 X64 (17763.55)”的下载链接 ...

LTSC 2109有BUG,微软已经下架,国内各处也下架了,耐心等等,修复之后,应该会放出来的。

网友:
我的电脑升级了以后,现在开机要5分钟以上,各位大神知道如何优化吗?

网友:
https://www.itsk.com/thread-388539-1-1.html

https://pan.baidu.com/s/1ZaicQMGJns5xsIiWv9VnXg(提取密码:gi5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