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的S32K144芯片被锁了,有办法解锁吗

楼主(2018-10-10):
不小心修改了链接脚本的0x400~0x410地址,导致芯片被锁
尝试用jlink连接,可以检测到芯片被锁,但是解锁时候,一直都是失败的
目前两块开发板都被锁了。都解锁不了,难道这芯片被锁了只能来换?

网友A:
用开发板自带的OpenSDA接口烧录个新软件试试看。我调IAP的时候经常锁。有时用OpenSDA解锁,有时用keil重新烧录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开发板自带的OpenSDA接口烧录个新软件试试看。我调IAP的时候经常锁。有时用OpenSDA解锁,有时用keil重新 ...

用opensda一直下不进去

网友B:
看一下你是哪种被锁的情况吧, 用示波器观察 reset 脚,
1. 周期是227us 左右的脉冲, 如图片(图片是去掉reset 外部电容后的图片。 如果不去掉电容,是类似锯齿波的信号,不是方波。将会是 低电平2.4V 持续137us, 高电平4.96V 持续90us)

2.周期在117us 左右的复位脉冲, 低电平0V 持续110us, 高电平 4.96V 持续几个us。

第一种目前基本没办法解。

第二种基本上是由于修改了0x400到0x40F 的内容导致。 可以使用 PE  烧录器来解决。 或者把 reset 拉低,使用 Jlink command 输入 unlock kinetis  来解锁

网友:
0x400~0x410地址,打开jlink commonder,如果debug 端口没提示被关闭,是可以通过长按复位键,然后输入jink commonder解锁命令回车,4秒左右松开复位键解决。

如果提示debug 端口被关闭,那就没办法,只能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你是哪种被锁的情况吧, 用示波器观察 reset 脚,
1. 周期是227us 左右的脉冲, 如图片(图片是去掉r ...

是第二种导致的,能找到芯片,但是输入  unsecure kinetics后是timeout

网友(2019-07-19):
S32 DS 这个编译器垃圾的一B

网友:
这个芯片的锁也是太垃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