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使用IAR 仿真 N76E003 几点感受

楼主(2018-10-10):
由于STM8的价格走高, 目前公司打算用N76E003代替 STM8003 。  18K flash  1块 的价格 看着还是很诱人的。然后目前遇到几个问题 :
(1) 硬件仿真的时候 , 断点查看某些变量的时候 , 莫名其妙的闪退 , 概率之大 起码有50%以上的变量会出现这种问题。而且现象可复现(每次断点到某一变量,一定会闪退)。非常的烦人。
(2) 没有外部无源晶振接口 , 要么你就别想要精度(号称 全域 ±2% 的 "高精度") , 要么你就花点钱上有源晶振(但这里我有句 MMP要说 , 为了省几毛钱换的新塘 , 让我再多花 2块多去买有源晶振是不是多此一举了?)
(3) 文档里面明明写的 内部HIRC 范围是(15.68 - 16.32M) , 为啥你让我产生波特率 115200 的时候 倍频到 16.6M?
.....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不是实在要省这几毛钱。还是老老实实用STM8去吧。

......

然后我就是没办法 , 老大说了省成本!!!!

网友:
然而我用MDK来写程序非常方便。也没有闪退。

网友:
N76E003性价比还是很高的,我个人是喜欢~
另外,我一般不用仿真功能,而是烧录后直接跑起来进行调试

网友:
想透過晶片內的JTAG做仿真, 晶片廠家的設計功力是很重要的指標. 這部份線路的複雜度不亞於內核本身. 除非是像ARM一樣, debug port已經是內核的一部份, 沒有長期的磨合測試是不可能沒有bug的.

网友A:
IAR.仿真还好,没发现闪退

楼主:
引用 网友A:
IAR.仿真还好,没发现闪退

正常跑是没问题的 , 只是在那种需要暂停下来查看这时刻某一变量的只的时候会闪退 。
难道是我设置的问题?  兄台能否给个工程 我参考参考?

网友B:
速度比stm8s要慢点,端口中断没有stm8s的随心所欲。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速度比stm8s要慢点,端口中断没有stm8s的随心所欲。

RAM 太小(128Byte)    XRAM使用又太占空间

网友:
用了几个项目,mdk,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也就那么20条腿的一个破51而已,彷个球的真,,,串口isp烧录看结果了事,

网友:
好像是新唐的片子。貌似新唐有款nuc029LAN性价比也挺高,三块多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常跑是没问题的 , 只是在那种需要暂停下来查看这时刻某一变量的只的时候会闪退 。
难道是我设置的问 ...

公司项目,分享不合适。IAR版本是10.20.1 插件是官方的,没有什么好设置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