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第3台洗菜机:你能想象到的各种粗心大意,都发生在这台机身上

楼主(2018-10-10):
我一个买了3台洗菜机。

第1台: 一通电主板烧焦。

第2台: 上盖漏水。其它功能正常。
但使用3天后,有个电机方向不转。

这时候,第1台换回来。
上盖竟然奇迹的不漏水。但没有臭氧气泡,也闻不到臭氧味。

我将上面两台好的零件拆出来,拼装出一台上盖没有漏水、功能正常的完美机器。

另外一台上盖漏水、电机只能一个方向、没有臭氧味道、没有冒泡的机器退回给厂家更换。据说今天回会寄出给我。

昨天收到我买的第3台机器。今天详细测试了。估计你能想象到的各种粗心大意,都集中的发生在这台机器上。

楼主:
问题1: 开箱后,塑料袋不是应该装住机器的吗?怎么就随意搭在盖子上了?

楼主:
问题2:

刚拆箱的机器,上盖里面竟然很多水珠。生产完真的装水试机我很更感动,能否烘干机器后才装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了还是忍住,没时间折腾

你只买一台,根本没有资格折腾 :)

必须至少2台,你才可以有零件换。

网友B:
换回来的不会就是自己刚退回去的那台吧

楼主:
问题3: 洗菜桶高速旋转时,上盖铰链处哗啦哗啦的漏水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回来的不会就是自己刚退回去的那台吧

我都做了记号的:那铅笔在很难留意的地方打个√。

楼主:
问题4:洗菜的时候,有气泡。但洗完菜,打开盖子,闻不到任何的臭氧味道。

楼主:
问题5:

准备拆解,发现底盖又少拧了两个螺丝。下图红色位置:

楼主:
问题6: 第一次使用,机器里面竟然飘出土豆皮。

肯定是别人退回来的机器,没有检查认真就认为是正常的机器发给我了。

楼主:
问题7: 上盖活性炭的小扣子,非常容易掉下来:

楼主:
问题8:打开机器,发现没有臭氧味道的原因了,臭氧发生器有一根线根本没焊紧。

注意:不是线断了,是没焊紧,掉下来了。

楼主:
问题9:

气泵的电线,跟皮带贴着。总有一天电线会给磨断的。

楼主:
这台暂时不退货。等之前换机的那台回来,估计还是有问题的。到时可能需要两台拼凑成一台。

网友C:
这公司也能生存下来奇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公司也能生存下来奇迹

我估计老板不懂技术,想搞洗菜机,成立了公司, 招了些开发人员。

这产品看起来应该折腾了好长时间。估计卖出的基本退货回来 :)

现在估计工资成问题,员工都不干活了。

碰到我这个识货的,才帮他买几天DIY。普通用户找就退货了。

网友D:
    这公司搞售后的会累死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公司搞售后的会累死去

估计售后已经无心恋战,得过且过了。

网友E:
老大为啥会买洗菜机呢?一般都手洗完事了

网友:
坐等看下一台戏!
不用买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大为啥会买洗菜机呢?一般都手洗完事了

臭氧是目前我知道唯一可以清洗农药的方法: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99883-1-1.html?_dsign=bfc2affb

网友:
哈哈,平行世界里,会不会也是有位老大,洗完土豆,拆机换零件退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