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一个牛逼的APP:Pydroid 3,可在手机上运行python tkinter程序

楼主(2018-10-10):
电脑上写的程序,一行不改,直接就可以在手机上跑

丑是丑了点儿,,不过总比没有好

而且还支持很多其他库,,可玩儿性很强啊

测试程序:

Pydroid 3安装程序:

网友:
腻害腻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逼,不过在手机上撸毛线代码,看光屁股小姊姊打架去

在电脑上撸,,手机上跑,,

手机上撸代码是受虐狂啊

网友B:
怎么用?有介绍?

网友C:
python 写的程序能发布成apk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用?有介绍?

电脑上写好、传到手机上,,然后用Pydroid 3打开,,点运行按钮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python 写的程序能发布成apk吗?

可以的,不过用的人少,不成熟

楼主:
引用 网友C:
python 写的程序能发布成apk吗?

还没发现把.py打包成apk的方法,只能寄希望于国外大神了

网友:
啊,就想以前的TRUE BASIC ,这个不能发布,只能自己玩玩了

网友D:
有在IOS上运行py的推荐没?
安卓的倒是蛮多的

网友:
非常腻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python 写的程序能发布成apk吗?

kivy  了解一下,可以开发生成安卓APK

网友E:
可以玩玩,不过手机运行是不是会很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在IOS上运行py的推荐没?
安卓的倒是蛮多的

以前在github上找到的,
Python Apple Support:https://github.com/pybee/Python-Apple-support

还有https://pybee.org/

网友:
已经有好几个这样的项目了,生成APK都存在问题

网友:
手机上运行python ,  可以做些实际的事情么, 比如读写数据等

网友F:
在手机上运行Python,和JavaScript相比有哪些明显的优势?JavaScript的库多得都选择困难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玩玩,不过手机运行是不是会很慢

速度还行,,

毕竟现在手机处理器的性能也很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手机上运行Python,和JavaScript相比有哪些明显的优势?JavaScript的库多得都选择困难症了 ...

没啥优势,,就是不想再多学一门编程语言而已

网友G:
引用 楼主:
没啥优势,,就是不想再多学一门编程语言而已

请教一下楼主,你的py和PyQt是看哪方面的资料入门的?

网友:
主要眼睛受不了了。
下班只想让眼睛休息一下。

网友H:
好像还有一个 QPython ,可以让你在安卓手机上运行 python 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教一下楼主,你的py和PyQt是看哪方面的资料入门的?

我也没认真看过它们相关的书,,都是一边用、一边学,遇到不会的就Google搜索、发帖求助,,

反正也不是工作上要用,就慢慢搞也不着急,,比较随缘

可以去京东上买本销量好的Python入门教程看看,,然后就撸起袖子干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像还有一个 QPython ,可以让你在安卓手机上运行 python 代码。

嗯,Pydroid和QPython基本上是同一类东西,,

不过感觉Pydroid完成度比QPython高一些,比如Pydroid装上就能用Tkinter和Kivy,,而QPython装完就是个Python、很多库要自己装、而且经常安装失败

网友I:
测试下pyqt5 可以跑!分辨率没调。。。

楼主:
引用 网友I:
测试下pyqt5 可以跑!分辨率没调。。。

求教,你是怎么运行起来的??

我跑PyQt5的例程,它总是说需要安装Ministro服务,,我安装了Ministro APK后它还是说没有Ministro,需要安装,,

网友I:
引用 楼主:
求教,你是怎么运行起来的??

我跑PyQt5的例程,它总是说需要安装Ministro服务,,我安装了Ministro A ...

大佬,求教言重了哈,小弟还要请你多多指教

我开始也是这样,安装Min那个服务不行,评论说要全所有min的权限,我给了它所有权限,还是不行。

最后,退出Pydroid 3,又杀了一次后台,重新跑pyqt5 hello例程,然后它就开始获取还是什么SSL的证书,
又下载了一堆应该是qt5相关的东西,就跑起来!

你可以试试,不行就重启手机试试,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大佬,求教言重了哈,小弟还要请你多多指教

我开始也是这样,安装Min那个服务不行,评论说要全所有min的 ...

多谢,,

我安装了Ministro II 10.6,然后重启了手机,然后赋予了Ministro所有权限,然后在“手机管家->启动管理”中开启了“允许启动、允许关联启动、允许后台运行”,

然后在Pydroid3中运行PyQt 的Helloword demo,弹出如下窗口

点确定,Ministro开始检查程序库,,但最后还是报错“Invalid Qt version”

感觉Ministro好简陋啊,,

网友:
是没下载成功吗,我的是一次下载成功的,hello demo就跑起来了,要不多试几次吧

PS,我根本不知道Ministro是个啥。。。

网友I:
我装的Ministro版本是这样的,不知道和你的有区别没,官方应用商城下载,手机是魅蓝note6。。。只能用千元机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装的Ministro版本是这样的,不知道和你的有区别没,官方应用商城下载,手机是魅蓝note6。。。只能用千元 ...

看起来一样,,都是10.6,,

多谢,,我自己再弄弄

网友:
好的 好的,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