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win系统下视频转换软件

楼主(2018-10-10):
有几个dvd准备转换成h.264或h.265 编码的mp4 或mkv格式用来保存到硬盘中,
没接触过视频转换软件,请推荐。
最好不要国内的软件,怕了。

网友A:
ffmpeg ,我一般用命令行,文件多就批处理
mediacoder ,很多codec的前端,好像也会用ffmpeg做后端。会产生临时文件

ffmpeg就不会
dvd的问题是视频可能分段,你可能需要手动合并为单一视频,也可能需要裁剪

网友:
格式工厂

楼主:
引用 网友A:
ffmpeg ,我一般用命令行,文件多就批处理
mediacoder ,很多codec的前端,好像也会用ffmpeg做后端。会产生 ...

考虑到视频格式多种多样,命令行好像比较麻烦,
合并和剪切现在用的是 SMMVSplitter

楼主:
看起来好像是国内的免费版本,我试试

网友B:
avs video editor 破解版是一款功能丰富的视频剪辑软件,通过该软件,用户可以处理本地的视频文件,支持常见的MP4、mkv、mpg、等三十多种视频文件,无论是下载的视频还是录制的游戏视频,都可以利用本软件重新编辑,同时,您可以将录制的视频片段合并为一个完整的视频文件,方便您设计多个视频画面,也可以添加视频特效、优化视频的播放质量;AVS Video Editor的体积非常小,适合个人使用,并且已经实现中文汉化破解,需要的朋友可以下载试试!

网盘附件资源下载地址:

链接:http://pan.baidu.com/s/1nvBdYJn 密码:diqc

网友:
其实QQ影音挺好的,就是不知道满足不满足楼主需求

网友:
convervid。小巧,易用,国外的,无广告。

网友:
lightworks可以试试

楼主:
谢谢ls的各位,不一一单独感谢了,提供的软件,我先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avs video editor 破解版是一款功能丰富的视频剪辑软件,通过该软件,用户可以处理本地的视频文件,支持常 ...

Password is needed.

网友C:
一直用MediaCoder,实际上是ffmpeg / x264 / mencoder等开源工具的一个GUI,功能非常强大,免费版只是不能大批量连续转换多个视频,每完成两三个视频就要回答个计算题才能继续,除此之外没有其它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直用MediaCoder,实际上是ffmpeg / x264 / mencoder等开源工具的一个GUI,功能非常强大,免费版只是不能 ...

谢谢gu大师,
你推荐的这款MediaCoder简单看了下说明,好像还是支持h265的,强大

网友:
注释文件里的网址就是密码啊,写着呢

网友:
很好的经验分享。mark一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直用MediaCoder,实际上是ffmpeg / x264 / mencoder等开源工具的一个GUI,功能非常强大,免费版只是不能 ...

gu大师, 这款支持DIY 一些特效吗?

网友:
格式工厂, 简单的功能用这个

网友:
一直用的狸窝    各种转换   裁剪   不知道DVD是什么格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gu大师, 这款支持DIY 一些特效吗?

不知道你要DIY什么特效,MediaCoder可以做的是去交错、画面旋转、画中画叠加、内嵌字幕之类的处理,但如果是视频剪接淡入淡出之类的估计是不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要DIY什么特效,MediaCoder可以做的是去交错、画面旋转、画中画叠加、内嵌字幕之类的处理,但如 ...

想做些老年人广场舞 拍摄后的剪辑   可能会用到“视频剪接淡入淡出之类”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要DIY什么特效,MediaCoder可以做的是去交错、画面旋转、画中画叠加、内嵌字幕之类的处理,但如 ...

还有哪里下 比较安全 怕网上的有木马

网友:
引用 网友E:

想做些老年人广场舞 拍摄后的剪辑   可能会用到“视频剪接淡入淡出之类” ...

剪接我就不清楚了,我只用过Premiere,淡入淡出用这个好像有点夸张了。

网友:
还有哪里下MediaCoder, 比较安全,  先做些字母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