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ios II编译报错问题

楼主(2018-10-10):
编译的自带的helloword历程,报错如下图所示,请教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
memory 溢出了?

网友A:
注释掉printf,就可以编译过了,onchip memory 很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释掉printf,就可以编译过了,onchip memory 很小的

搞定了,我把配置的内存加大了,就ok了,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