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印5018(另印Q45K)芯片求助其型号

楼主(2018-10-10):
求助:图片红框中的芯片,丝印有5018和Q45K,结合电路板电路判断可能是12V转5V的线性稳压芯片,如果有认识该芯片的坛友,还请不吝告知,谢谢!

网友A:
BL9341 印字5018 SOT23-6  600mA降压型DC/DC转换器

哈哈不知道我是做了好事还是做了坏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BL9341 印字5018 SOT23-6  600mA降压型DC/DC转换器

哈哈不知道我是做了好事还是做了坏事 ...

谢谢!就我而言你做了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