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醒:这洗菜机如果连续使用半小时,皮带会发出非常大的声音

楼主(2018-10-11):
估计是电机发热,影响了皮带的状态。

停机,冷却,又能回复正常。

平时不会连续使用这么长的时间。今天我测试每个档位的工作时间发现的。

出问题的时候,不开机,拿走洗菜桶,用手转动齿轮,就会发出很大声音。过一会儿机器冷却了,就好了。

网友A:
搞不懂厂家为什么要用这种又粗又硬的皮带,用MXL或GT2同步带不好么?

网友:
成本原因吧…

网友B:
我也收了一台,打开试了一下,正常产生臭氧,就是上盖漏水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不懂厂家为什么要用这种又粗又硬的皮带,用MXL或GT2同步带不好么?

便宜量又足,洗个几十斤东西都不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收了一台,打开试了一下,正常产生臭氧,就是上盖漏水严重。

压一块砧板。

网友:
把皮带换成聚氨酯圆带,适当紧一点点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搞不懂厂家为什么要用这种又粗又硬的皮带,用MXL或GT2同步带不好么?

同步带不适合这种正反传动的,因为有无效摩擦。

网友:
这种电机肯定没有加减速曲线控制。

网友D:
上同步带就必须要有PWM加减速控制了,急停反转对同步带损伤很大

网友:
这个玩意洗小龙虾好不?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同步带不适合这种正反传动的,因为有无效摩擦。

请教下   同步带不适合正反转     但是在很多传动机构里面也是同步带啊,     讲道理同步带正反转结果是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请教下   同步带不适合正反转     但是在很多传动机构里面也是同步带啊,     讲道理同步带正反转结果是 ...

如果是精密传动情况下,电机或者步进电机带加减速曲线的,是慢速停止和启动的,用同步带没问题,但这个洗菜机显然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同步带就必须要有PWM加减速控制了,急停反转对同步带损伤很大

受教了,没想到同步带还有这个缺点。这在百度百科上永远也看不到

网友(2018-12-18):
引用 网友D:
上同步带就必须要有PWM加减速控制了,急停反转对同步带损伤很大

经观察,几个档位都不会急速反转,中间有停转一段时间。

网友:
我买的机器,如果连续使用半小时,皮带同样会发出非常大的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精密传动情况下,电机或者步进电机带加减速曲线的,是慢速停止和启动的,用同步带没问题,但这个洗 ...

没有加减速,但正反转中间有停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精密传动情况下,电机或者步进电机带加减速曲线的,是慢速停止和启动的,用同步带没问题,但这个洗 ...

是否可用同步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