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信息奥赛选择free pascal是个什么情况?

楼主(2018-10-11):
如题,要安装free pascal, 但是没有提到lazarus. 难道一直在dos提示符和编辑器下面学习? 顺便问一下lazarus可以在linux和mac上跑么?

学校不让带手机电脑,带个树莓派挺好,手上两套吃会好多年。

网友A:
官方不是有说明吗, https://www.lazarus-ide.org/index.php?page=download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方不是有说明吗, https://www.lazarus-ide.org/index.php?page=downloads

谢谢!从没用过这个,以为是上个世纪90年代的语言,早已成过去式,没想学校还在教,我以为都用python了。

网友:
用过object pascal的路过。。。。。。

网友B:
free pascal在dos提示符下编译很方便啊,做个批处理,双击一下全搞定了。
编辑的话我用过lazarus之后的感觉是太弱了,直接用Delphi编辑,用批处理编译,大功告成。当年烦透了WinCE下面的C++改用free pascal + kolce,爽歪歪。

网友C:
学科奥赛已经全面停止了,别参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free pascal在dos提示符下编译很方便啊,做个批处理,双击一下全搞定了。
编辑的话我用过lazarus之后的感觉 ...

只是把delphi当作editor用?那和notepad+之类差不多把,后者可以加插件和编译选项。 入门后如果要做界面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科奥赛已经全面停止了,别参加了。

我主要是想提高他的数学抽象能力,现在感觉就是基础的东西有点用,所谓的机器人,只是个玩具,再高级的明天也是个玩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从没用过这个,以为是上个世纪90年代的语言,早已成过去式,没想学校还在教,我以为都用python了。 ...

pascal  从语言来说还是不错的,不过用得最多的是 delphi, free pascal更加是小众, 说实在的学Python的实用性比这个要好很多,至少现在很多软件都有用它开发,学会了可以很容易融入进而接触更加先进的东西比如目前最火的大数据和ai,而pascal的生态已经不行了,迟早还是会扔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是把delphi当作editor用?那和notepad+之类差不多把,后者可以加插件和编译选项。 入门后如果要做界面 ...

Notepad++和Delphi相比是公里和光年的差距,能叫差不多吗。就我用过的代码编辑器来说,Delphi至少也是和VS、Eclipse一个级别的。
要做界面:Delphi都早已没落,Free Pascal就更不堪了,Lazarus连个字符串都折腾到吐血。如果真想学会Pascal,那么如果您主要使用DOS、Windows(Win32、Win64、WinCE)、Linux(KDE)、Android、iOS这些平台的话,还是使用Delphi吧。如果您想在塞班、PalmOS、OSX之类的平台下那还是用Lazarus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Notepad++和Delphi相比是公里和光年的差距,能叫差不多吗。就我用过的代码编辑器来说,Delphi至少也是和V ...

收到,谢谢,主要是怕delphi对于初学者太臃肿。装一个看看。

网友D:
看到这个 想起20年前上小学时参加的Logo编程比赛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到这个 想起20年前上小学时参加的Logo编程比赛

哈哈,小学讲的是logo,刚入初中,free pascal。

楼主:
引用 网友B:
Notepad++和Delphi相比是公里和光年的差距,能叫差不多吗。就我用过的代码编辑器来说,Delphi至少也是和V ...

请问,对于入门的,可能只是练习算法和数据结构的,装哪个版本更加合适,是不是最简安装就可以了,可以给个编译bat参考一下么。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小学讲的是logo,刚入初中,free pascal。

上海高中时   JAVA

网友E:
我让孩子直接上C++了,NOIP,这个周六就考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对于入门的,可能只是练习算法和数据结构的,装哪个版本更加合适,是不是最简安装就可以了,可以给 ...

只是练习算法和数据结构最简安装就够了。
翻了下我以前的BAT,是编译WINCE的。不交叉编译应该更简单:
@ppcrossarm.exe -a- -b- -Sd -FuD:\FPC\2.6.4\units\arm-wince\kol -FiD:\FPC\2.6.4\units\arm-wince\kol -FuD:\FPC\2.6.4\units\arm-wince\winceunits -FiD:\FPC\2.6.4\units\arm-wince\winceunits "%1"

我这个还有个老古董的Delphi 5精简得只剩编译器了,很小,压缩成RAR只有4M了,倒是库文件和源文件都在。不知道还能用不。

还有个Delphi 7的精简版,带图形界面,26M。
不过这些都太古老了,指针运算和泛型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练习算法和数据结构最简安装就够了。
翻了下我以前的BAT,是编译WINCE的。不交叉编译应该更简单:
我 ...

太感谢了,主要是那个dos的编辑器不能全屏,强迫症患者难以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让孩子直接上C++了,NOIP,这个周六就考了

请问你小孩是哪个地区的?学校安排的,我们没办法。

网友:
感觉举办方是一些饭桶,选用这种老掉牙的语言,就为了严蔚敏的那本老版〈〈数据结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练习算法和数据结构最简安装就够了。
翻了下我以前的BAT,是编译WINCE的。不交叉编译应该更简单:
我 ...

https://www.wsho.cn/wp-content/themes/begin/down.php?id=539

装了这个绿色版本的delphi,界面和lazarus几乎相同,但是运行几乎没看到编译,感觉像解释语言一样,同样是pascal,lazarus要十几秒。 什么情况? delphi和pascal相差很大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小孩是哪个地区的?学校安排的,我们没办法。

北京的,我们学校都不知道这个事情,还是我们自己去找老师盖章的。
你是南方的?江浙的?那边信息奥赛非常厉害,北京差好多

网友:
完成相同功能的编译型代码,Delphi的编译速度秒天秒地秒空气,执行速度也名列前茅,代码尺寸也很小。
以上结论只针对Delphi 2007及以前版本。只可惜生不逢时,后来的版本估计是觉得以上都是与市场背道而驰吧,开始大幅拉后腿!

相差不算大,但还是有那么一点的。不过FreePascal支持{$MODE Delphi},相差就更小了。主要就是指针、模板、宏、操作符重载这些方面有差异。而你选用了Delphi 7,后几条都不用考虑了,反正不支持。

网友F:
培养下一代电工从娃娃抓起

楼主:
引用 网友F:
培养下一代电工从娃娃抓起

感觉不是培养电工,用那么老土的编译环境,主要是为了数学。

网友G:
上大学教pascal和C的老师说,pascal是最适宜教学的语言,很严谨,也很优美。C的确有点随便,左++和右++等这种写法完全就是卖弄技巧。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上大学教pascal和C的老师说,pascal是最适宜教学的语言,很严谨,也很优美。C的确有点随便,左++和右++等这 ...

老师的话你也听,几个大学老师有实战经验?

网友:
下面这题今年初中奥赛普及组的最后一题, 没看明白题意,
                         谁来讲讲举例的   “n=5且P为1 5 4 2 3,则q为2 6 6 5 6。”   是怎么换算出来的

对于一个1到n的排列P(即1到n中每一个数在P中出现了恰好一次),令qi为第i个位置之后第一个比Pi
值更大的位置,如果不存在这样的位置则 qi=n+1。。

举例来说,如果n=5且P为1 5 4 2 3,则q为2 6 6 5 6。

下列程序读入了排列P,使用双向链表求解了答案,试补全程序。

数据范围1≤n≤10^5

#include<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const int N = 100010;
int n;
int L[N],R[N],a[N];
int main(){
    cin>>n;
    for(int i=1;i<=n;++i){
        int x;
        cin>>x;
        __(1)__;
    }
    for(int i=1;i<=n;++i){
        R=i+1;
        L=i-1;
    }
    for(int i=1;i<=n;++i){
        L[__(3)__]=L[a];
        R[L[a]]=R[__(4)__];
    }
    for(int i=1;i<=n;++i){
        cout<<__(5)__<<" ";
    }
    cout<<endl;
    return 0;
}
答案:a[x]=i , i+1 , R[a] , a , R

网友H:
引用 楼主:
太感谢了,主要是那个dos的编辑器不能全屏,强迫症患者难以接受。

可以全屏的。
个人建议初次还是不要C++入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全屏的。
个人建议初次还是不要C++入门。

请问如何全屏?

网友H:
打开pascal,在屏幕下方free pascal上点击右键--属性--布局 屏幕缓冲区宽度和窗口宽度都调成80,点确定后跳出来一个小窗口,选择底下“修改启动该窗口的快捷方式”再按确定就可以了,我觉得这个宽度正常。。如果还想大可以再调,或者干脆ALT+ENTER全屏算了 = =|||
----------------------------------------
不一定每个电脑都有用

百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打开pascal,在屏幕下方free pascal上点击右键--属性--布局 屏幕缓冲区宽度和窗口宽度都调成80,点确定后跳 ...

谢谢,没有调缓冲区,两个都要调,确定后虽然提示错误,但是调过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如何全屏?

一般Alt+Enter是Dos全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科奥赛已经全面停止了,别参加了。

可以走保送和自主招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