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解释”嘉立创SMT打样“为什么要限制扩展库使用种类!

楼主(2018-10-11):
现在一个订单中,允许使用扩展库的数量如下:
一:会员等级及限制数量:
注册会员5种类. 重要会员5,VIP 6, 白金会员7, 黄金会员8种
二:首先要感谢大家对于”嘉立创SMT打样“的支持,在使用过程中有很多客户在回贴中及发贴对于在同一个订单中限制扩展库的数量不是很理解,如下贴(就不一一举例)
三:首先要明白嘉立创SMT打样的模式及机制:
嘉立创SMT打样为什么能做到极高的性价比,无需钢网费只需要50元工程费+1分钱/每个点,而且速度相对来说极快,数量能接受2片起贴,原因如下:
1)采用了火车式的连机方式,这些机器上满了基础库器件,基础库上上去了就不会下下来的,所以效率极高,而且不容易出错
2)上面第一点就是为什么扩展库要加费用20元/种 及扩展库进行品种限制的原因,扩展库只是用于锦上添花,而不是做为主打,主打用于基础库解决,大家在设计的时候尽量偏向于基础库
3)如果不做一定的引导及导向跟限制,大家全部采用了扩展库,基础库效率发挥不出来,则沦落成为了传统的SMT打样,而不是全世界独有的“嘉立创SMT打样“模式,那将会直接导致嘉立创SMT打样的直接失败!

网友A:
支持全世界独有的“嘉立创SMT打样“模式。

另外想问的是基础库永远是这样吗?感觉有些电阻不常用,设计时可以靠靠。

网友B:
大部分产品设计  一般在用料不超过40种类,   其中最多种类是电阻电容.

建议尽可能合并,例如数字电路里上拉电阻  4.7K 和 5.1K其实效果差不多. 在很多场合下可以合并成一种.   三极管S8050  大部分情况下可以直接用SS8050替代.

减少物料种类, 将来产品量产了,也方便你的仓库管理. 方便采购配齐物料. 种类越多仓储,采购管理越复杂.

现在的SMT样品贴片  基础库几乎覆盖了大部分的阻容.  能解决70%以上的元件焊接.  剩下再用扩展补充.  组合下来能覆盖90%以上种类. 注意是种类数,  剩下10% 可能也就只有10来个元件了. 手工补焊一下,相比过去基础库.简直指数级提升.
过去基础库很多光耦都没有.   那种工控板动不动几十个光耦的情况下, 现在轻松就搞定了.

网友:
建议把一些高使用率的扩展物料替换使用率较低基础物料,要做到快速高效,保证质量,低价的smt,只有嘉立创这种模式了

网友:
可以根据大家选择的扩展库的种类频率,增加基础库,基础库中使用频率低的也可以移出基础库。这样也能大大提高效率。也可以增加投票请愿的方法增加扩展库种类。仅仅提一下自己的想法

网友:
扩展为什么要 收费 20元每种?

现在的贴片机 科技水平,压根没考虑这种十来个元件的情况.  现在的贴片机设计考虑还只是只是适合大批量制造.
我们也没能改边贴片机的设计,   我们也    还只能人工 手动换料到机器上. 非常费时间费力.    试运营期间试了一下10块钱,测算下来亏损太严重了.

网友:
你们自己也认识到了,扩展库效率极低,与嘉立创历来的“高效率”属性严重不符。
我还是强烈建议,干脆取消扩展库,把贴片机全部加入你们的“火车”里面。按照你们PCB大数据里面,芯片的常用程度,依次增加基础库的种类。大家完全可以按照基础库来设计。

等以后你们开通了大批量的SMT以后,再加入扩展库,这样也完全不必因为只贴2片PCB来换料了。

楼主:
是的,系统是这么设计的,把使用频率高的扩展库优化为基础库,把经常不用的基础库变成扩展库!

网友:
看来需重新设计贴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支持全世界独有的“嘉立创SMT打样“模式。

另外想问的是基础库永远是这样吗?感觉有些电阻不常用,设计时 ...

JLC首先掌握了十几二十年的客户pcb,上面有bom信息,大数据统计一下就知道哪些物料常用了。。。现在szlcsc又掌握了元器件的销售信息,更加清楚哪些是常用料了

网友:
火车式的连机方式,

很好奇:JLC连了多少台贴片机?
我们公司,样板还是手工焊。

网友C:
楼主,QQ:3001295068,嘉立创-3 管理员,是你在用吗?关于“再次解释”嘉立创SMT打样“为什么要限制扩展库使用种类”,想换个角度谈谈看法。。。有在QQ提问,没回复。我的QQ:784248017。有空可联系下。

无私信权限。如发问违规,请版主删除发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QQ:3001295068,嘉立创-3 管理员,是你在用吗?关于“再次解释”嘉立创SMT打样“为什么要限制扩展 ...

我先加了一下你QQ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大部分产品设计  一般在用料不超过40种类,   其中最多种类是电阻电容.

建议尽可能合并,例如数字电路里上拉 ...

之前看到可贴列表有N76E003(C90832),然后就打了两次样板测试封装,今天把程序移植好准备下单,突然发现没有了,没有啦!
打电话给SMT的小妹妹,先是告诉我,列表没动过是我看错了,在我强烈的要求下问了工程是说下架了,我说帮忙问问是否还上架,我好觉得下一步的动作。然后小妹妹不耐烦的说你等等吧,然后就断了电话。
SMT小哥哥你能了解我此刻的心情吗!?

楼主:
刚了解了一下,0。4间隙的话因为担心焊接质量主动下架的,因为我们采用的是0。12的钢网,如果楼主愿意担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乐意尝试一下,当然无论是否有问题麻烦你我们反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之前看到可贴列表有N76E003(C90832),然后就打了两次样板测试封装,今天把程序移植好准备下单,突然发现 ...

挑战一下高难度, 刚刚实验性上架.
要用的话, 有可能是会100%不良.  这个0.4间距的芯片很依赖于综合能力. 钢网,印刷,贴装. 回流焊.

网友(2018-12-14):
能不能把那个扩扎库放开了,不要限制个数,我接受每个扩展库加20元,反正不要让我手焊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