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室外使用的机器设备怎么做到耐寒、耐潮湿?

楼主(2018-10-11):
有些机器设备,类似于控制柜,要在室外使用(铁皮箱子、除了防雨顶棚外无任何防护),上面有工控电脑(一般最低工作温度零下10几度吧),假如被卖到了东北寒冷地区、或者南方潮湿地区,请教下朋友们怎么做到耐寒、耐潮湿呢?

网友:
我见过有的工控柜里有空调。

网友:
首先芯片工作温度要满足要求,防潮就灌胶

网友:
首先芯片工作温度要满足要求,
1,防潮就灌胶,
2,防寒可以加发热部件
3,防热,加散热片加风扇,还顶不住,加空调

网友:
要耐湿又耐低温,可以加空调装置啊

网友:
加个电热棒~

楼主:
加空调不现实,设备没多大!

网友:
如果是行业设备,一般都有标准的。按照标准做试验就行,给了许可就能出厂卖。

网友:
小设备就加热器吧

网友:
弄几片7805,大压差,大散热片,这样既稳压了,加热设备也有了

网友:
我们的都是挂空调. 海边坏的多
国外没事的设备运到珠海等地都会烧

网友:
箱体防潮我们一般这么处理:
1、所有内外相通的结合面都打密封胶压紧
2、安装一个防水透气阀
原则就是隔绝箱体内外的水汽流通。若不放心可以再扔包干燥剂进去。
处理的仔细的话在沿海环境坚持三五年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