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称重算法的问题

楼主(2018-10-11):
各位大佬好,想请教下 AD值转换为重量的计算公式, 我现在的做法是没有满量程的概念,就直接

第一步:空秤  记录AD值 (KONGAD)

第二步:放砝码 记录AD值(YOUAD)

第三步:砝码重量÷(YOUAD - KONGAD)  得出重量计算系数  ,等于是用重量除以砝码对应的AD数。

之后每次开机的时候,用一个变量记录当前的AD码,视为0 位AD码。

之后定时采样AD码 用采样得到的AD码 减去 0位AD 码 再乘以 重量计算系数 得出实际重量。

但这种方式总感觉差点意思一样,同样的ADS1230 芯片,人家仪表做100KG 1G 稳的很,不跳。 我用这种计算公式算出来的 25KG 砝码 总 在 24.8、24.9、25、25.1 这样跳

然后我看了一下手册里的计算公式,好像用AD最高码值/满量程 然后再乘以当前的AD值啥的,牵扯到了满量程,所以我就有点懵逼了。

比如,一个500KG的秤做10G,但关键是传感器用的是750KG的传感器,人家的表就妥妥的没问题,我的就是死活来回跳,心都碎了。。求大神指导一下,另外顺便请问一下,用于称重的滤波算法

我 卡尔曼、滑动滤波、均值滤波、消抖滤波 都用了,结果都不尽人意,也就滑动滤波效果好一些,但反应速度有点慢。

谢谢各位了,我是刚入这行的菜鸟,感谢各位大神!

网友A:
我也是用的你的方法,没有出问题,我的系数6位小数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用的你的方法,没有出问题,我的系数6位小数以上,

不会把,你用的什么芯片,什么滤波啊,能加好友讨论一下吗?感谢感谢,870860332  Q或WX 谢谢了

网友B:
看你静止不动的时候,数值跳的厉害不厉害,就是什么都不放的时候

网友:
可以先看一下AD值能稳定在多少,第一步先从硬件上提高精度,第二再去考虑滤波算法。

网友C:
例如2楼说的,你的信号放大倍数是否合理

网友D:
看楼主发的数据可能是芯片没配置好或者硬件设计没注意一些细节,ADS1230有18位无噪声分辨率,做到15位不跳应该很容易的;要发挥出ADC芯片的无噪声分辨率位数,电路和布线比较重要,AGND/DGND AVDD/DVDD都分开最好了,单点接地,设计好供电电路;然后就是芯片的配置,配置的不好采集的数据精度有时候是比较难看,如果都没问题了,不加软件滤波精度应该也差不多了;我之前有个设计就是这样做的,用AD7190,1吨的称(传感器1.3吨量程),10g不跳,把灵敏度调高点称手机与天平对比误差一般2g左右(称几百kg的就一直跳),但蠕变算法搞不定,就标称是10g,如果能把算法搞定,或者硬件再优化下,到5g不跳应该没问题;如果算法不好搞,楼主可以试试从其他方面着手解决

网友:
以前搞过地磅  不同量程的传感器放在一块称物体重量  那搞的差点吐血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楼主发的数据可能是芯片没配置好或者硬件设计没注意一些细节,ADS1230有18位无噪声分辨率,做到15位不跳 ...

好建议 收藏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静止不动的时候,数值跳的厉害不厉害,就是什么都不放的时候

一样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例如2楼说的,你的信号放大倍数是否合理

放大倍数是 128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楼主发的数据可能是芯片没配置好或者硬件设计没注意一些细节,ADS1230有18位无噪声分辨率,做到15位不跳 ...

大佬,这是AD这块的电路,里面的电容都是0.1UF的,电阻都是1K,供电是3.3V

网友:
你静止的时候跳,那说明你硬件应该有问题,滤波什么的没做好吧,按说不应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这是AD这块的电路,里面的电容都是0.1UF的,电阻都是1K,供电是3.3V

我也是菜鸟一个...你的图有的地方看不清,大概能看出这些问题(说的不对的地方请包涵):你的电路里面没有把数字电源引脚和模拟电源引脚区别开,数字地和模拟地也没有区分,REF不知道是不是传感器电桥电源(如果不是,将REF与电桥共用一个电源效果会很明显)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这是AD这块的电路,里面的电容都是0.1UF的,电阻都是1K,供电是3.3V

这个图我给5分(满分是100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楼主发的数据可能是芯片没配置好或者硬件设计没注意一些细节,ADS1230有18位无噪声分辨率,做到15位不跳 ...

好建议,学习了

网友:
这PCB画得…………信号输入是RC滤波,被你活生生篡改成CR滤波,性能大打折扣,图上电容接地,芯片接地都是一个针眼大的VIA,接地阻抗太大,滤波效果又打折扣,图没截完整,其它不说了…………

网友:
你这连7位分辨率都没有   看你的图硬件肯定有问题,但也应该不会这么大,看看驱动程序吧。

网友(2018-12-07):
请教下,如果是4个传感器并联在一起的情况下,是否也可以按照上面的那3个步骤来呢?

网友(2021-08-11):
很好的技术贴,收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