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烈建议能选择SMT不能贴的元件刷锡膏!!!

楼主(2018-10-11):
强烈建议能选择SMT不能贴的元件刷锡膏!!!

每次都在JLC-SMT做30块板的样子,每次回来补焊元件要花两天时间,而且补焊的元件管脚多,下面又没锡,焊接的效率非常低,如果JLC能把空的元件上锡,
那么我可以买个恒温平台把元件补上,效率会高很多!(jlc贴了大部分阻容元件,开钢网已经没用了)!
支持上面的网友顶一下!JLC莫非就是要节省一些锡膏,我们出钱还不行吗?

网友:
这样子用起来会很难受的

网友A:
刷锡用处不大吧。smt 的锡浆过炉后,你再用恒温台似乎融化不了吧。还得用烙铁焊,但锡又不够。省不了多少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锡用处不大吧。smt 的锡浆过炉后,你再用恒温台似乎融化不了吧。还得用烙铁焊,但锡又不够。省不了多少事 ...

可以的,涂点松香一下子焊好,你用烙铁不知要拖多少次锡才能把管脚多的IC焊好

网友B:
不焊接的加锡存在两个问题:
1)据经验,焊盘上的锡再次很难融化,因为锡的流动性变差,这是主要的问题!
2)如果都刷上锡的话,则傻傻的分不清上了锡的是漏焊的,还是故意刷锡不焊的,当然这点是次要问题
以加楼主QQ,讨论这个问题!

网友C:
建议做成可选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做成可选项

建议做成可选项+1

网友D:
没来嘉立创工作前,曾经有一次补焊经历补焊了5000多套产品.      前公司的业务调查的产品  和 客户需求   理解有误.   虽然给了样品确认产品状态 但是确认也没负责..  批量交货后客说功能不对.   于是就改,  就返工补焊, 那时候的开发组只有我一个小年轻, 公司内斗严重,生产部不出人,    只能我上..   5000多产品返工...

焊过很多很多板子, 尝试过很多姿势, 很多方法.   到现  在我的烙铁功夫十分扎实可靠. 现在没有一丝丝惧怕焊接, 什么0.4的QFN之类的.

总结下来最不喜欢无铅锡膏了.   个人手工焊接效率最高的 姿势是:   买点锡膏,有针筒点锡.  点完后把芯片方式去,  热风枪一吹就好.  吹的时候还能扶正一下,或用针挑开连焊..

网友:
不需要做这个
上了锡就完蛋了,更不好焊

网友:
如果有锡,像贴片ic这样的料就很难焊平整了。

网友:
上了锡,那些QFP,sop的焊盘,看看,想死的心都有了

网友:
8L的方法对,我在一家公司看到有个工程师就是这样弄的,效果几乎媲美SMT

网友:
楼主既然不差钱,找个能全贴的厂家不就完了吗,还在这里纠结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来嘉立创工作前,曾经有一次补焊经历补焊了5000多套产品.      前公司的业务调查的产品  和 客户需求   理 ...

用进口助焊膏把锡浆稀释,QFN芯片底部沾上再用热风枪吹上PCB就行了。

网友:
样板,几片手工焊。
其他,都机器焊。

网友:
建议做成可选项+1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没来嘉立创工作前,曾经有一次补焊经历补焊了5000多套产品.      前公司的业务调查的产品  和 客户需求   理 ...

针筒点锡浆如果有气泵和点胶机还可以,家里没地放气泵,用手就很累了

另外我也不认同 LZ 的观点,不贴的还不如自己直接焊,焊盘有锡了反而麻烦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针筒点锡浆如果有气泵和点胶机还可以,家里没地放气泵,用手就很累了

另外我也不认同 LZ 的观点,不贴的 ...

锡膏兑  稀一点. 加工助焊剂,工业酒精...        或者  像挤奶油的袋子一样,放在小塑料袋里. 拿手捏.
自己手点锡膏 怎么舒服怎么来.  我还见过用挖耳勺往上涂的...
原谅 我用土话.

网友:
引用 网友D:
锡膏兑  稀一点. 加工助焊剂,工业酒精...        或者  像挤奶油的袋子一样,放在小塑料袋里. 拿手捏.

感觉还是兑稀一点是关键,我已经把锡浆装到比较细的小号针筒里了,针头也用的直径较大的,挤着依然费劲
不过现在阻容元件不多的板子用 SMT 打样不合适的话,自己开钢网刷锡浆也挺方便的,一次全焊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没来嘉立创工作前,曾经有一次补焊经历补焊了5000多套产品.      前公司的业务调查的产品  和 客户需求   理 ...

我试过,会有很多小锡球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试过,会有很多小锡球

先把自己兑的东西吹干,再正常升温焊接,就不会有小锡球了

网友:
强烈建议做成可选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办法把活干好,不能因为自己做不来就否定一种方式。手工焊接效率低下是跑不了的。如果预先上锡,有十个以上的办法能让焊接质量和效率比钢网还高。我相信,只要嘉立创敢放开这个选项,就有人敢在阿莫论坛上贴出焊接教程。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没来嘉立创工作前,曾经有一次补焊经历补焊了5000多套产品.      前公司的业务调查的产品  和 客户需求   理 ...

为自己的健康和环境着想,我只用无铅,建议您也改用无铅。
我在贵公司的SMT板上手工补焊0.5的WLCSP,也没觉得有什么了不起的,技术嘛,唯手熟尔。只是没有预布焊锡,多了个烦琐的步骤。
如果空元件焊盘预先上锡,补焊元件直接用焊锡膏粘上去,扔进炉子,效率能高手工十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焊接的加锡存在两个问题:
1)据经验,焊盘上的锡再次很难融化,因为锡的流动性变差,这是主要的问题!
2 ...

我觉得第一个问题不是问题。依我的经验,刷上焊锡膏之后,锡的流动性还能重新变得很好。当然,好的程度与焊锡膏的质量有关。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没来嘉立创工作前,曾经有一次补焊经历补焊了5000多套产品.      前公司的业务调查的产品  和 客户需求   理 ...

请教一下:
1、是把锡膏吸的针筒里面么?
2、怎么控制用焊锡的量?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请教一下:
1、是把锡膏吸的针筒里面么?
2、怎么控制用焊锡的量?

锡膏稀释剂或者酒精搞稀一点,然后拿下针管后面那个大的塞头,用个勺子或者其他其他的玩意向里面灌就行,灌的差不多就行了
然后针头把尖头剪去,凭感觉往外打就行,不需要太多,不用管管脚粘连,热风枪一吹或者过下回流焊,焊接的很好了
至于锡膏多少,看经验吧,我的原则是不宜太多

==========
补充下,用酒精兑锡膏容易出现蹦小锡珠现象,最好还是用专用的稀释剂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焊接的加锡存在两个问题:
1)据经验,焊盘上的锡再次很难融化,因为锡的流动性变差,这是主要的问题!
2 ...

以前做板子有几次批量出错,有些板子有预留功能,都是回来焊的 确实这样干过!!!未贴焊盘刷了无铅305的锡膏,,,,  后面可以补元件。刷助焊油。元件镊子放好位置。上高温恒温箱, 。 流动性非常好,包括qfp这类我们都试过,焊接后和工厂回流焊基本看不出区别,。  强烈建议做成可选项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焊接的加锡存在两个问题:
1)据经验,焊盘上的锡再次很难融化,因为锡的流动性变差,这是主要的问题!
2 ...

你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法全焊接,  你们也永远不可能做到全焊接。   这个问题非常大,  假如40%没有焊接,回来手工焊? 那我宁愿多出几倍价格换地方,手工焊过的都知道,一张中等大小板子一焊接就是一两天, 10张板子焊接一半也要几天时间。。。。算下来打样找务实这些花500-1000也是非常划算的。   立创一焊后面没法刷锡膏了只能烙铁焊接。  如果你们把空焊盘刷上锡膏还能进恒温箱。 这样一两个小时就能解决。 镊子放的速度比烙铁焊的快得不是一倍两倍

网友:
引用 网友I:
锡膏稀释剂或者酒精搞稀一点,然后拿下针管后面那个大的塞头,用个勺子或者其他其他的玩意向里面灌就行, ...

我没试过,但是我担心有个问题,锡膏量不好控制。

其它工具我都有。

网友J(2020-02-25):
引用 网友G:
为自己的健康和环境着想,我只用无铅,建议您也改用无铅。
我在贵公司的SMT板上手工补焊0.5的WLCSP,也没 ...

大神你好,能否请教一下0.5的WLCSP怎么做到内圈引脚fanout,是不是必须要多层板才行,双层很难做到?我总觉得连开过孔都难,jlc过孔最小就要0.6mm了

网友:
每个人的焊接水平不一样,需求也就不一样。建议还是弄成可选项

网友:
如果可以的话支持做成收费可选项

网友:
现在已经使用了新的拼版工艺(但是个别板子仍然会使用老的方式,主要是利用率问题,概率  0.1%不到)。 这个不是问题了,不贴的位置不会上锡的。

网友K:
觉得这是个馊主意

网友:
老早就有人在群里讨论过这个问题,当时有蛮多人支持刷上的。
建议增加这个可选项目,并默认不选,这样对当前不影响,对不需要的人也不影响。

网友L:
引用 网友K:
觉得这是个馊主意

等你自己加工一批板子,并且有很多立创贴不了的小元器件, 回来自己补焊,你就知道是不是馊主意。

强烈建议,增加个选项,不贴的元器件也能刷上锡膏, 没有锡膏自己补焊0402器件实在是太痛苦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L:
等你自己加工一批板子,并且有很多立创贴不了的小元器件, 回来自己补焊,你就知道是不是馊主意。

强烈 ...

我焊了不少啊,都是烙铁直接焊,
刷了锡,容易不平啊,更不好焊接

网友M:
估计上了锡比较难焊,我用锡稿自己焊的,有时多搞几下,感觉都不容易化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我焊了不少啊,都是烙铁直接焊,
刷了锡,容易不平啊,更不好焊接

直接使用风筒吹,  比用烙铁效率高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估计上了锡比较难焊,我用锡稿自己焊的,有时多搞几下,感觉都不容易化了。 ...

要加助焊剂, 先把元器件沾一点助焊油,再用风筒吹

网友:
建议多加个选项:根据原板锡膏层刷锡膏。这样哪里刷哪里不刷自己指定。
PS 有时候俺过孔还刷个锡膏呢。

网友:
另外,样板建议用含铅锡膏,但是按照无铅回流。这样无铅的BGA可以焊,再补焊的温度不用无铅那么高。
PPS 焊锡属于合金,是晶体,不会熔几次就有多大的性质改变,主要是无铅焊锡温度高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L:
直接使用风筒吹,  比用烙铁效率高多了

我都是用锡膏,然后吹,有些插件会用烙铁焊,有时没有焊好,多焊几次就感觉不容易化,有时得上松香才行。我技术比较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来嘉立创工作前,曾经有一次补焊经历补焊了5000多套产品.      前公司的业务调查的产品  和 客户需求   理 ...

你这是人工贴片机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J:
大神你好,能否请教一下0.5的WLCSP怎么做到内圈引脚fanout,是不是必须要多层板才行,双层很难做到?我总 ...

多圈的0.5 WLCSP要做盘中孔,所以没法在嘉立创做。STM32F7系列硬件开发手册有WLCSP引脚fanout的样例,你可以参考。100脚至少是4层板,如果要保证信号完整性,要6层板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多圈的0.5 WLCSP要做盘中孔,所以没法在嘉立创做。STM32F7系列硬件开发手册有WLCSP引脚fanout的样例,你 ...

多谢回复
看来自己DIY是没戏了,WLCSP门槛还是很高的啊

网友:
嘉立创越来越强大了 pcba一条龙服务

网友N:
做一可选项,反正最终结果都是客户选择,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N:
做一可选项,反正最终结果都是客户选择,呵呵

是呀,让客户自己选好了。选项也不用搞得很繁琐,要么全刷,要么不刷。对嘉立创来说,这事儿应该不难吧?

网友:
建议做成可选项+1

加了锡好不好用用户来承担,费用不是问题,自己加锡再用风枪不方便,强烈建议做成可选项

网友:
嘉立创本来就是标准化,才大批量的。个人认为无论嘉立创选择上锡,或者不上锡,就一种方式就好。选他干啥,毕竟是打样,不是批量。

网友:
焊盘上了锡再手工贴片,生不如死!

网友:
早期是全刷锡了, 后加工确实生不如死

网友:
嘉立创用的是无铅锡,再次融化流动性很差,即使涂上助焊剂也不好弄。我的做法是用针筒锡膏(首选千住,必须是有铅),手动或者气动胶枪,然后贴元件,上铁板烧。

网友:
应该有个选项,供客户挑选

网友:
嘉立创贴片用的钢网切割资料,是按贴片元器件的做参考,半自动化制作的。
  焊接用的是无铅锡膏,过回流焊后的合金需要260度以上的温度才能融化。
把所有未贴的焊盘上锡,需要把不贴的器件焊盘一一找出来,对于设计不规范的,很难找到。

网友:
上了锡膏更不好焊啊!特别是芯片,还得把锡刮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