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的电脑网卡PC-PC可以不用交叉线

楼主(2018-10-11):
以前的电脑如果用网线进行电脑对电脑的通信(没有路由器哦),必须用交叉线,把接收和发送对接才能通信。但现在的电脑用直通的网线也可以。是不是网卡做了自适应?

网友:
1G的port不用, 100M的應該仍然要.

网友:
现在网卡都有自动翻转了,没问题

网友:
好像网卡都自带自动翻转了。。。

网友:
DM9000都可以自动翻转吧,别说电脑网卡了

网友:
十多年前就可以了

网友:
什么?大清亡了?

网友:
10年前上大学的时候烤资源时就不用了,不过那时候还是有一些电脑需要交叉线的。

网友:
现在网卡芯片都有自适应,可以自动切换tx,rx引脚功能

网友:
不止tx rx能自适应,有的phy连差分线的+-极性反了都能自适应

网友A:
如果是交换机,更容易造成还回了,不好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交换机,更容易造成还回了,不好不好!

好的交换机带环回检测,更高级的支持 STP 生成树  和 LACP 汇聚。
不带的,发现灯同频狂闪,直接拔线就行。

网友:
2018才发现?!

网友:
好早就可以了

网友:
现在才发现啊

网友:
我是还没有发现呢。

网友:
你去看部分的以太网phy芯片有 auto-mix功能,所以能不用交叉线

网友:
刚刚看到,学习了

网友:
兄弟,你那个年代的

网友:
我还没发现呢,我是未来的

网友:
十几年前的事情了

网友B:
这是不是,今年最大的欢乐贴!

网友:
很多网卡  PCIE + -都能交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不是,今年最大的欢乐贴!

有什么好笑的,这贴可以帮助到很多人知道这个知识。

网友:
自翻转很常见了,不过不带自翻转的网卡还是时有遇到。尤其是USB网卡、嵌入式设备等。

手里有个小交换机、小漏油器以备不时之需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
幸好楼主说一下,不然还真不知道!

楼主:
其实可以反过来认识,原来旧式电脑网卡,点对点直通是要交叉线的。

网友C:
连stm32的串口rx  tx都可以翻转,别说电脑的网卡了

网友:
楼主不讲我还真不知道现在可以不用交叉了。以前两台电脑直连时,必须使用交叉法的网线,才能正常通讯。

网友:
auto cross嘛,很多年了

网友:
是啊,已经发现了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道呢

网友:
这是PHY芯片的功能

网友(2018-12-21):
现在基本上都支持 auto-MIX

网友D:
现在好像没有反转的网线了吧?

网友:
W5500对电脑可以直接插网线

网友:
恭喜楼主发现新国内!!!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好像没有反转的网线了吧?

自己压水晶头啊

网友:
恭喜楼主发现新国内!

网友:
别说,我也才知道自适应原来这么普及了 ...

原来只知道个别先进的网卡支持自适应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连stm32的串口rx  tx都可以翻转,别说电脑的网卡了

这个STM的事, 真不知道, 贴个图或资料啥的, 谢谢

网卡做了自适应,这个知道

网友:
楼主从火星回来的吧

网友:
火星回来路过,我现在都还要交叉线,不用 古董网卡真不认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STM的事, 真不知道, 贴个图或资料啥的, 谢谢

网卡做了自适应,这个知道 ...

stm32个别型号才行,不是全部,好像040,还是030,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