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就问:家用配电箱总开关选哪个?

楼主(2018-10-11):
求教坛友:

之前开发商的用的神马人民电器,质量很渣。那个空气断路器经常自己跳闸下来。于是买了个一样的正泰的1P+N找人接上。

现在想把总开关和其他的1P空开全换掉。看正泰这个系列的,貌似没有总开关,是用2P的接在总开关的位置吗?或者买施耐德的这个?

https://item.jd.com/7509865.html

另外家里是中央空调1拖4,是不是每路C16的就够了?按原先的额定电流买是不是就OK了?

看有的人是接个2P+N的做总开关。不知道哪个方式好。

网友:
最好还是带漏保的双路开关。

楼主:
最后一个备用,是中央空调的外机

网友A:
国产的就选正泰的吧,其它的都基本是垃圾,总开关不需要漏电保护,分开关有就行了。空调一般用20A的,其它的16A就够。

网友A:
现在公牛也出空开了,质量应该不会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产的就选正泰的吧,其它的都基本是垃圾,总开关不需要漏电保护,分开关有就行了。空调一般用20A的,其它 ...

就是说,是用这一种的?

https://item.jd.com/7768985.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说,是用这一种的?

https://item.jd.com/7768985.html

对

网友A:
因为价格差不多,可以选这个:下面的分组开关就可以考虑不用漏电保护型,但插座一类的最好还是有一级漏电保护的。

https://item.jd.com/4547872.html

网友B:
如果不差钱,可以考虑施耐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价格差不多,可以选这个:下面的分组开关就可以考虑不用漏电保护型,但插座一类的最好还是有一级漏电保 ...

唉,可惜当时我已经买了这个https://item.jd.com/7769005.html 了,这个装在后面给插座用可能空间不够了?要不把外罩子拆掉.....

哦,给插座用C63又太大了吧

网友A:
你这个买了几个了?这个做总开关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差钱,可以考虑施耐德

您说的是欧洲施耐德还是美国施耐德还是中国的施耐德品牌?

网友C:
进口的选施耐德,abb,国产的选正泰、德力西。

网友:
北京人民的还可以,其它品牌:良信、天水二一三、常熟 都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买了几个了?这个做总开关吧?

买了一个

所以想就跟照片里这个配电柜一样,买的这个接在一个双路的开关后面,一起做总开关,怎么样?

双路的开关选这个?好像可以做总闸开关  https://item.jd.com/4547852.html#crumb-wrap

这个泰极系列的是不是也行https://item.jd.com/7768985.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说的是欧洲施耐德还是美国施耐德还是中国的施耐德品牌?

国内能买到的都是 施耐德电气中国 的吧,也就是施耐德在中国生产的,想买国外生产进口的没有渠道的话恐怕有点难度
之前做电气产品也用很多施耐德的空开什么的,质量还是不错的
当然ABB在电气产品上也见过很多,但之前一直没用过

网友:
用ABB或西门子的

网友D:
一拖四 应该主机用比较大的C32或者C40   分机就一个风机盘管电流很小的 C10 ,C16都可以。品牌推荐施耐德的。
进户总开关一定要选2P的,最好带上触保的(那就一共需要4P)。 1P+1N  在N上面没有过流跳闸的,不可靠。选C50或者C63

网友E:
施耐德,西门子,abb这几样选更重要的其实是漏保和接地铜排才是故障高发点,空开目前不是主要故障源,没什么技术含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施耐德,西门子,abb这几样选更重要的其实是漏保和接地铜排才是故障高发点,空开目前不是主要故障源,没什 ...

大胡子叔叔都来了

看来还是要选大品牌。

施耐德的Easy9系列怎么样,其他那个最新的第五代的神马数模化Acti9系列的要贵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拖四 应该主机用比较大的C32或者C40   分机就一个风机盘管电流很小的 C10 ,C16都可以。品牌推荐施耐德的 ...

好的,谢谢。

看来原先我配电柜上的分管机,柜机(客厅)C20,其他三个C16是没问题的。外机C32应该也OK。

房子是二手房,之前房东装修花很多钱,很多东西都换的好的,唯独配电柜她不懂,没关心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施耐德,西门子,abb这几样选更重要的其实是漏保和接地铜排才是故障高发点,空开目前不是主要故障源,没什 ...

如果我总开用这个 https://item.jd.com/7509873.html

其他后面的,是不是用这种(https://item.jd.com/7509867.html)1P+N比较好,好像我照片里的原先就是1P+N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果我总开用这个 https://item.jd.com/7509873.html

其他后面的,是不是用这种(https://item.jd.com/7 ...

已经如这个帖子里所买,全部装好了,打开所有空调等用电器,运行1个多小时,不会跳,也不发热,应该可以安稳度过冬天了。

网友A:
差点忘记了,这是一个悬赏贴,你应该给那个推荐你的坛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公牛也出空开了,质量应该不会差。

应该是代工的温州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点忘记了,这是一个悬赏贴,你应该给那个推荐你的坛友吧?!

嗯,搞忘了

最后还是换成双路总开关

网友A:
最佳答案不应该是我,应该是推荐施耐德的weiwei4或者大胡子啊?!受之有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佳答案不应该是我,应该是推荐施耐德的weiwei4或者大胡子啊?!受之有愧~~~ ...

不好设2个最佳答案哈,也谢谢大胡子叔叔 和其他热心坛友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进口的选施耐德,abb,国产的选正泰、德力西。

都推荐ABB、正泰;最近空开跟开关这些都是买TCL罗格朗,是不是买差了,漏保还没买

网友:
引用 网友F:
都推荐ABB、正泰;最近空开跟开关这些都是买TCL罗格朗,是不是买差了,漏保还没买 ...

漏保还有机会买个好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F:
都推荐ABB、正泰;最近空开跟开关这些都是买TCL罗格朗,是不是买差了,漏保还没买 ...

罗格朗的面板还是挺好的,开关要差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说的是欧洲施耐德还是美国施耐德还是中国的施耐德品牌?

现在都叫施耐德电气~施耐德的低压配电产品,主要是曾经的梅兰日兰~
当年的梅兰日兰相当牛叉,估计当年假借梅兰日兰的国内山寨厂家应该有上百家吧~ 施耐德电气旗下还有个做UPS的梅兰日兰也是相当牛叉的~十几年前,上海电气曾要装4台400KW的梅兰日兰UPS,不知后文如何~
另外,现在大多数名气大点的国产开关插座都是早前施耐德电气旗下的奇胜电器的销售人员等出来创立,现在好几个都被国外品牌收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