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untu服务器ping不通的问题

楼主(2018-10-11):
最近调试以太网的模块,遇到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
公司内部建立一个服务器,操作系统为ubuntu,地址为192.168.1.212, 我的模块的地址是 192.168.1.29,都是用网线接在同一个交换机上的,注意是交换机不是路由器,普通48口交换机。
问题现象:
用模块ping 服务器,不通;
先用ubuntu  ping一下模块,通的。再用模块ping服务器,通了。但大概十几分钟后,又断了。只有ubuntu一直ping模块,才能保持模块能连通服务器。

感觉好像必须服务器得触发一下,网络才能通。
有遇到过类似问题的不。请帮忙分析。

网友:
先不管你模块,先用电脑ping服务器,通的话则模块有问题;不通的话是服务器配置有问题,注意开启ICMP服务和防火墙允许对应的端口。

楼主:
电脑与模块的现象是一样的。

楼主:
首先可以肯定不是防火墙的事,因为ufw的状态是disabled

网友:
既然电脑 和 模块 去 Ping ubuntu时,现象都一样,那么可能ubuntu那边有问题。
在电脑上可以方便抓包。

同时怀疑ubuntu的MAC地址有问题,比如复制了虚拟机,但没有更新MAC,造成局域网同时有多个相同MAC在工作。

或你们局域网中存在着ARP欺骗,一切都可以抓包分析出来。

楼主:
MAC应该是不存在问题。因为是IBM的服务器,ubuntu新装的。这个不存在改的问题。

楼主:
抓包的这个过程,能给提示一下吗。怎么分析抓到的包。
我会用wireshark,但不知道怎么分析。